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 ...
周报55期 | 西门子S7-200SMART 模拟量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3):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可以连接4-20mA的信号吗?
答:可以,4~20mA对应的通道值量程是5530~27648。
问: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DIAG指示灯红色闪烁是什么原因?
答:模块缺少24V直流供电电源,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除了会引起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断线或是超量程的通道的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以提示用户存在故障通道。
问:S7-200SMART PLC和编码器连接过程是什么?
答:取决于你选择的编码器是什么,如果是旋转式增量编码器,那么编码器输出的是脉冲, 对于PLC需要才有高速计数器进行记录,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的,需要用格雷码转二进制的方式进行记录。
问:S7-200 SMART模拟量输入模块时接收到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什么原因?
答: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受到电磁干扰。
问:S7-200SMART PLC SR60总共多少路输入输出?
答:总输入输出60路,其中36输入,24路输出。
问:S7-200SMART PLC ST和SR有何区别?
答:ST是晶体管输出,SR是继电器输出,晶体管24V,继电器220V。
问:S7-200SMART PLC扩展模拟量模块,要用到2个输入2个输出,需要选择什么型号的模块?
答:EM AM06模块,4路输入2路输出。
问:S7-200SMART PLC中断指令有多少条?
答:有6条,分别是:中断允许指令、中断禁止指令,中断连接指令、中断分离指令、清除中断事情指令、中断条件返回指令。
问:S7-200SMART PLC GOTO指令错误代码128,如何解决?
答:128报警解释:运动轴无法处理此指令:运行轴忙于执行另一指令,运动轴一次只能激活一条控制指令,如果多台,建议采用轮询的方式。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扩展模块信号板SB CM01 485通讯如何接线呢?
答:信号负(8) RX/A RS485-A 信号正(3) TX/B RS485-B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设置数据断电保持?
答:打开系统块—保持范围—选择存储器类型,设置存储区区域,偏移量、元素目录,偏移量:可以理解温保持范围存储区的首地址,如设置为0则为VB0,设置为10则为VB10,元素目录:既保持范围存储区的数据长度,单位为字节,如设置为10则为10个字节,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PLC中即可。
问: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在打开时软件界面显示“????”如何处理?
答:打开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时钟语言和区域,点击区域和语言格式选项卡下:格式中选择中文(简体,中国),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位置修改为:中国,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中国),重启电脑后。STEP7Micro/Win SMART软件的即可显示正常。
问:西门子200SMART PLC的内部寄存器V和M有什么区别?
答:V是内部变量存储器,多用于保存数据;M是内部辅助继电器,多用于位控制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输出有未用通道闪红灯,如何消除?
答:首先你在系统块有没有组态设置模拟量通道或者有没有选择模拟量模块型号,如果选择你把它删除就行了,或者把不使用的通道短接即可。
问:S7-200SMART PLC ST系列CPU支持扩展模块吗?
答:可以的,除了经济型不支持模块扩展,SR/ST系列是支持模块扩展的。
问: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设置 PG/PC接口”时显示“未找到指定的访问点”是什么原因?
答:在控制面板里面找到设置PC/PG接口,然后再里面的应用程序访问点里面选择添加删除,添加一个Microwin的访问点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L区是什么?
答:L区是局部存储器,存放局部变量的,只在局部有效。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定时器最长延时时间是多少呢?
答:定时器最长延时时间是:32767.7
问:西门子S7-200PLC编程软件如何切换语言?
答:项目界面下—-Tools—Options—General—Chinese更改后 重启软件即可显示中文。
西门子其他问题
问:S7-200SMART PLC顺控指令可以使用FOR NEXT指令吗?
答:在顺控指令当中不能使用FOR、NEXT和END指令。
问:Smart IE1000如何将数据记录到U盘上?
答:1.记录文件名及路径仅支持英文 ,并且记录文件的格式仅可选择 “TXT”。
2.路径必须选择 “\USB_X60.1”。
问:西门子S7-1200PLC 多重背景如何理解?
答:单个背景相当于全局变量,多重背景相当于局部变量。
问:STEP7要求使用.net3.5。请在该PC上启动.net3.5,这是什么意思?
答: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电脑没有安装这个必要的组件。
1、在控制面板中,选择“删除程序”。
2、然后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一个选项net 3.5 Framework(包含net2.0和3.0)给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系统就会开始搜索文件了,搜索不到,然后就帮你联网下载,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一下,这样就好了。
问:如何从SMART LINE触摸屏备份组态画面?
答:1.打开 Prosave 软件(软件位置:计算机开始菜单-所有程序-Siemens Automation-SIMATIC-ProSave),将设备类型设置成您的 SmartLine IE V3 的类型,IP地址处填写您给触摸屏设置的IP地址即可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