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56期 | 电工、异步电动机等常见问题解答 ...
周报56期 | 电工、异步电动机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3):
1、选C型断路器时,是根据负荷电流乘以多大的系数来选?
答:把微型塑壳断路器叫做空开,它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动力保护型——D型,一个是照明保护型——C型;用空开在选型时,注意事项:C型选取系数是1.5-2倍,D型选取系数是1.25-1.5倍。用总制型塑壳断路器选取系数是1.15倍即可
2、什么是直流电?什么是交流电?
答:直流电是指方向和时间不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但电流大小可能不固定,而产生波形。又称恒定电流。交流电是指是指大小和方向都发生周期性变化的电流
3、电工线路配线过程中是先装空气开关还是漏电保护开关?
答:空气开关也称为空气断路器,只要线路电流不超过开关允许的最大电流,即使发生漏电也不会断开电路;而漏电保护开关具有空开的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就重要的功能就是当设备(家庭)线路出现漏电时,能及时的切断电路,而如果漏电开关在前空气开关在后时,一旦设备发生漏电现象,就会出现越级跳闸的情况。从而影响其他正常用电设备异常停机,所以正常应该空气开关开关在前,漏电开关在后
4、如何区分接近开关PNP型还是NPN?
答:PNP为高电平输出,即24V;NPN为低电平输出,即0V,在接线时,PNP型传感器PLC公共端应该接0V;NPN型传感器PLC公共端应该接24V
5、接近开关常用型号有哪几种?
答:常用的接近开关有无源接近开关、有源接近开关、涡流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霍尔接近开关、光电式接近开关
6、除了万用表欧姆档可以测量电动机的好坏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吗?
答:兆欧表测量相间电阻和相间对地电阻也能判断电机好坏
7、电流互感器应该怎么接线?
答: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不能开路;在接线时,互感器一次侧接电能表的1、4、7号端子,二次侧接电能表3、6、9号端子,再把互感器二次侧安全接地。电能表的2、5、8号端子分别接ABC三相进线
8、电压互感器怎么接线呀?
电压互感器的接线应保证其正确性,一次绕组和被测电路并联,二次绕组应和所接的测量仪表、继电保护装置或自动装置的电压线圈并联,同时要注意极性的正确性
9、电动机正确的三角形是怎么接呀?
答:U1W2连接 U2V1连接 V2W1连接
10、11KW的电动机可以直接吗?
答:直接启动的电动机功率应该在7KW以下
11、380伏7.5KW水泵如何选择多大断路器、多大接触器、多大热继电器?
答:380V电动机1KW约2安培的电流;断路器选择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交流接触器一般也是按电动机的1.5-2.5倍;热继电器一般为额定电流的1-1.2倍,但整定电流都是可调整的
12、压力传感器和压力变送器有何不同?
答:压力传感器一般是指将变化的压力信号转换成对应变化的电阻信号或电容信号的敏感元件器件
而压力变送器一般能直接输出与压力成线性关系的标准电压信号或电流信号,供仪表、plc等设备直接采集。
13、三相异步电动机有几种制动方式?
答:有反接制动,再生发生制动,电力制动,机械制动、能耗制动
14、怎么判断兆欧表好坏呀?
答:先检查兆欧表外观是否完整,有无明显损坏;再对摇表做开路和短路试验;在使用摇表前应进行检查,分别进行开路和短路试验。将兆欧表平稳放置,先使L、E两个端子开路,摇动手摇发电机手柄,使发电机的转速达到额定转速,这时的指针应该指在标尺“∞”刻度处;然后再将L、E进行短接,并缓慢摇动手柄半圈,指针应迅速指在“0”的位置。(注意短接时必须缓慢摇动,以免过流引起线圈损坏)如开路和短路测试正常说明表是好的!
15、用万用表怎么检测漏电现象?
答:在确定万用表是好的情况下,先把电源进线的总开关断开,并把所有用电器跟插座断开;再把万用表档位拨至欧姆档2000M档,一只表笔放在负荷侧两根出线的其中一侧,另一根线碰触接地体,观察万用表读数,此刻的读数则是主线路的电阻值,如果读数小于0.5兆欧,说明主线出问题;如果大于0.5兆欧则说明是正常的,按同样的方法测量其他线路
16、维修电工应该如何快速查找设备故障进行判断与分析,有哪些方法可以讲讲吗?老师
答:下面有几种常用的电力系统排除故障的方法,分别是电阻测试法、电压测试法、电流测试法、仪器测试法等
17、工作接地和保护接零有什么区别?
答:工作接地-是电在工作中产生的余电,为了不让余电击伤人,让它能够让余电排入到大地体中,所称工作接地;凡是因设备运行需要而进行的接地,叫做工作接地。如果不接,设备就不能运行。例如: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保护接零-其实也就是地线,就是其中某根电线接触物体时,让漏保开关能及时跳闸,不击伤人,所称保护零线。
18、有那种多少功率配多少电流短断路器的表格吗?
答:根据功率换算电流后,或按铭牌上额定电流的1.5-2.5倍选断路器
19、直流电动机可分为哪几种呢?
答:直流电动机可分为他励直流电动机、串励直流电动机、并励直流电动机、复励直流电动机、永磁式直流电动机
20、常用的低压电器是指哪些呀?
答:我们简单的列举一些常用的低压电器:断路器系列、各类开关、接触器、继电器系列;各类开关、按钮;指示灯、变频器、PLC等
21、用万用表怎么检测三相电动机的好坏或绝缘电阻?
答:先把数字万用表档位拨至200欧姆档,两两测量电动机上的三相电源线,如果三次测量的电阻阻值相等或非常接近,说明三相绕组导通良好。
再把电动机接线端子的短接片拆开,万用表拨至最大电阻档位,还是一样用表笔两两测量UVW三相绕组的电阻值,若阻值显示无穷大,说明电动机相间绝缘正常
最后再测每相绕组对电动机外壳的电阻值,若阻值都是无穷大,说明电动机绝缘正常
22、直流电动机降低转速常用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以并励电动机为例,可有以下三种。
①降低端电压:此种方法由于存在着端电压降低的同时有导致励磁电流下降的弊端,所以很少使用。
②增加励磁电流:即增加磁场,但此方法又受到磁饱和的限制,有一定局限性。
③在电枢回路中并联电阻,降低电枢端电压。此方法容易实现,所以一般常用的方法。
23、三相异步电动机是怎样转动起来的?
答:当三相交流电通入三相定子绕组后,在定子内腔便产生一个先转磁场。转动前静止不动的转子导体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相当于转子导体相对地切割磁场的磁力线,从而在转子导体中产生了感应电流(电磁感应原理)。由于转子内导体总是对称布置的,因而导体上产生的电磁力方向正好相反,从而形成电磁转矩,使转子动起来。由于转子导体中的电流是定子旋转磁场产生的,因此也成感应电动机。又由于转子的转速始终低于定子旋转磁场的转速,所以又称为异步电动机。
24、直流力矩电动机在使用维护中应特别注意什么问题?
答:直流力矩电动机在运行中电枢电流不得超过峰值电流,以免造成磁钢去磁,转矩下降。当取出转子时,定子必须用磁短路环保磁,否则也会引起磁钢去磁。
25、怎样正确的的拆修异步电动机?
答:在拆修异步电动机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所用工具,拆卸前的检查工作和记录工作。拆卸电动机步骤:
①拆卸皮带或联轴器,在拆卸皮带和联轴器前应做好标记,在安装时应先除锈,清洁干净后方可复位;
②拆卸端盖:先取下轴承盖,再取端盖,并做好前后盖的标记,安装时应按标记复位;
③拆卸转子:在定转子之间应垫上耐磨的厚纸防止损伤定值绕组,若绕子很重,可用起重设备安装转子时先检查定子内部是否有杂质,然后先将轴伸端端盖装上,再将转子连同风扇及后盖一起装入。
26、如何改变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向?
答:由异步电动机工作原理可知:
①异步电动机的需安装方向与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一致;
②而旋转磁场的旋转方向取决于定子绕组中电流的相序;
③只要改变异步三相电源的相序,就可改变电动机旋转磁场的选装方向,其转子转动方向也就随之改变了。
27、变配器所信号回路包括哪些?
答:断路器操作机构常见的有:①电磁操动机构;②弹簧操动机构;③手柄操动机构。操作电源有交、直流两种。
28、交流接触器频繁操作时为什么过热?
答:交流接触器启动时,由于铁芯和衔铁之间空隙大,电抗小,可以通过线圈的激磁电流很大,往往大于工作电流的十几倍,如频繁启动,使激磁线圈通过很大的启动电流,因而引起线圈产生过热现象,严重时会将线圈烧毁。
29、使用低压验电笔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测试前先在确认有电的带电体上试验,以证明验电笔是否良好。
(2)使用时应穿绝缘鞋。
(3)在明亮光线下测试,应注意避光观察。
(4)有些设备工作时,外壳会因感应带电,用验电笔测验会得不到正确结果,必须用万用表等进行测量其是否真正有电还是感应带电。
(5)对36V以下电压的带电体,验电笔往往无效。
30、调节斩波器输出直流电压平均值的方法有哪几种?
答:斩波器的输出电压是矩形脉冲波电压,调节输出电压平均值的方法有三种:固定频率调脉宽、固定脉宽调频率和调频调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