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57期 | 学ABB机器人,这些基础知识必须掌握!(免费领...

楼主(2024-05-23):
问:ABB机器人中有哪几个坐标系?
答:基坐标系、工具坐标系、工件坐标系、大地坐标系共四个坐标系。

问:DSQC652信号板输出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答:高电平有效

问:ABB机器人是采用什么编程语言编程的?
答:ABB机器人是采用rapid编程语言。

问:ABB工业机器人上使用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吗?
答:不是,采用的是伺服电机。

问:ABB机器人埃斯顿机器人属于四大家族吗?
答:不属于四大家族。

问:DSQC652信号板上XS12端子的地址是多少?
答:DSQC652信号板上XS12端子的地址是0到7

问:robotstudio软件中旋转整个工作站的快捷键是?
答:CTRL + SHIFT +鼠标左键

问:机器人回绝对零点指令是什么?
答:MOVEABSJ指令

问:ABB工业机器人IRC5控制柜加上外轴最多可以控制几个轴?
答:ABB工业机器人IRC5控制柜加上外轴最多可以控制9个轴。

问:ABB工业机器人从控制柜连接到机械臂的电缆有?
答:SMB电缆、伺服电机电缆、PTC电缆、制动抱闸电缆

问:ABB工业机器人IRC5控制柜接触器板上有几个接触器?
答:ABB工业机器人IRC5控制柜接触器板上有3个接触器。

问:ABB工业机器人串口测量板有什么作用?
答:对电机旋转圈数计数,把模拟量信号转换为数字量信号。

问:当用户需要查看机器人的驱动模块信息,可以在示教器哪个菜单进入?
答:系统信息菜单可以查看驱动模块信息。

问:ABB工业机器人的伺服电机靠控制柜的哪个单元驱动的?
答:主轴驱动单元

问:机器人信号板默认的地址多少?
答:机器人信号板默认的地址:10

问:ABB机器人三大重要数据是哪三个呢?
答:工具数据、工件数据、有效载荷

问:ABB机器人与200SMART PLC通讯时,可以做主站和从站吗?
答:PLC可以主站也可以做从站。

问:ABB机器人标定工具坐标系时,必须修改那几个参数呢?
答:TCP偏移值、工具重量、工具重心

问:ABB机器人编码器输出类型是什么?
答:模拟量输出

问:ABB工业机器人示教器中热编辑的功能的作用是什么?
答:机器人在运行时可以修正机器人位置

问:DSQC652信号板上XS16端子是什么?
答:输出电源

问:ABB机器人RobotStudlo软件如何切换成中文?
答:在RobotStudlo软件左上角菜单栏文件—选项—外观—选择语言—简体中文点击确定即可。

问:DSQC1030会逐渐代替哪个信号板?
答:DSQC652信号板

问:ABB机器人DSQC651信号板有几个输入输出点?
答:DI8\DO8\AO2

问:ABB工业机器人示教器中任务窗口最多可以打开几个?
答:ABB工业机器人示教器中任务窗口最多可以打开6个。

问:机器人控制柜中的电气元件有哪些?
答:主计算机、伺服驱动单元、电容等等

问:ABB机器人编码器的线是接入到哪个元件中?
答:SMB板

问:四大家族机器人分别是哪几个?
答:ABB机器人、KUKA机器人、安川机器人、发那科机器人

问:ABB机器人电源分配板作用是什么?
答:给电容供电、给安全板供电、给主计算机供电。

问:ABB机器人编程语言是C语言吗?
答:不是的。ABB机器人编程语言类似于C语言,语法和C语言也很类似,叫RAPID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