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SRVO-348报错

楼主(2024-05-23):
最近遇到一个关于FANUC机器人的报警SRVO-348:DCS MCC关闭报警,此报警无法消除,必须要重启电源才行,如下图所示:

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此故障还比较常见,今天就把维修方法总结如下:

首先,查阅手册我们得知主要原因就是电磁接触器本来是要断开的,但是系统检测到没有断开。手册报警代码介绍如下图所示:

既然知道是接触器导致,那么是哪里的接触器呢?下面我们针对报警信息进行详细分析:

1、DCS:Double Check Safe,双安全监测模式。在双安全监测模式下机器人控制器通过两个独立的CPU检查电机速度和位置数据。当电机的速度或位置超过安全速度或位置时,就会通过两个独立的通道来关闭电机电源。定期进行安全和软件的自诊断,以防止潜在的故障积累。DCS的急停功能,可以根据急停输入状态,关闭伺服电机的电源。

2、MCC:指伺服放大器的电磁接触器。为了防止某些潜在的原因导致MCC通断异常,在开机或者连续工作24小时的情况下,系统就会进行MCC测试。

3、a,b:分别指代两个电磁接触器。如前面报警信息显示的是0,2,则代表第二个电磁接触器故障。具体电路图如下所示:

在FANUC机器人A型柜中,这两个接触器在急停板的后面,需要先拆下急停板才能看到,如下图所示:

拆下急停板后,如下图所示接触器位置:

拆开后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接触器为24V电压,此接触器为一体式,那么只需要更换接触器即可,此次故障及排除。

另外手册分析中提到的对策1:有连接到急停单元的CRMA74是针对B控制柜的情况,还有关于FUSE4保险丝同样是B控制柜,此次电柜为A控制柜,故而没有此检查排除项。

另外既然有关闭异常报警,那么开启异常报警同样存在,下面是针对开启异常报警解析,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此次故障排除方法,供有相同情况的工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