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继续更新关于PID调节的指令部分

楼主(2024-05-23):
前面我们聊了关于PID的原理,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关于PID指令的用法,及在实际调节过程中的应用。

在三菱PLC中PID指令比较简单就一条指令,如下图所示:

其中,S1、S2、S3、D均为字元件类型

S1表示PID调节的设定值SV存储字元件地址;

S2表示PID调节的测量值PV存储字元件地址,也就是反馈回来的实际值;

S3表示PID调节控制参数的字元件首地址,每个地址的具体功能下面详细介绍;

D表示PID调节的控制输出地址;

比如下面一条指令:

意思就是,当X10接通为ON后,执行PID指令,以设定值D10为目标,通过对比测量反馈值D12与D10的差异,进行PID调节,并把调节的结果输出给D14,而PID调节的参数就存放在D20为首地址的寄存器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D20为首地址的寄存器具体代表的作用。

D20 指采样时间   设定范围1-32767单位ms;

D21 指动作方向   由其每个位设定值决定其功能

Bit0位:为0表示正动作,为1表示逆动作;

Bit1位:为0表示无输入变化量报警,为1表示有输入变化量报警;

Bit2位:为0表示无输出变化量报警,为1表示有输出变化量报警;

Bit3位:不可设定,不能使用;

Bit4位:为0表示不执行自动调谐,为1表示自动调谐功能有效;

Bit5位:为0表示输出上下限不启用,为1表示设定输出上下限,一般都启用上下限设定;

Bit6位:在自动调谐模式下,为0表示阶跃响应法,为1表示极限循环法;

Bit7位:是过冲抑制调节,为0表示无,为1表示有此功能,但是此功能还受限与不同系列PLC;

Bit8位:是振动抑制调节,也与PLC版本有关;

Bit9-15位:不可设置,不可用;

比如:要求正动作、自动调谐、启用上下限设定则二进制表示就是:0011_0000也就是设定D21=H30;

D22 指输入滤波常数  设定范围0-99%  设定0就是无滤波;

D23 指比例增益(KP) 设定范围0-32767%;

D24 积分时间(TI)   设定范围0-32767单位100ms,10就是代表1秒钟;

D25 指微分增益(KD)  设定范围0-100%;

D26 指微分时间(TD)  设定范围0-32767单位10ms,那么100就是1秒钟;

D27-D39 主要是用于内部运算,属于固定的占用,不可更改;

以上就是关于PID指令设置时各个参数的涵义,需要注意的是,在不使用自整定的情况下,从D20软元件地址开始占用25点的软元件。

在自整定(极限循环法)的情况下,从D20软元件开始地址占用29点的软元件。

在自整定(阶跃响应法)的情况下,当D21的b8置为ON或OFF时,从D20软元件开始占用软元件点数不同。

在实际PID调节时如果不太熟悉可启用自动调节,待调出来后再将相关设置数据输入进去,或者浪费一些时间慢慢调,就看调节的效果如何了。

今天先聊这么多,后面编写一个实际案例恒压供水来看一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