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MODBUS TCP通讯指令(2)

楼主(2024-05-23):
继续前面文章总结:
CONNECT参数:
指向连接描述结构的指针
可以使用下列结构 (SDT):
`TCON_IP_v4:包括建立指定连接时所需的所有地址参数。默认地址为 0.0.0.0(任何 IP 地址),但也可输入具体 IP 地址,以便服务器仅响应来自该地址的请求。使用 TCON_IP_v4 时,可通过调用指令“MB_SERVER”建立连接。
`TCON_Configured:包括所组态连接的地址参数。使用TCON_Configured 时,会在下载硬件配置后由 CPU 建立连接。
指令“MB_SERVER”的每个实例都需要一个唯一的连接。 为每个指令实例都创建一个单独的 TCON_IP_v4 或 TCON_Configured 结构来描述连接。
针对CONNECT端口参数设定详解如下:
1、InterfaceID:本地接口的硬件标识符(取值范围:0 - 65535)。也就是指当前硬件的接口号,可在设备视图,选中网络接口,打开属性界面查看,本PLC硬件的硬件标识符为64,如下图所示:
2、ID参数:引用该连接(取值范围:1 - 4095)。
该参数将唯一确定 CPU 中的连接。 指令“MB_CLIENT”的每个实例都必须使用唯一的 ID。只要不重复可自行设定一个1-4095之间的值。
3、ConnectionType 参数:连接类型
对于 TCP,选择 11(十进制)。 不允许使用其它连接类型。 如果使用了其它连接类型(如 UDP),该指令的 STATUS 参数将输出相应的错误消息。
4、ActiveEstablished参数:建立连接的方式所对应的 ID
对于主动连接建立,应选择 TRUE。
5、RemoteAddress参数:ARRAY [1..4] of BYTE,连接伙伴的 IP 地址,例如,192.168.0.1:
·addr[1] = 192
·addr[2] = 168
·addr[3] = 0
·addr[4] = 1
也就是想要连接的对象的IP地址。
6、RemotePort参数:远程连接伙伴的端口号(取值范围:1 - 49151)。
服务器上使用 TCP/IP 协议与客户端建立连接和通信的 IP 端口号(默认值:502)。
7、LocalPort参数:本地连接伙伴的端口号:
·端口号:1 - 49151
·任何端口:“0”
NDR参数:
MB_CLIENT指令执行监控口,只要最后一个作业成功完成,立即将输出参数 DONE 的位置位为“1”。 可用于驱动下一步动作。
BUSY参数:
·0:无 Modbus 请求在进行中
·1:正在处理 Modbus 请求
在建立和终止连接期间,不会设置输出参数 BUSY。
ERROR参数:
·0:无错误
·1:出错。出错原因由参数 STATUS 指示。
STATUS参数:MB_CLIENT指令执行的详细状态信息。
例如:0000:指令已无错执行完毕
0001:连接已建立。
0003:连接被终止。
7000:未激活任何作业且未建立任何连接 (REQ=0),等。更多错误代码可查询手册。
在程序编辑器中,状态代码可显示为整数或十六进制值。
指令最终设定参考数据,如下图所示:
以上有关MB_CLIENT指令的相关端口参数介绍。此指令可进行数据的读写操作。可单独读写一个输入、输出或一个寄存器或多个寄存器数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