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与西门子PLC之间PROFINET通讯

楼主(2024-05-23):
1、新建一个项目,进行基本的设定,可参考之前关于《西门子博图新建项目设定》文章内容。新建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PLC这里选用S7-1200系列。

2、设定完成后,需要先添加FANUC机器人PROFINET通讯的GSD文件,点击“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如下图所示:

3、打开添加GSD文件对话框,点击图中三点1位置,找到存放FANUC机器人PROFINET通讯GSD文件的路径,确认后在图中2位置将显示GSD文件,点击“安装”,等待安装完成即可,如下图所示:

4、打开网络视图,在右侧硬件目录下查找刚安装的GSD文件对应的FANUC硬件设备,因为非西门子的设备,可在“其他现场设备”下拉菜单下查找,如下图所示:

5、用鼠标选中刚添加的FANUC机器人硬件设备,拖入网络视图框中,如下图所示:

6、鼠标点击FANUC机器人图标的“未分配”选中弹出的PROFINET接口,建立与西门子PLC之间的通讯,如下图所示:

连接后图示:

7、设定网址IP:选中FANUC机器人,点击“设备视图”或直接双击都可打开机器人的设备视图,如下图所示:

8、选中设备后,点击下方“属性”按钮打开属性对话框,在PROFINET接口下拉菜单中,设定以太网地址,注意:地址需与西门子PLC在一个网段内(PLC的地址在新建项目时已经设定),如下图所示:

9、添加I/O:还是在机器人设备的“设备视图”下,在右侧模块中,可以选择要添加的模块型号,此处举例:数字I/O,4个字节的输入点,4个字节的输出点,因PLC自身占用了INPUT(I0.0-0.7)和输出OUTPUT(O0.0-0.7),因此在图中4和5的位置地址为1..4;如下图所示:

以上数据可通过查看PLC的硬件数据验证,如下图所示:

10、完成以上设定后,点击“编译”,编译完成后就可将此设定配置下载到PLC中,如下图所示:

机器人侧设置:

依次按键【MENU】-【I/O】-【PROFINET】打开通讯设置窗口,1通道为机器人做主站,2通道为机器人做从站,如下图所示:

IP地址设定要与PLC侧的设定一致,设备名称也要一致。

I/O分配注意需要与PLC组态时设定的字节数一致,设定是特别留意,机器人与PLC之间的I/O对应关系,PLC的输出相当于机器人的输入,PLC的输入相当于机器人的输出。否则将出现通讯异常。

关于机器人I/O分配的内容可参考之前关于I/O设定的文章,以及关于UOP的使用。

机架:102 机器人做从站,101 是机器人做主站;

通讯用的GSD文件上篇文章 已在免费赠送,欢迎留言交流学习。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