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编程技巧

楼主(2024-05-23):
关于编程过程中指令方面的技巧:

·关节运动Fastest Motion=JOINT motion

在编程过程中尽量使用关节运动,能减少运行时间,直线运动的速度要稍低于关节运动。FANUC机器人关节运动速度100%,直线运动速度3000MM/S。

·精准定位Arc start/end=FINE position

在焊接运动过程中或在走弧线动作时,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用 FINE 作为运动终止类型,这样做可以使机器人精确运动到起弧开始和起弧结束的点处。如下图所示:

·绕过工件运动Moving around workpieces=CNT position

在不需要精准定位的位置动作中,绕过工件的运动使用 CNT 作为运动终止类型,可以使机器人的运动看上去更连贯,并且降低机械手的加速时间提升效率,而且可以提升机械手机构部件的使用寿命。PS:需确保周边无干涉,比较空旷的移动过程。如下图所示:

·Tool Frame工具坐标系

出厂时工具坐标系的原点位于机器人 J6 轴的法兰上。根据需要把工具坐标系的原点移到TCP (Tool CenterPoint)工具中心点上。这样可以使机器人绕工具中心点运动,提升编程效率,如下图所示:

·User Frame用户坐标系

可于任何位置以任何方位设置的坐标系。可将坐标系方向修改为沿工件台面的方向,方便与工作台面方向一致,提升编程效率。特别是针对倾斜面的工作台,建立用户坐标系是非常有必要的,可大大提升编程效率,如下图所示:

当机器人手爪(焊枪等)的姿态突变时, 会浪费一些运行时间,用于机器人各轴驱动电机加减速配合, 当机器人手爪 (焊枪等)的姿态逐渐变化时,机器人可以运动的更快。所以在编程过程中尽量减少机器人姿态的大幅度突变,以提升移动效率。

1)用一个合适的姿态示教开始点,特别是避让六轴的单独大幅度变化,将增加移动时间。

2)用一个和示教开始点差不多的姿态示教最后一点。

3)在开始点和最后一点之间示教机器人。观察手爪(焊枪等)的姿态是否逐渐变化。

4)不断调整,尽可能使机器人的姿态不要突变

注意:当运行程序机器人走直线(因为是直线运行模式,各个轴之间的计算配合容易出现无法避让的点,机器人的有效运行范围是一个球型)时,有可能会经过奇异点(4/5/6轴在同一直线上时),这时有必要使用附加运动指令或将直线运动方式改为关节运动方式。

2.设置 Home 点(HOME点只是编程时自己定义的程式原点,而非机器人的机械原点)

Home 点是一个安全位置,一般也是自动运行时的起始位置,机器人在这一点时会远离工件和周边的机器,我们可以设置 Home 点,当机器人在 Home 点时,会同时发出信号给其他远端控制设备如 PLC),根据此信号, PLC 可以判断机器人是否在原点,当初始自动运行时进行HMOE点检测,检测异常禁止自动运行并发出报警信息提示,注意安全。

HOME点设置可以采用参考点的方式,或宏命令的方式。当出现异常或正常停机时将机器人停在HOME位置,防止出现不可预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