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工业机器人治具控制EE接口详解,将治具状态同时告 ...
FANUC工业机器人治具控制EE接口详解,将治具状态同时告知外部控制系统

楼主(2024-05-23):
我们在使用工业机器人时,机器人是如何控制我们的外部治具,并且知道外部治具动作情况的呢?
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角就是用于解决此问题的EE接口。EE接口对应内部专用I/O信号,分输入RI
和输出RO
信号。系统提供8个输入和8个输出。以FANUC R-2000IC/210F为例,如下图所示:
1、接口位置:EE接口在第二和第三关节处:
如图所示,此处配备两个空气接口,用于气动控制气源接入。
2、内部硬件线路走向,由底座尾部后端接入,机身内部穿线接至EE口处,如下图所示;
FANUC机器人线路采用藏于机身内部布线方式。
3、空气接入要求,如下图所示:
4、硬件链接示意图:
5、EE接口接线端口信号图纸,如下图所示:此控制电缆线可在购买机器人时选购,也可按下图信号端口说明自行焊接,购买机器人时有含接口附件。
PS:其中电源端口内部已做连接。
6、使用原理:依次按键【MENU】-【I/O】-【机器人】打开机器人专用I/O,如下图所示:
7、专用机器人I/O:系统提供的8个输入点也就对应着电路图中的8个RI信号(高电平有效),当我们焊接好的EE信号线RI[1]外接传感器有输出时,对应的RI[1]信号状态也就变为ON,假如我们机器人末端的治具是由两个气缸驱动,其中一个气缸的原始位置安装一个磁性开关,接在RI[1]口,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RI[1]的状态变化来得知治具的目前状态。如下图所示:
8、专用机器人I/O输出RO
:当机器人到达某特定工件位置时,假如输出RO[1]为ON,则电路图的RO[1]端就会有高电平输出,然后驱动一个电磁阀,就可控制治具气缸动作夹紧,夹紧位置我们也采用一个感应器输出信号,接RI[2],当RI[2]为ON时,机器人就知道工件夹紧动作已执行完毕,可继续执行顺序动作。如下图所示:
9、专用机器人I/O信号在程序中展示,如下图所示:
10、在做项目时,如果我们需要同时将治具的状态和控制告知外部控制如PLC系统,然后当出现异常时触发报警提示机制,怎么办呢?这时我们就想到了外部数字I/O了,这时我们只需要将RI
信号与DO
信号绑定就可实现。
依次按键【MENU】-【I/O】-【DI-DO互连】,如下图所示:
11、打开设置画面,对应系统提供的8个信号点,未启用时显示为禁用状态,启用后显现启用状态,如下图所示:
12、将光标移动至第一行,按键【启用】,然后将要对应的数字I/O设定为DO[20]表示RI[1]与DO[20]绑定使用,也就是将机器人治具的当前状态通过DO[20]告知外部PLC。如下图所示:
13、按键【选择】可切换RO
与DI
绑定,设定方式与上述一样,不再展示,如下图所示:
完成以上设定后,就可将专用机器人I/O与外部控制系统建立链接,治具的动作与状态可同时告知外部控制系统,特别是在做报警提示信息时使用很方便。
EE接口是机器人应用非常关键的一点,做在项目时也经常要使用到,系统提供的8个输入和输出信号,一般可满足控制双治具的目的,提升动作效率。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