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伺服控制设定,超详细的介绍不容错过 ...
西门子博图伺服控制设定,超详细的介绍不容错过

楼主(2024-05-23):
目前自动控制行业,西门子博图应用越来越多,当然学习使用就成了必然趋势,而在自动化中要想实现控制精度就避免不了使用伺服控制,下面针对博图伺服控制设定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一、打开博图软件,软件版本根据自己电脑配置安装,当然主要还是看我们的工程需求,新建一个工程,添加PLC(根据实际型号)完成以上操作后,如图所示;
二、在右上角点击“设备视图”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PLC,然后选中PLC,如下图所示:
也可以点击右侧的模块,添加除PLC本体外的其它模块,如:DI/DO等等,如果选中相应的模块,机架会显示可添加的位置,依DI模块为例,如下图显示:
三、点击选中PLC本体后,点击右下角“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四、点击常规下拉菜单,可看到本工程相关的信息介绍等,具体看所选中的型号;
五、点击“PROFINET 接口_1”下拉菜单,选择“以太网地址”选项;如下图所示:
点击右边“添加新子网”,设置PLC的IP地址,子网掩码(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网段设定,如果我们的PLC要链接网络,那么就要避开现有设施的IP地址,防止地址冲突),其它几项根据自己需求设定;
如果有用到高速计数器,将“启用高速计数器”选项打钩,设定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口即可;
六、设定系统和时钟存储器选项,在“2”“3”打钩,系统有提供一些特殊辅助继电器,我们在将来编程时会用到,如“首次循环”M1.0经常会用到做初始化,时钟选项中,“1HZ的时钟”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做指示灯的闪烁,当然也可以自己通过编程实现,系统的使用会方便很多;
七、“连接机制”选项一般打钩,用于外部设备通讯访问;
以上设定,基本的功能就设定完毕,一台西门子PLC的常用功能可满足,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伺服的基本设定;
八、点击“脉冲发生器”下拉菜单,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脉冲口,说明我们现在使用的PLC带有4个高速度脉冲输出口,也就是可以同时最多驱动4个伺服电机,如下图所示;
九、我们打开第一个脉冲口设定画面,脉冲口1下拉菜单选项有3个设定项,我们来逐步设定,首先我们在常规项要启用脉冲发生器“2”打钩,如下图所示;
十、点击“参数分配”项,在右边“信号类型”中点击下拉菜单选项,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种控制方向,我们选择脉冲+方向,如下图所示;
十一、点击“硬件输出”选项,右边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脉冲输出口,记得我们目前选的PLC型号只有4个高速脉冲输出口,所以脉冲输出只能设定Q0.0-Q0.3;前面我们选择的脉冲+方向的控制方式,所以“启用方向输出”一定要打钩,如下图所示;
截止目前操作,一个脉冲输出口就全部设定完毕,如果我们要控制多个伺服,可按以上方式,设定脉冲口2/3/4,;
以上设定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设定伺服了,
十二、我们回到设备组态,点击“网络视图”,如下图所示,这时只能看到我们的PLC设备;
十三、在右边可以看到有很多硬件,我们可以添加,在驱动菜单中,我们可以找到我们所使用的驱动器型号,如果使用的是西门子的伺服,可直接找型号,如果是其他品牌,则需要加载GSD文件,才可显示对应的硬件型号,如下图所示;
其它品牌的GSD文件需要向伺服厂家索要,加载方式如下:点击“选项”菜单,管理GSD文件,如下图所示;
打开后,点击“2”找到GSD文件的路径,找到后点击安装,安装完成后,我们的硬件列表就会显示对应的伺服型号,如下图所示;
十四、以上硬件添加完成后,我们会看到有两个图标,如下图所示;刚加入的伺服未连接网络,显示未分配状态;
十五、用鼠标左键点击未分配拖动一下,这时会显示目前可以建立的链接,这时我们选择此链接,网络链接就建立好了;如下图所示;
十六、伺服设定:点击选中伺服,点击右上角“设备视图”打开伺服设定,如下图所示:
十七、点击右侧“模块”下拉菜单,添加对应的报文,如下图所示;
十八、完成以上操作后,开始添加工艺轴,点击“工艺对象”下拉菜单,双击“新增对象”打开添加伺服轴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十九、名称可自行设定,打开设定对话框后,点击“常规”1位置,右侧显示出需要设定的相关信息,2位置显示目前设定轴名称;3位置设定驱动器控制方式,从上向下分别为“脉冲输出控制方式”,可用于控制步进电机;
模拟控制方式;
通讯控制方式:可通过网线网络通讯控制,省去繁琐的接线,我们先以第一种控制方式设定;
4位置显示我们运动单位,一般可采用MM不用修改;如下图所示;
二十、点击“驱动器”设定项,脉冲发生器选择我们前面设定的脉冲口,方向方向控制,要选择我们前面设定的脉冲方向口Q0.4,设定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二十一、点击“位置控制”设定项,打开设定界面,在2位置启用极限开关打钩,软件限位根据实际需要是否要开启,在3位置设定实际硬件接线输入点,当伺服电机在实际运行时,触碰极限限位后伺服停止动作,防止撞击,
在4位置高/低电平根据我们采用的感应器时PNP还是NPN型的,对应设定;
在5位置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相关设定示意图,如果我们启用软限位功能,我们需要设定6位置的对应数据,一般如果我们的工作范围比较大的情况下,把软限位设定在硬件限位的外侧,防止硬件限位失效后,冲出工作范围导致撞击;
二十二、点击“动态”下拉设定项“常规”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伺服的最大速度,加减速,加减速时间设定等,一般将加减速时间设定小一点更好,防止反应时间过长,可设定最小0.1S,如下图所示;
二十三、点击“急停”设定,同样将时间设定为最小,可以及时响应,防止拍急停时的延迟,如下图所示;
二十四、点击“回原点”下拉菜单项,设定“主动”回原点设定,在2位置处设定硬件接线的伺服原点位置感应器,在3位置选择“正方向”,在4位置选择“下侧”,组合可根据自己实际控制需要设定;
在5位置处:逼近速度即为回原点速度,可设定低一点,防止过快,找原点位置准确度不够,参考速度即为“爬行速度”设定需小于逼近速度,设定大于逼近速度时会报错,爬行速度低找回到原点的精度更高;
在6位置处可设定原点偏移位置,☞回到原点后偏移的量,根据实际需求设定是否开启此功能;
允许碰到限位开关后自动返回需要打钩,否则在找原点的过程中碰到限位开关伺服将停止动作,自动回原点将无法正常执行完成;
完成以上所有设定后,我们的伺服设定就全部完成了;下面就是编写PLC控制程式部分;
如果我们采用通讯方式设定时,在第十九步3位置处选择第三项即可,后面设定项目会多一些,后续再整理分享,
通讯控制方式设定如下:
1、点击“常规”在驱动器2处选择总线“PROFIdrive”单位MM,伺服控制无法仿真,固4处选择不仿真,设定完成如下图所示;
2、点击“驱动器”1位置,显示右图设定项,在2位置“数据连接”选择驱动器,如下图所示;
点击3位置“驱动器”“...”标识打开设定选择,此时将会自动显示在设定组态时相关设备的信息,选择对应设定后,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设定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在2位置,一般不需要打钩,
3、编码器设定,如上同样的设定方式,系统自动显示设备信息,选择对应信息即可,完成效果如下图所示;
4、位置限制设定同脉冲方式一样,可同样设定,设定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5、动态下拉菜单设定项,同脉冲控制设定一样,完成效果如下图所示;
6、回原点设定,如下图所示,可参照脉冲设定说明;
以上为伺服控制两种设定方式的全部内容,程式编写部分,根据个人习惯会有差异,原理部分再整理分享;
总结不易,欢迎点赞关注留言讨论。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