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示教器各按键的认识

楼主(2024-05-23):
FANUC机器人示教器上的各个按键的功能介绍。

1、Deadman开关也称安全开关,其位置在示教盒背面两侧(方便左右手操作习惯的人)黄色按键。

功能:当机器人切换为手动模式时,操作移动机器人或执行机器人程序时启用,此按键采用三段式设计,不安或按压过重都处于无效状态。

2、示教器开启开关      位置:示教器左上角切换开关。

作用:当需要使用示教器进行操作移动机器人是切换至ON状态,自动运行时切换为OFF状态。

急停开关 :在示教器右上角,为手动操作人员提供安全保障,自动状态也有效。

第一排:功能选择键:

3、PREV:返回键

作用:用于在编辑状态下的操作,返回到之前的画面。

4、F1/F2/F3/F4/F5功能键

作用:一一对应画面显示页面下方的功能键。

5、NEXT:翻页键

作用:当画面下方功能键有多页时,将功能键菜单切换到下一页。

6、SHIFT:组合键,与电脑中的SHIFT键同作用。采用左右双键,考虑操作习惯问题,比较人性化的设计。

作用:组合其他键共同使用,比如点动机器人时shift+轴。

7、MENU:主菜单显示键。

作用:进行功能菜单显示,类似电脑的“开始”键。

8、SELECT:选择键

作用:显示程序一览画面,可从其他画面直接切回程序主界面。

9、EDIT:编辑键

作用:选中要进行编辑的程序名,按此键可直接进入编辑界面。

10、DATA:数据键

作用:用于显示寄存器界面,显示最后一次编辑的数据

11、FCTN:辅助键

作用:显示辅助菜单,一般常用于程序的停止,系统重启等使用。

12、STEP:单步运行切换

作用:可使程序按单步方式运行,执行完单步后停止运行。

13、DISP:分屏键

作用:与SHIF键同时按下的情况下,切换界面显示窗口多少(单、双、三画面),单独操作时可切换当前选择的窗口界面(切换到的为激活界面,可操作,其他为显示),如果要运行程序只可在画面1中执行。

14、HOLD:暂停键

作用:用于中断程序的执行,使正在运行中的机器人程序暂停(非紧急停止模式)。

15、RESET:复位键,消除报警用。

16、BACK SPACE:删除键,与电脑中的删除键一样。

作用:用来删除光标前的一个字符或数字,一般用于程序编辑或注释时,出错删除字符用。

17、ITEM:行号输入键。

作用:一般用于程序行号跳转或查询某些比较多参数界面是输入指定位置用。

18、ENTER:确认键

作用:编辑操作确认用,如程序新建、注释编辑、程序修改等。

19、TOOL1/TOOL2:治具程序选择

作用:示教器上的应用专用按键,出厂时根据不同需要可指定不同的功能。

20、FWD:前进键、BWD:后退键

作用:与SHIFT键组合使用,用于程序运行。FWD键用于顺向执行程序,BWD键用于逆向执行程序。程序执行中松开SHIFT键时,程序执行暂停。一般在手动执行程序中使用,配合STEP单步运行保证安全。

21、COORD:坐标系切换键

作用:根据编程时实际情况,用于切换手动进给坐标系。依次进行如下:关节-手动-世界-工具-用户-关节。与SHIFT键同时按下,会出现用来进行坐标系切换的点动菜单。在自动状态下切换无效。

22、GROUP:组切键(在有附加轴中有效)

作用:单独按下时,按G1-GIS-G2-G2S…的顺序,依次切换组、副组。

按住组切键同时,按住希望变更的组号码得数字键,即可变更为该组。

23、MOVE MENU:移动菜单。功能键

24、SET UP:设置

25、DIAG:移动提示键。

作用:单独按下情况下,移动到提示画面。在与SHIFT键同时按下的情况下,移动到报警画面。

26、POSN:位置显示键

作用:显示机器人的当前位置。

27、I/O:输入/输出,用于直接切换至最后一次编辑的I/O界面。

28、STATUS:轴的状态键

29、+/-:倍率键

作用:进行速度倍率的变换,依次切换如下:VFING(微速)-FUBE(低速)-1%-5%-50%-100%(5%以下以1%为刻度切换,5%以上以5%为刻度切换)

30、坐标轴J1-J8:点动键(X,Y,Z,坐标键)

作用:在手动模式下,组合键shift+轴,单独移动某个轴。

PS:J7/J8为附加轴,默认无附加轴。

31、POWER:电源灯

32、FAULT:故障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