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远程I/O设定详细教程

楼主(2024-05-23):
远程I/O在实际工作中有着非常大的用途,当我们的现场设备配线比较远时,我们采用传统的硬件接线方式,就需要配置大量的线路汇集在一个电柜内,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大量的不便,增加了大量的工作量,并且也不利于后续的维保工作,这时就需要用到远程I/O模块,将线路集中成一个单独的分点,最后再通过一根网线将所有的分点采集至主PLC统一使用。下面针对远程I/O的设定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1、新建一个项目,命名为远程IO设定;

2、添加一个PLC型号;

3、设定PLC参数;

4、完成参数设定后打开网络视图;此时我们只能看到刚才我们添加的PLC图标;

5、如下图所示在右侧目录中可以看到有很多可添加的模块选项,在网络视图中目前没有添加任何模块,添加西门子品牌的远程I/O在目录内即可找到想要添加的模块型号,比较简单,我们重点总结一下其他第三方模块的添加方法;

6、点击“选项”菜单在下拉菜单中点击“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

如下图所示;

7、打开如下对话框;点击下图红框的三点标识;

8、点击打开后对话框如下;在图1处可以看到显示GSD文件存放路径,存放文件路径后在图2位置会自动显示可以加载的GSD文件,此时选中GSD文件,点击下方3处安装;

9、安装等待中如下图所示;

10、安装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1、硬件列表更新完成后,再次打开网络视图,在目录内打开其它现场设备下拉菜单项,我们要添加的是远程I/O,固在I/O下拉菜单下就能找到我们刚才添加的远程I/O模块;

12、选中要添加的远程I/O后,用鼠标左键,将模块拖入左侧网络视图内,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3、添加网路组态,在上一步添加模块后,模块显示“未分配”状态,此时点击“未分配”显示出当前可组态的网络连接,选中后,组态将建立完成;

14、接下来我们需要将远程I/O模块添加IN,OUT点,在网络视图内点击选中刚添加完成的模块,点击设备视图,进入模块的设定;如下图所示;此时在2位置没有I/O点位显示,3位置可以看到可以供添加的I/O扩展模块;

15、点击目录内“模块”下拉菜单显示可以添加的模块种类有很多,下面依数字量I/O为例演示;

16、点击“DI”数字输出下拉菜单,“DO”数字输出菜单添加需要的模块,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17、硬件添加部分就完成了,下面来看一下添加的I/O模块地址如何查看,在网络视图中选中添加的设备,点击右上角“设备视图”这时可以看到设备概览也显示了相关信息,将窗口向左拉大,就可以看到刚添加的I/O模块的输入,输出开始地址,第一个输入模块的第一个输入点即为“I2.0”输出第一个点为“Q2.0”

完成以上操作后,远程I/O就设定完成了,编译一下发现无报错信息,这时就可以使用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