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博图新建项目设定详解,千万别打开就编程 ...
西门子博图新建项目设定详解,千万别打开就编程

楼主(2024-05-23):
在我们新建一个项目时是直接就可以打开编程界面就开始编程吗?当然不是的,那么有哪些需要设定的事项呢?
一、按照需求先打开博图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打开后如下图所以;
二、点击“项目视图”打开项目编辑窗口,这时没有任何硬件信息,如下图所示;
三、双击“添加新设备”,打开目前安装的软件中包含的设备列表窗口,如下图所示;
四、添加PLC设备,选择控制器,在控制器下拉选项中找到需要添加的PLC型号,如下图3所示;图4位置可以看到添加的PLC的订货号,版本(一般选择最高版本,可向下兼容),图5可以看到目前PLC的硬件配置详细信息;
五、完成以上操作后,新项目就有了一个控制器,点击网络视图,可看到刚添加的PLC图示,如下图所示;
六、在网络视图中选中PLC图标,点击上方“设备视图”切换至设备视图窗口,在设备视图窗口中,可以看到PLC简视图标,如下图所示;
七、选中PLC点击下方“属性”打开属性设定窗口,在属性一栏中可以看到有很多信息,如下图所示;
八、在属性窗口中点击“常规”栏,点击下拉三角标识,在下拉菜单中可以看到有关项目信息,如下图所示;
九、在项目信息设定栏可以看到有关项目名称、作者、注释、插槽、机架等信息,说明如下图所示;
十、目录信息窗口,不可更改,如下图所示;
十一、下面切换至profinet接口窗口,打开设定窗口后,要设定的项目如下图所示;此设定项是重点设定项。
十二、点击“以太网地址”项,打开设定窗口,首先点击图2位置处“添加新子网”按钮变为灰色,子网由“未分配”变为”PN/IE_1”表示子网已添加完成
在IP协议设定项中,勾选设定IP地址,根据实际需求设定IP地址,如图3所示(如需联网可向IT单位索要IP网段),练习使用可采用默认IP地址;图4/5可根据实际需求设定,注意:勾选5位置,IP地址设定栏将丢失权限,无法设定变为灰色;图中6位置一般采用系统自动生成PROFINT设备名称,所有设定如下图所示;此设定项如不设定后续编程等将无法连接到PLC;
十三、其它设定项可根据个人需求设定,如要连接外部网络,如下图所示;
十四、如果项目中有用到高速计数器,需要启用高速计数器功能,打开高速计数器下拉菜单可看到有6个高速计数器可供使用,选择第一个口,勾选启用高速计数器,如下图所示;
十五、勾选启用高速计数器后,在功能栏根据实际需求设定计数类型,如下图所示;
十六、工作模式设定,根据计数方式及精度,常用的计数器有单相、两相、A/B计数器、A/B四倍频计数器,可依据实际设定,如下图所示;
十七、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计数方向设定,是采用加计数还是减计数,其他设定项,可自行需求设定,如下图所示;
十八、脉冲发生器,应用于伺服/步进电机,可参考之前分享的关于伺服设定文章;
十九、系统和时钟存储器,这个功能是基本都会勾选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M1.0 (FirstScan):首次循环,可用与PLC上电时执行一些初始化的动作,检查等;
%M1.2 (AlwaysTRUE):始终为1,可用于调试强制某一输入信号一直有效测试程序;
%M1.3 (AlwaysFALSE):始终为0,可用于调试程序或检查程序错误等,如强制某一信号始终无效,检查某一故障现象是否为此信号导致。
时钟存储器字节的地址:
%M0.0 (Clock_10Hz):10HZ时钟
%M0.1 (Clock_5Hz):5HZ时钟
%M0.2 (Clock_2.5Hz):2.5HZ时钟
%M0.3 (Clock_2Hz):2HZ时钟
%M0.4(Clock_1.25Hz):1.25HZ时钟
%M0.5 (Clock_1Hz):1HZ时钟
%M0.6(Clock_0.625Hz):0.625HZ时钟
%M0.7 (Clock_0.5Hz):0.5HZ时钟
以上时钟功能勾选时可直接在编程时使用,不用再自己编写程序制作时钟电路,如编程常用的秒脉冲闪烁指示灯,就可以采用M0.5直接驱动一个指示灯实现;
二十、组态控制,可勾选组态控制,可允许通过用户程序重新组态设备连接,如下图所示;
以上为新建一个项目一般需要设定的内容,其它设定项目可自行决定,如是否打开保护功能,是否联网等等。
PS:以上设定采用博图V14演示画面,版本会有细微差异。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