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宏指令

楼主(2024-05-23):
一.概述

宏指令是将若干程序指令集合在一起,一并执行的指令。

宏有以下几种应用方式:

■作为程序中的指令启动

■通过 TP 上的手动操作画面启动

■通过 TP 上的用户键启动

■通过 SDI,RDI,UI 信号启动

二.设置宏指令

宏指令可以用下列设备定义

■ MF[1] 到 MF[99] MANUAL FCTN 菜单

■ UK[1] 到 UK[7] 用户键 1 到 7(出厂时已经设定)

■ SU[1] 到 SU[7] 用户键 1 到 7+SHIFT 键

■ SP[4] 到 SP[5] 用户按钮 1 和 2

■ DI[1] 到 DI[9] 数字输入

■ RI[1] 到 RI[24] 机器人输入

条件:创建宏程序(宏程序的创建和普通程序一样)

创建一个宏程序:

1、依次点击按键【MENU】-【设置】-【宏】,打开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2、系统默认提供总计:150个宏命令,如下图所示:

3、移动光标至指令名称列,点击【ENTER】确认键,然后输入名称,如下图所示:

4、回到程序界面,以夹具开合动作为例,新建一个程序HOPN1并注释为OPEN HAND1,如下图所示:

5、编写治具开合动作程序,如下图所示:

6、再次回到宏命令界面,将光标移动到“program程序”列,按键【选择】,在弹出的程序列表中,选择HOPN1程序,如下图所示:

7、将光标移动至分配列,点击【选择】键,在弹出的列表中选择此宏命令执行的信号类型,并分配地址号,如下图所示:

8.再次回到程序界面会发现,HOPN1后面多了一个MR,如下图所示:

如何执行宏呢?

1、依次按键【MENU】-【手动操作】打开宏程序,如下图所示:

2、将光标移动至已设定好的宏指令上,按住shift键的同时,按【执行】键,将执行HOPN1中的程序动作,如下图所示:

如果采用TP上的用户键启动,

·对于 UK, 直接按用户键1-7执行(一般情况下,UK 都在出厂前被定义了,具体功能见 键帽上的标识)

·对于 SU, 按住 SHIFT 键的同时,按用户键1-7执行。

·输入DI信号启动,DI[1]-DI[9],TP置OFF

·TP置OFF ,输入RI[1]-RI[8]启动

·作为程序执行,如下图所示:

在实际编程时,就可以写正常的运行程序,当需要执行夹具动作时,就可以直接将宏指令直接插入进去,按程序运行。如下图所示:

还可以做一个宏指令,比如作用为回原点位置等待,当设备异常时,机器人需要安全返回,这时就执行宏指令,安全回到原位,而不用手动移动点位。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