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机器人码垛指令用法

楼主(2024-05-23):
码垛指令:在自动化物流系统中应用广泛,像我们经常看到的电商仓库,医药行业的药物分拣等(常见的协作机器人),是通过计算TCP中心点数据与码垛寄存器的值,然后根据堆叠模式计算出当前的堆叠位置,再将得出取放料点位传给码垛指令的一种运行指令。

在FANUC机器人中码垛指令可分4种模式:B、BX、E、EX,如下图所示:

码垛堆积B:主要是针对比较规则的模式,如正方形,平行四边形方式。

码垛堆积E:主要时针对工件姿态变化了,不再是规则的平行四边形阵列时,或者是更加复杂的形状时使用。

这两种都称之为堆上式样。而BX和EX是更加复杂的路径也方法变化的情况。

下面先来看一下关于码垛堆积B的使用方法:

码垛指令路径点主要设定:接近点(可以是多个1-8)、堆叠点、远离点(可以是多个1-8)依靠这些路径点的位置数据,进行指令执行。如下图所示:

假设要堆积或拆解的码垛是下图所示的样式:

1、新建一个程序:按键【创建】输入程序名:MADUO的程序,如下图所示:

2、创建完成后进入程式编辑界面,按翻页箭头键找到【指令】打开指令列表,选择【7码垛】打开码垛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3、在打开的码垛指令中,选择PALLBTIZING-B指令(规则的工件模式),如下图所示:

4、各个参数的含义:

(1)PALETIZING_1:当前配置的码垛注释,可按ENTER确认键输入注释,支持中文,如下图所示:

(2)类型:将光标移动到类型,可以选择要执行码垛(堆叠更加)或拆垛(移走减少),如下图所示:

(3)INCR:是指码垛执行是每次移动的数量,像本例子中1就是按圆柱工件的顺序,依次堆叠或拆除;2就表示会各一个,一般情况下都设定为1,也就是按顺序进行,如下图所示:

(4)码垛寄存器:是指当前要使用的码垛寄存器号,而FANUC机器人系统提供了32个码垛寄存器可供使用,因此此处设置范围就是1-32,如下图所示:

(5)顺序:是指在进行码垛或拆垛时,是按行-列-层还是其他的顺序,一般不用更改,如下图所示:

(6)行、列、层:是指当前的码垛排列形式,如下图所示:

辅助位置:可不用

接近点:是指接近点的个数,范围1-8;

RTRT:是指逃离点个数,范围1-8;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

以上设定确认无误后,按键【完成】进入码垛底部点的示教界面,如下图所示:

此处的*P[1,1,1]就是根据上面行、列、层设定的顺序,指:第一行、第一列、第一层,*星号表示未示教,这时只要将机器人移动到对应工件位置示教星号就会变为横杠--,如下图所示:

完成以上码垛底部点的示教后,按完成进入路径设定界面,如下图所示:

P[A_1]:是指示教接近点;

P[BTM]:是指堆放点;

P[R_1]:是指逃离点;此三点也就构成了码垛的运动路径,也可将接近点和逃离点设定为同一点,注意不要产生工件碰撞。

PS:FANUC机器人提供的码垛指令只有在世界坐标系下生效。

当设定完以上内容后,程式界面就自动生成了码垛程序,如下图所示:

针对以上程序,我们只需要再添加好逻辑判定循环够工件的个数次数,取放料点位就可实现码垛的堆叠或拆垛。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展示效果视频供参考: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435170123680333825
以上为个人学习总结观点,不当之处欢迎留言指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