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系列常见问题汇总

楼主(2024-05-24):
01安装软件问题

问:未能解压成功,压缩格式已损坏
答:1)检查源文件是否损坏
2)重新下载,关掉杀毒软件之后再进行解压
3)下载好压软件,用好压软件解压安装

问:三菱GX Developer 新建工程时总是显示工程初始化失败
答:首先卸载软件。
然后要删注册表: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注册表编辑器里要删除以下几个文件夹。
我的电脑→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TSUBISHI下删除SWnD5-GPPW
我的电脑→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删除Environment of MELSOFT和EZSComon和SWnD5-GPPW。
重启计算机之后先安装ENVMEL文件夹下的SETUP.EXE,在安装SW8D5C-GPPW-C文件夹下的SETUP.EXE。另外最好安装路径不要有中文。
如果还是不行,应该就是操作系统问题,要么选择版本低一点的编程软件,要么升级一下电脑系统。

02PLC程序编程指令问题

问:ADD指令不理解
答:加法指令ADD D0 D1 D1 功能是把(D0)+(D1)的值又送到D1中去

问:特殊继电器不理解
答:PLC内有大量的特殊辅助继电器,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功能。FX2N系列中有256个特殊辅助继电器,可分成触点型和线圈型两大类(1)触点型 其线圈由PLC自动驱动,用户只可使用其触点。例如:M8000:运行监视器(在PLC运行中接通),M8001与M8000相反逻辑。M8002:初始脉冲(仅在运行开始时瞬间接通),M8003与M8002相反逻辑。M8011、M8012、M8013和M8014分别是产生10ms、100ms 、1s和1min时钟脉冲的特殊辅助继电器。(2)线圈型 由用户程序驱动线圈后PLC执行特定的动作。例如:M8033:若使其线圈得电,则PLC停止时保持输出映象存储器和数据寄存器内容。M8034:若使其线圈得电,则将PLC的输出全部禁止。M8039:若使其线圈得电,则PLC按D8039中指定的扫描时间工作。上述这些只是三菱一个品牌的PLC对辅助继电器M的特定含义,其他品牌大致都差不多,所以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问:步进指令
答:FX2N系列的PLC为编程人员提供了两条步进指令STL和RET。STL是步进开始指令,RET是STL的复位指令,即步进结束指令。使用这两条指令可以方便地编制出顺序控制梯形图指令程序。
(1)STL指令
STL只能用于状态器S。在三菱编程软件的早期版本的梯形图中,步进触点的梯形图符号为“-|| ||-”,但在书本所采用的GX-DeveloperV8中,步进开始指令“[STL SX]”直接表示。
当某一步被激活为活动步时,对应的STL触点接通,该步的负载线圈被驱动,若后面的转移条件满足时,就执行转移,即后步的状态继电器被SET或OUT置位。该步被复位,所对应的STL触点断开,其对应的负载线圈复位(SET驱动的除外)
在使用STL指令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STL可以直接驱动或通过别的触点驱动Y、M、S、T等元件的线圈或应用指令。驱动负载用OUT指令。
2、因PLC只执行活动的步对应的电路快,故使用STL指令可以允许双线圈输出,但须注意同一软元件的多个线圈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活动步的STL区域内。
3、STL指令在同一程序中对某一状态继电器只能使用一次,不能重复使用,说明控制编程中同一状态只能出现一次,否则会引起程序执行错误。
4、同一定时器可以在程序中出现多次,以节省定时器个数,但因相邻两步的状态继电器会同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故同一定时器不能出现在相邻的两步中。
5、若顺序不连接转移,不能使用SET指令状态转移,应用OUT指令进行状态转移。
RET是步进结束指令,程序从新回到主母线上。

问:位组合元件怎么理解
答:三菱系列的PLC可以用位元件以位元件组的形式接受或发送二进制数据,1个位元件组由4个连续位元件组成,书写形式是KnX**、KnY**、KnM**等,比如K1X00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X000的1个位元件组,包含从X003~X000之间的4个位元件。比如K2Y10就表示起始位置为Y10的2个位元件组,包含从Y17~Y10之间的8个位元件。
K3以此类推

问:如果一个y点输出时没有用置位指令,那么能不能用复位指令复位这个y点?
答:可以,但是如果out Y0 跟rst  Y0 同时导通时,PLC是从上往下扫描程序的,以最后执行程序为准。

问:<>     k2m100    k0怎么理解?
答:M508-M516组成的元件不等于K0时,导通。

03通讯问题

问:读取失败
答:检查以下几点
1)PLC类型是否正确?
2)连接接口是否正确?
3)通讯电缆是否异常?
4)是否设置了口令?
5)PLC内部是否存在数据?
6)PLC是否在正常工作?

问:工业遥控器通讯问题
1)通讯线是否正常?
2)端口选择是否正确?
3)遥控器的驱动软件是否安装?
4)以上问题是检查通讯线是否跟电脑是否有通讯上。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插拔通讯线--检查端口(com和LPT是否有反应)---再点开端口(com和LPT)检查新增的COM口的位置

问:通讯问题如何排查?
答:一般通讯不上的问题,查看一下几点:1:设置是否正确?2:通讯电缆是否损坏?3:通讯设备及其接口是否损坏?

04触摸屏问题

问:信捷触摸屏无法模拟
答:1)电脑上安装多个信捷触摸屏软件,且目前使用的这个不是最后安装的那个;
2)屏的类型属于OP系列或一体机系列;
3)如果排除以上可能,模拟仍然无法实现,但下载到屏中正常,请以屏为准。

问:有网口的三菱触摸屏可以用网线上下载程序吗?
答:可以,但是第一次下载程序还是要用USB。三菱触摸屏以太网下载的方式详情请点击以下链接:https://wenku.baidu.com/view/507771b903d276a20029bd64783e0912a2167c2d.html

问:像西门子的触摸屏上可以做警告跟错误报警,三菱的触摸屏能不能也分警告跟错误两种呀。
答:三菱触摸屏的软件只有报警的设置,从功能上就没有做这样的区分的。如果学员想要,可以新建两个报警组以作区分。

5:哪里设置错了通信不了?

答:比如192.168.0.100

05PLC软件应用问题

问:仿真使用有限制吗?
答:GX Works2跟GX Works3无论什么系列都可以进行仿真。

问:编程只读不写是什么原因
答:按F2,进入修改模式。

问:无法读取或写入大于存储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存储容量的设置
答:1) 左边窗口选→参数→pLc参数→默认。再重新写入。
2)

问:软元件 注释编辑,写入,读取出来的时候,就没有中文标释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答:写入要勾选注释选项,读取也勾选注释选项

06现场应用问题

问:换别的机台同型号的plc就可以输出!:换了新的plc  程序输进去也同样亮指示灯,却没输出。
答:试着把PLC换到正常机台上去,就可以识别是否是PLC的问题。

问:我在做一个智能车库的项目  需要实现功能:用户在读卡器直接刷IC卡,然后HMI页面直接跳转到信息确认页面。这样的触发跳转具体怎么实现?功能元件还是用宏指令?如果使用宏指令具体怎么写?
答:这个看读卡器的通讯协议,根据它的协议,读取刷的卡的IP,经过宏指令取控制,宏指令我们这边暂时没有相关教程,威纶通官网有一个培训视频,可以去看看.

问:三菱2N的PLC有时候瞬间24v连电、PLC会有部分的程序死机吗?
答:程序不会部分死机的,程序应该在运行的,但是外围电路可能在瞬间通电的时候会引起输入点点亮,从而导致程序接受到某个信号不运行。反正情况有很多种,还得根据现场情况去分析。程序要么运行,要么不运行,运行的时候还要看条件给够了没有,给够了才会往下运行。建议监控一下,检查哪一部分的程序不运行了。

07硬件问题

问:3u的模块能挂到1n上用吗?
答:可以。

问:三菱PLC BATTV灯亮,其它灯都不亮是怎么会事?
答:怀疑PLC电池没电了,建议换个电池。

问:三菱PLC报警不工作有哪些原因
答:电脑连接plc进行在线诊断

问:POWER灯一直在闪烁,其他灯没有亮。
PLC输出的dc24v连线拆掉,确认供电没问题,POWER灯还闪-----plc坏了。
如果不闪了,run亮----dc24v负载有问题

问:三菱的GX和fX系列是什么意思
答:GX是编程软件,FX是PLC硬件的一个型号系列。

问:为什么我通上电,QJ61BT11N模块灯的不亮
答:监控报警代码为1200。拔出来重新装好!分配好地址试试

问:QX40接收不了流量计信号
答:QX40是输入模块,流量计是脉冲输出,得选用高速脉冲输入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