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500控制V90伺服详解及欧姆龙SPED指令问题汇总 ...
S7-1500控制V90伺服详解及欧姆龙SPED指令问题汇总

楼主(2024-05-24):
问:这个既然不灵活,为啥不用GSD文件方式呀?
答:这个根据实际的应用场合来说,一些简单的定位控制可以采用HSP方式实现,位置环直接做在PLC侧,伺服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设置,PLC编程比较简单,拖拽几下就基本搞定了。
问:我电脑已经装了博途和其他软件影响吗?
答:如果是今天讲课所用到的功能块或者组态文件,那么不影响,这些都是另外添加进去的,需要注意下载时要对应软件版本,然后添加即可。
问:105 111报文各自的优缺点是?
答:v90可通过组态HSP和GSD两种方式实现控制,其中HSP文件用工艺对象组态,位置环直接做在PLC侧,报文改不了,就是105,编程简单拖拽几下就基本搞定了,不需要在伺服测进行任何配置;而GSD文件则比较灵活,既可以在把位置环做在驱动侧,也可做在PLC侧,并且报文的选择也多了;如果位置环做到了驱动侧,我们还要用V-assistance调试软件来设定V90一些参数,控制模式改为EPOS功能。
问:3个轴可以同时调用FB284做绝对定位控制吗?
答:可以的,FB284功能块是根据设备视图中报文 111 的硬件标识符来判断对应哪个轴的。
问:多个伺服的情况下,FB284怎么区分控制的伺服?
答:S7-1200、1500PLC是通过V90 设备视图中的 111 报文硬件标识符来判断控制的是哪台伺服;S7-300、400PLC是通过设定值符号名或硬件标识符来判断控制的是哪台伺服。
问:回原点模式选择3 的时候,Position管脚的定义原点位置值还起作用吗?
答:起作用的,模式选择为3的时候,工艺对象定位轴/同步轴将根据组态执行回原点运动,完成该运动之后,轴被定位在参数“Position”的值指定的位置。
问:PTO是以给定的脉冲数和电子齿轮比计算电机移动的距离,那协议方式控制伺服怎么计算电机移动的距离?
答:有两种方式指定,第一种把伺服控制方式设置为速度模式,伺服的移动距离转速等参数都是由PLC轴工艺对象设置来决定;第二种把伺服控制方式设置为基本定位模式,伺服的移动距离转速等参数都是由V90调试软件里面的设置机械参数来决定,PLC按照定义好的参数发送对应命令数值即可。
问:老师使用轴工艺对象和使用FB284有什么区别?
答:工艺对象添加设置,使用工艺指令位置环在PLC侧,用PLC open运动指令,应用灵活方便,控制精度高,缺点是占用CPU资源比较高,根据轴的数量,要选用相对高端一些CPU(成本高)
通过FB284 功能块控制。位置环在V90驱动器里,CPU只需要通过报文111发送指令给V90驱动器, 优点是占位CPU资源非常少,可以选用更低端(成本低),缺点是多轴同步的时候还是有位置相位差,需要程序中加以补偿。
问:老师 使用轴工艺对象只可以选择速度模式吗?
答:是的,使用轴工艺对象功能位置环在PLC侧,伺服这边必须使用速度模式,所有的参数设置都是由轴工艺组态完成。
问:工艺轴组态,在哪查每个plc带的最大轴数?
答:这个可通过PLC的样本手册获知不同型号CPU能够支持带的最大轴数。
问:停止指令里为什么是设定为3ne
答:设置#3脉冲输出停止是指令规定的
问:cw和ccw表示什么?
答:正向脉冲,反向脉冲
问:老师停止不用INI指令,用SPED指令可以实现停止吗?就是把脉冲频率设置为&0,其他参数不变。
答:SPED指令脉冲频率设置为&0,可以停止
问:老师讲解一下连续模式和单独模式分别用在哪些地方?
答:连续模式:按输入数值大小移动距离,单独模式按输入数值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