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全系列常见问题分享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常见问题

1、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提示RPC服务器不可用时怎么回事?
答:PC(RPCremote procedure call )服务没有正常启动。点击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管理工具→服务中,找到"remote procedure call (rpc)",双击打开,在"启动类型"里选择"自动"后,点击确定;运行→MSCONFIG,选择“正常启动”,则就会加载所有服务,包括rpc服务; 选择是“有选择的启动”,您必须选中“加载系统服务”一项保证服务启动时加载,最后重新启动电脑。

2、问:中断程序意思是启动中断程序后, 例如:X0激活后直接到达中端程序如,紧急停车   中断程序是子程序可以这样理解吗?达到条件运行,关闭中断程序意思是不运行中断程序     中断程序特点是反应快?
答:中断程序和主程序在一起的时候,会先执行中断程序然后在回头去执行主程序,中断程序必须要在允许接通的情况下优先执行,如果没有允许接通是不会优先接通的。中断服务程序不能由用户程序调用,而只能由特定的事件触发执行。

3、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和电脑通讯不上是我电脑版本的问题吗?还是什么原因呢?
答:这种情况呢?你很多种原因导致的,首先你要一一排查,比如,通信方式,编程通信线是否正确完好,驱动是否正确安装,通信设置端口IP地址是否设置正确

4、问:如果西门子S7-200SMART PLC  SR60在通电期间插入内存卡或拔出内存卡,CPU会不会损坏?
答:CPU不会损坏,SD卡可能损坏。不断电插拔的话危险,可能会损坏卡的。

5、问:一般的急停按钮是放在程序里面做还是放在硬线回路里面做?那种方法比较安全?
答:这个都可以PLC和接线,可以双重保险

6、问:S7-1200作为IO设备与S7-200SMART的PN通信,组态完的S7-1200与S7-200SMART的IO地址映射关系测试没问题,怎么在1200写程序控制200samrt呢
答:你只需要把数据放入到对应的 数据交换区即可

7、问:我用博途V15.1,组态4个运动轴,PTO(脉冲A+方向B)方式,CPU选择1214C DC/DC/DC或1215C DC/DC/DC,每次在组态第3个轴时,就出现这个报警信息,然后就只能退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答:检查一下cpu里是否启用了四个脉冲输出

8、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能用SD卡扩展存储区空间吗?
答:这就要看你PLC型号了,你可以把程序存在SD卡当中,但是首先你的PLC得支持SD卡。

9、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下载时,报“端口无法打开或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
答: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说你看一下你的电脑服务里边s7 DOS,服务有没有启动?第二种就是说关闭其他软件,看一下端口有没有被占用

10、问:有S7_200 SMART通讯问题是:已经完成modbus从站通讯程序,有要增加主站modbus通讯,读取流量计累计流量,读取后流量计累计数据并通过从站将数据上传中控室,程序上怎样处理?
答:这个你要加个通信模块,然后做主站,和流量计连接。

11、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输出继电器跳的太频繁,是不是PLC靠的太近干扰产生的
答:你是不是给信号给的很频繁,或者输出很频繁,现在不是干扰的问题,要排除是不是你程序或者操作而是使它输出频繁。

12、问:三菱PLC跟西门子PLC的源型 漏型 定义的不一样吗?
答:对,正好相反,西门子漏型接法在三菱是源型,西门子源型接法,在三菱是漏型。

13、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的SM0.1在有啥用?
答:首先你要了解SM0.1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仅在第一个扫描周期接通,换句话说就是第一次启动扫描接通,然后PLC第二次扫描就不管它了,常常会用在初始化子程序之类的。

14、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从百度下载这个文件,放在系统盘也就是C盘,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32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即可

西门子S7-200PLC 常见问题

15、问:西门子S7-200PLC发出高数脉冲设定值一样的,可是正反转的时候输出脉冲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答:你可以在脉冲达到最高点时来个中断,复位计数值,因为正转后计数值是从0往上加..反转是在原来正转的计数值往下减.你如果是从左边到右边,在从右边到左边,在路程一样的情况下,脉冲数就一样,但如果你是在中间去左边,在回右边这样子的话,那你去右边的脉冲数就要高1倍了

16、问:西门子S7-200PLC变送模块有工作电压,输入输出指示灯不亮?
答:输入端子的接触不良或输入连接线连接不良,当故障发生在扩展单元时,可能是基本单元与扩展单元间的连接不良;PLC输入接口电路损坏。测量PLC输入电压、检查模块安装与连接,在确认正确后,更换输入模块或进行输入模块的维修与处理。检查程序,检查输入输出有电压没?
17、问:这个VP20这边老是显示我查了一下这个错误代码,好像是说通讯不上。那个这个,Ste200。他不是有两个这个。传输口吗?这两个传输口是不是不能同时使用啊?
答:可以,CPU两个通讯口都是独立的

西门子S7-1200 PLC 常见问题

18、问:S7-1200下载时报错:具有激活的TIS功能防止下载到设备
答:这是因为PLC被强制了,导致下载会报这类错误。取消强制就可以下载。或者将cpu重置为出厂设置,也能再次下载。这2种方法都能解决问题。

19、问:1200智能IO通讯时,两个网络同时访问一台设备,实现共享,节省一个网络耦合器,这个该怎么实现共享
答:都连上了设备那么说明本身两台1200就是连上的,可以互相通信

20、西门子S7-1200 PLC编程软件我想用SM0.0将所有程序段串起来放到一个段里,找不到SM0.0特殊位?
答:请在CPU属性中勾选启用系统存储器字节选项,然后再始终为1的地址就是相当于200系列中SM0.0常闭功能。1200里面M1.2相当于SM0.0

21、问:西门子S7-1200 PLC CPU灯没亮,是不是烧坏,怎么检查?
答: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CPU进线端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源进来那就说明你PLC坏了。

22、问:西门子S7-1200 PLC PID调节里面预调节是什么意思?
答:预调节就是快要接近,启动预调节。

西门子S7-300PLC 常见问题

23、问:西门子S7-300PLC时钟存储器显示灰色的,有什么办法设置?
答:你这个是只读的 要在组态软件里设置 选中管理器左边的站对象 双击右边窗口的 “硬件”图标,打开硬件组态工具 HW Config 在这里双击CPU 进行设定

24、问:西门子300不自动生成背景DB?
答:DB不是自动生成的。当你建立了FB后,需要再建立DB与其相应。方法和插入FB基本相同。选择Insert New Object--DataBlock--系统会缺省一个DB名--数据块的类型:选择Instance DB--之后后面出现复选框,选择你刚才建的FB就可以了。根据程序需要,如需多次调用FB,则应建立多个DB。
用梯形图的话,和调用FC块差不多,只是多了一个DB块参数。DB块号需要你指定,你可以自己先建好,但必须是相应FB创建的,我的建议是直接找一个没有用到的DB块号,填上后会提示你没有相应的DB,是否需要自动创建,选是就行了。

25、问:程控中看到这个符号(P)是什么意思?
答:沿脉冲(上升沿)

26、问:FC里面编程同一线圈可以多次使用么?
答:plc程序中,并不是任何情况下,同一地址的线圈可多次使用的。只有在步进指令或在不同的子程序里不会被同时调用的情况下,可以出现双线圈。

西门子WINCC触摸屏 常见问题

27、问:PLC与win10系统中的win7虚拟机中的winCC链接,现在打开winCC,显示所有服务器连接失败,检查通讯的话,没发现有问题
答:必须要连接硬件,或者网卡驱动是完好的
1、虚拟机需要安装虚拟机与主机的驱动
2、虚拟机使用的网卡模式要求为独立网卡NAT模式,不是共享主机网卡模式桥接模式。
3、虚拟机是否设置了固定IP地址"

28、问:WINCC站组态编辑器,怎么设置的?
答:找不到WinCC application有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种可能是安装WINCC时没有选择“集成”选项,正确的安装步骤是,需要在安装WinCC时选择自定义安装,在“组件”--“通讯”中选择“AS-OS Engineering重新运行WinCC安装包,检查是否有安装AS-OS Engineering选项"

29:问:西门子上位机wicc软件连不上西门子300plc,没有提示,上位机没数据,是什么原因的
答:关键看上位机是什么软件,通讯方式是什么。
我用过组态王通过以太网方式与300通讯:300上有CP343-1 LEAN,设定好IP地址;上位机的IP地址与CP343的在同一个网段内,且不能相同;在组态王里选择以太网连接方式,设定连接的地址时需要输入PLC的IP地址和CPU的槽号,如:192.168.0.100:2 这样就能连上了。

30、问:安装wincc7.3出现,未安装消息队列什么意思?
答:首先点击菜单,选择控制面板,进入控制面板后选择程序。然后选择程序和功能,在新的窗口左上角选择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在Windows功能窗口找到“Microsoft Message Queue(MSMQ)服务器”并展开,将下属选项全部选中,选中后,点击确定,系统会自动安装消息队列,安装完成后再尝试安装软件吧。

西门子博图V15 常见问题

31、问:时钟脉冲存储器时间10HZ时间等于多少秒?
答:1/10秒,倒数

32、问:博图软件打开出现许可证没有授权怎么解决
答:Simatic_EKB_Install_用这个软件重新授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