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全系列常见问题解答分享

楼主(2024-05-24):
每周的答疑时间又到啦~快来看看本周其他学员咨询的问题,是否也是你的疑惑呢?看看老师怎么回复的吧!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常见问题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输入触点为啥输入错误,一直是问号,是哪里错误了?
答:输入触点完之后,按一下回车键,或者点击空白处即可。

问:RS485 4W 是不是就是RS422 ?RS-485 4W如何理解?
答:不是的哦!485是485,422是422,RS-485 4W为全双工,RS-485 2W为半双工。485通讯2线制是一个半双工的模式,所以你发送的时候,发送的数据还是要被本身接收端收到。
485通讯4线制是全双工模式,这样的串口通讯,可靠性比较高。

问:cp343-1做profinet的主站去跟smart200通讯可以吗?
答:不能,只能做主站。

问:放置该指令需要创建一个或多个POU
答:名字重复了,也可能是变量名和子程序名重复了。

问:200SMART程序强制,就是把程序开点改成闭点导通对吧?
答:对,可以怎么说,常闭改成常开,常开改成常闭。

问:主程序调用子程序,调用一遍可以,调用两次怎么就不可以呀?
答:可以的,每次运转结束,子程序必须复位好,否则,子程序就失效了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PLC上传提示未指定的错误?
答:把 CPU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下载一个空的程序试试。程序有点问题

问:在win10专业版里面下载了step75.6 后面打开仿真软件后,想去下载硬件,可是显示pg/pc接口无法与plc连接,和没有打开仿真软件一样,这是怎么回?
答:选择PLCSIM(MPI)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MPI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MPI接口;PLCSIM(PROFIBUS)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DP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DP接口  ;PLCSIM(TCP/IP)你的硬件配置中要有以太网接口,下载硬件时要选择以太网接口,安装了PLCSIM后打开软件会在工具栏的右侧出现仿真图标,单击 图标打开plcsim,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程序中RS是什么意思?
答:RS(复位优先双稳态触发器)是一种复位优先锁存器。如果置位 (S) 和复位 (R1) 信号均为真,则输出 (OUT) 为假。在复位和置位,有限执行复位。

问:想用运动控制指令做运动循环,比如说,让x轴走一段,y轴走一段,一直循环几次停止,我用了最后一次的指令的完成标志触发第一条指令停不下来,。是不是可以用中断,还是调用子程序?
答:你先把逻辑理清楚,在去写程序。不要用到中断调用子程序这么复杂的控制方式。例如你所说的,先X轴走,在Y轴走。你的逻辑已经很清楚了,可以用计数计数来实现你走循环次数。当X轴走完后,再去触发Y轴,当Y轴走完,就计数一次。当计数到了设定计数次数后就去停止运行指令。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实现你的工艺要求。

问: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输入触点,触点出现3个红色问号?
答:没有输入触点位,鼠标点击三个红色问号,在此输入触点,输入完之后敲回车键,或者点击空白的地方即可。

问:S7-200 SMART AE04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
答:模拟量模块上通道断线或是输入值超量程,除了会引起模块的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断线或是超量程的通道的指示灯也以红色闪烁,以提示用户存在故障通道。

问:西门子S7-200smart无法读取多个485传感器信号怎么办
答:用PLC做主站读取其它485从站的吧?485主站读取从站的方式必须采用轮询的方式,意思就是从站一个接一个的读,你把程序改成轮番读取,再试试。"

问:200smart plc如何与wincc v7.4通讯?
答:STEP7-Micro/WIN SMART 从V2.4 版本开始,软件中直接集成 Modbus TCP 库指令。可以考虑该方法。

问:2个S7-200 SMART 之间是否支持实时通信?
答:支持!升级到 v2.5 版本,2个S7-200 SMART 之间支持PROFINET (RT) 通信,PROFINET  (RT)  通信有实时性,可靠性

西门子S7-200PLC 常见问题

问:西门子S7-200PLC CPU224XP可以发脉冲吗?
答:CPU224XP的高速脉冲输出Q0.0和Q0.1支持高达100KHz的频率。Q0.0和Q0.1支持5-24VDC输出。但是它们必须和Q0.2-Q0.4一起成组输出相同的电压。高速输出只能用在CPU224XPDC/DC/DC型号

问:西门子S7-200PLC信号怎么卡上升沿过不去了?
答:一般情况下,尽可能的不采用上升沿(下降沿),PLC在执行上升沿(下降沿)指令时稍疏忽,就有可能不执行。

问:在西门子S7-200PLC上有两个端口哪两个端口名称叫什么(科学叫法)能告诉我一下吗?
答:RS485接口,串口。

问:RS485通讯线里面的电压是多少V?
答:一般正常是5V电压

西门子S7-1200 PLC 常见问题

问:S7-1200缩放指令和标准化指令中的MIN,MAX的设置。4-20mA MIN,MAX分别为多少?
答:你组态设置的是4-20ma,实际设备也是4-20ma,MIN=0,你组态设置的是0-20ma,实际设备是4-20ma,MIN=5530

问:S7-1200 PLC固件只能升级不能降级吗?
答:可以降级,前提是必须要有原来版本备份

问:ET200M能够带1200的IO模块吗?
答:不能,如果想带1200扩展的话,需要选用ET200SP。

西门子S7-300PLC 常见问题

问:博图300PLC开启仿真出现红色感叹号怎么回事?
答:这是出现了报警,点到模块里面在线诊断查看什么错误。

问:西门子S7-300PLC机架要怎么拆下来?
答:先断电源,拔掉通讯线插头,拆信号线,再拆机械连接螺丝

问:STEP7要求使用.net3.5。请在该PC上启动.net3.5,这是什么意思?
答:出现这种情况因为你电脑没有安装这个必要的组件。在控制面板中,选择“删除程序”。
2、然后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一个选项net 3.5 Framework(包含net2.0和3.0)给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系统就会开始搜索文件了,搜索不到,然后就帮你联网下载,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一下,这样就好了。

问:程序里没被调用的FC块或者FB块会扫描执行么?
答:肯定不会执行,FC作为子程序受到OB1主程序调用才可以,所以你必须在OB1里调用FC或者FB才能执行

问:模拟量输入模块改变量程卡,硬件组态也改变,为啥模块还报故障?
答:量程卡的B位置对应于电压输入;C位置对应于4线制变送器电流输入(4dmu);D位置对应于2线制变送器电流输入(2DMU),测量范围只有4~20毫安。温度测量和电阻测量对应于A位置。通过对模块的组态,选择测量类型和测量范围。各位置对应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范围都印在模拟量模块上。如何还是不行,检查模块电压,模块不要加负载,以上如果都没有问题的,就要考虑到模块本身问题了,可能是坏的。

问:step7 v5.5在线:SIN_SERV未启动怎样解决?
答:重新安装STEP7 V5.5。或重装系统后不要安装杀毒软件

博图常见问题

问:博图V14的仿真是已经装上的 现在博图V13装不了?
答:最好先装低版本的在装高版本的,博途和仿真是可以不同版本在同一个电脑操作环境下安装的;
wincc的不同版本是不能在同一个操作环境下安装的,会冲突;
TIA WinCC Professional 各版本不能安装在同一系统里,其他TIA WinCC Basic/Comfort/Advanced 同时安装没有影响。

问:wincc flexible 2008软件安装出现这个问题,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net1.1 sp1如何处理?
答:计算机缺少NET组件,在控制面板中,选择“删除程序”。
2、然后选择“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3、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把一个选项net 3.5 Framework(包含net2.0和3.0)给选中,然后选择“确定”,系统就会开始搜索文件了,搜索不到,然后就帮你联网下载,安装完成后会自动重启一下,这样就好了。

问:经典wincc和博图V15不能一起装吗?
答:经典wincc不能和博图的wincc专业版装一起,不兼容的。

问:博途V14中,新程序无法下载,出现CPU包含无法自动同步更改。各个功能块要求手动同步,但同步按键是灰色,无法使用,不知道怎么处理?
答:只要编译通过了,可以点击“选择在不同步的情况下继续” 下载到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