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系列常见问题答疑汇总

楼主(2024-05-24):
问: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当中符号表地址I0.0下面红色波浪线是什么原因?
答:说明该地址在符号表中与定义其他的名称, 一般情况下打开的编程软件的符号表中默认有一个I/O符号表,所以可在默认I/O符号表中修改地址或是删除默认的I/O符号表重新在表格1中进行定义。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用SD卡删除CPU里面的程序,要用多大内存的SD卡呢?
答:S7-200 SMART CPU 支持商用MicroSD卡(支持容量为4G,8G,16G;2G和 32G容量不支持 ):可用于程序传输,CPU固件更新,恢复 CPU 出厂设置。一般4G就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支持支持这个吗?1.标准网络通信协议 OPC-UA、SOCKET、Web-Service 等,如为私有协议,需提供接口库和开发说明。2.通过工业以太网与设备互联系统、车间 MES 和工厂 ERP 系统连接
答:OPC可以,其它不行哦

问:如何理解西门子S7-200SMART PLC的扫描周期?
答:扫描周期可简单的认为是对程序执行一遍过程,但实际一个扫描周期中不单单只是执行程序的,还包含了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通信处理阶段,自诊断阶段,输出刷新阶段等。

问:我准备用SD卡往PLC拷贝东西,我直接把程序拷SD卡根目录里然后循环上电就可以了吧?
答:不行,你要在PLC软件里去下载程序到SD卡才可以。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每次打开软件都弹窗设置接口,我把接口设置成PPI,确认进去,下一次又弹窗?
答:说明STEP 7-MicroWIN SMART 访问点MWSMART没有指定接口
打开“控制面板”——“设置PG/PC接口”,确认下MWSMART接口是不是空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1.需要到网上去下载s7epaapi.dll文件,然后拷贝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下即可。
2.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卸载掉软件,退出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建议安装WIN10 64位专业版系统。"

问:S7-200  SMART安装在win7 64位专业版系统下,打开报错"MW SMART已停止工作",该如何解决?
答:点击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如果以上方法不能解决此问题,建议重新安装软件及重新安装系统。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步进控制正限位和负限位没反应,当电机到达LMT+时没有反转继续向前运动?
答:限位信号主要的作用是起保护作用的,碰到限位后可进行立即停止或减速停止,碰到限位要自动反转的情况只有在回原点的情况下才可能,正常运行若碰到限位是要停止的不会反转的。出现碰到限位不停止的情况主要检查两个方面,一是接线是否正,二是是否在组态的时候有启用限位功能。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检测4-20ma传感器断线情况?
答:S7-200 SMART CPU模拟量模块可以检测0~20mA和4~20mA的标准电流信号;两种电流信号的接线、在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中的参数设置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0~20mA对应的通道值量程是0~27648,而4~20mA对应的通道值量程是5530~27648。
所以对于4~20mA判断短线就容易了,正常工作时不会低于4mA,当传输线因故障断路,环路电流降为0。常取2mA作为断线报警值。这也是很多传感器采用4-20mA的一个原因。

问:2.5版本的西门子S7-200SMART PLC和WinCC的通信方法?
答:需要增加OPC软件,PC Access SMART 或是SIMATIC NET,OPC软件作为桥梁,实现WinCC和S7-200 SMART的通信。

问:安装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出现msi package是什么意思?
答:出现该提示有可能是MSI软件包的问题,可尝试通过以下方法看是否可解决:
(1)在电脑的左下角的开始菜单中找到运行选项,在运行选项里面输入“%temp%”,然后敲回车键,打开本地临时文件夹选项。
(2)、在打开的Temp文件夹的任意空白处点击右键>>>属性>>>安全>>>编辑>>>添加>>>everyone,添加完后重新安装软件。

问:通过电脑用触摸屏软件(威纶通)控制S7-200smart和带网口的台达变频器,硬件如何接线?
答:(1)确定各自的连接方式和通信协议,如果只是通过触摸屏的仿真软件连接PLC而不是实际的触摸屏,可选择一个带网口的型号的触摸屏,这样在与PLC进行仿真连接时更好实现。
(2)台达变频器的接口不是网口是一个RJ11的接口,但本质还是用的RS485的方式,所有可与PLC的RS 485接口进行连接,在PLC里面编写通信程序与变频器进行通信

西门子S7-200PLC 问题

▲▲▲

问:请问选择字节 字 双字时有什么规则吗?比如VW70  VD70,用哪个合适呢?
答:字节,字,双字有不同的存储空间的大小,选择什么地址使用取决于两个方面
(1)数据的大小范围,如字节表示范围0到255,那么超过该数据就需要使用字的存储空间进行存储
(2)数据类型,不同的数据类型对存储空间的大小也有要求,比如说存储一个负数,必须要去是16位的存储空间及你需要使用字的地址,一个实数,他需要32位的存储空间,所有需要使用一个双字的地址。

问:西门子S7-200PLC中变量表里面的TEMP变量如何使用?
答:TEMP是临时变量,程序中每一个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中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临时存储器,它不能带出本地程序,只能在自己的主程序、或者子程序中作临时使用。TEMP所占据的地址是随机产生的。TEMP在使用TEMP变量时要注意TEMP一定要先赋值再使用。

问:西门子200编程软件可以装在win10系统上嘛?
答:官方的描述并没有支持win10系统的S7-200的编程软件,但可尝试安装试一下。

问:一台S7-200 PLC通过串口方式可以接两个上位机通讯吗?
答:可以的,完全可以。只要你PLC带有两个串口就可以。

问:S7-200接了一个EM231RTD模块,但是红灯一直闪,什么原因?
答:EM231模块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问:我是win7 64位旗舰版,之前安装过Step7 Micro/Win 4.0 SP9 软件,打了网上的PC/PPI补丁之后是可以正确连接PLC的,后来同学误操作将软件删除,我重新装后就一直无法连接,打开PG/PC接口设置面板,发现没有任何访问点。
答:可尝试按以下方法操作试一下
(1)在PG/PC设置中,选择interface下的SELECT按钮进行PPI的添加
(2)你使用的是PPI电缆还是PC ADAPTER?重新装驱动试试
(3)以上方法不能实现的话,重装Micro/Win 4.0 SP9 和电缆驱动

西门子S7-300PLC 问题

▲▲▲

问:在西门子S7-300PLC中DB块,和全局变量表,两者有啥区别?
答:DB数据块可以定义为背景数据块和全局数据块.全局变量就是外部变量,它是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也可以这样理解变量定义在函数外面,就是全局变量。

问:西门子300PLC CPU指示灯EXTF灯和BUS2F灯闪亮  可以视为2号接口的总线出问题了吗?
答:EXTF,红色,外部故障,BUS2F,红色,MPI/PROFIBUS DP接口2的总线故障。建议检查一下DP总线。

问:step7里的看门狗是什么?有什么作用呢?
答:检测CPU 模块的硬件与顺控程序的异常的CPU 模块内部的时钟。系统内的DB1程序块就是看门狗

其他问题

▲▲▲

问:安装博途V15中报错“Windows要求已数字签名的驱动程序”如何解决?
答:在开始菜单中打开运行程序。在弹出的运行窗口中,输入gpedit.msc命令,确定,就能进入组策略编辑窗口。在组策略窗口中找到“管理模板”再找到“驱动程序安装”这一项,在驱动程序安装的右侧窗口,找到并选择“设备驱动程序的代码签名”。在属性窗口,默认状态为“未配置”这一项,如果想禁用驱动签名,先将其改为“已启用,然后在重新安装博途软件即可。

问:Smart_700_IE 触摸屏组态画面应该用什么软件?
答:WinCC flexible SMART V3即可

问:博途V15,一个项目下有两个PLC,做主从通信,是否能仿真?
答:仿真软件可支持一些仿真功能,主要看使用的是什么协议的仿真,比如说S7通信就可支持仿真操作。

问:西门子博途V15提示存储卡上没有足够的空间,怎么办?
答:是不是你SD卡放满了,你最好看一下SD卡剩余内存,清除一下内存。

问:西门子S7-1500 PLC可以同时接入Profinet和Profibus两种协议的设备吗?
答:可以,如果西门子S7-1500 PLC本体上没有DP接口,加一个profibus的模块即可

问:安装wincc时,电脑的MSMQ服务器打不开是什么原因?
答: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将此服务启动,另外选中此服务右键属性查看依存服务,再看看依存的服务工作是否正常。
服务工作正常了还有权限问题,选中distributed transaction coordinator服务右键属性里面有登陆属性页,改为本地系统账户

问:S7-1217C与华为云数据对接的数据格式是什么呀?
答:具体的还要所使用的协议是什么。

问:CPU 1215C DC/DC/DC一直使用是高电平+24V输出。我要控制信捷伺服,信捷伺服控制器输入都是低电平0V输入.CPU 1215C DC/DC/DC能否低电平0V输出呢?
答:可以考虑使用信号板。

                                                                                                    文章推荐                                                                                                    【技成周报29期】西门子系列常见问题答疑汇总                                                                                                    【技成周报28期】西门子全系列常见问题解答分享                                                                                                    【技成周报27期】西门子全系列常见问题分享                                                                                                    【技成周报26期】S7-1500控制V90伺服详解及欧姆龙SPED指令问题汇总                                                                                                    【技成周报25期】单按钮启停程序、WINCC与S7-300PLC通讯等问题解答                                                                                                    【技成周报24期】abb机器人中断程序,MCGS触摸屏,Visual Studio等问题解答                                                                                                    【技成周报23期】电动机原理、S7-200SMART 的MODBUS通讯课堂技术问答                                                                                                    【技成周报22期】伺服结构原理、V90案例、西门子PN通讯问题解答                                                                                                    【技成周报21期】机器人偏移功能、定位控制加减速时间设置等问题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