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33期 | 三菱、西门子全系列这34个问题值得一看!

楼主(2024-05-24):
三菱PLC问题

问:PLC脉冲输出中集电跟差分的区别
答:这两个信号是接电机驱动器用的,CW/CCW是双脉冲工作方式,两根线都输出脉冲信号,CW为正转脉冲信号,CCW为反转脉冲信号,通常都是差分方式输出,两信号相位差90度,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来决定旋转方向,脉冲数决定电机转动角度。而方向/脉冲信号是单脉冲的,脉冲信号发出脉冲决定电机转动角度,方向信号就是电平信号,比如,想正转加高电平,想反转加低电平,在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时,此信号保持原有电平不需要改变。用这两种都可以的,要作控制系统的话,方向脉冲简单些,具体用哪个主要就看选择的驱动器了,所有的驱动器都支持方向脉冲信号,但低端的驱动器不一定都支持CW/CCW信号。不过CW/CCW是差分信号,在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上占些优势。

问:S0、S21、S22、S23这些表示什么意思,起什么作用?
答:状态继电器(S)是PLC内部“软继电器”的一种,它和输入继电器(X)和输出继电器(Y)一样,有无数对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一般是作为步进状态软元件使用,如不作步进状态软元件,可作一般的辅助继电器(M)使用。

问:上升沿怎么监测它?
由于上升沿的状态只存在一个扫描周期,人眼分辨不出来,可以用上升沿接通,置位M辅助继电器,或者用D寄存器做加一运算,就能知道上升沿有没有接通过。

问:取反指令怎么辨别?
取反指令前面的所有状态处理之后,前面结果为1(导通),则取反为0(不导通),前面结果为0(不导通),则取反为1(导通)。简单理解就是取反指令前面只要有一路是通的,取反就不通。如果没有一路是通的,取反就是通的。

问:计数器与定时器的区别
1 功能作用不同,一来个计时,一个计数
2 代码不同,一个是T 一个是C
3 触发方式不同,计时器要一直接通,而计数器只需要一个脉冲即可
4 定时器一达到设定值自己就不会再计时,而计数器达到设定值还可以往上计数
5 计数器和定时器编写时格式差不多代号在前所设定值在后
6 两者都可以延时触发

问:用三菱plc怎么控制电机过流过载时停止运行延时启动反转,反转数转后停止,继续正转工作,反复几次还是过流过载彻底停机?
可以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控制电机,就需要把伺服放大源器上的模拟量信号接回到PLC模拟量输入端口,通过AD模块转换成数字量从而得出伺服电机扭矩值,然后正反转就自己去控制。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frequency这个库指令怎么填管脚呢?
答:在组态选择的计数器填入“Counter”地址,例如组态了HC3,那么这里就写入HC3,使用任意的双字地址(格式: REAL)填入到输入输出参数“Hz”上,用来记录测量得到的频率值。输出管脚Trigger填入一个BOOL数据类型的变量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经济型(无网口)如何实现通讯上传下载呢?
答:通过西门子原装的PPI电缆连接PLC本体的RS485端口可进行程序的上载与下载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采用MODBUS RTU通讯,接的是信号板,在MBUS_CTRL PORT端口号应选择0还是1呢?
答:MBUS_CTRL参数“端口”(Port)设置物理通信端口(0 = CPU 中集成的 RS-485,1 = 可选 CM01 信号板上的 RS-485 或 RS-232)。

问:Modbus通讯时发送指令时报故障代码6?
答:错误代码6 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_MSG指令。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个时刻有两条或两条以上的MBUS_MSG指令被使能了,解决这个问题可用该指令的完成为复位本调指令的EN端,然后接通下一条指令的EN端。

问: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 V3屏能不能同时带两个西门子S7-200SMART PLC?
答:可以,用交换机可以实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局部变量LD可以存放任意类型的数据吗?
答:局部变量L可以按位 字节 字 和双字来寻址,LD是局部变量双字寻址方式。存放的数据只能是以双字方式进行寻址的数据类型的数,如双整数(双字)或实数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和WinCC flexible SMART触摸屏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
答:若是想通过wincc  flexible SMART软件的仿真功能通过以太网的方式与实际的PLC进行连接,有两个方面的设置需要注意:
(1)IP地址的设置,保证在触摸屏软件连接选项中的触摸屏的IP与电脑的IP一致,PLC的IP地址与实际的IP地址一致,且在同一个网段
(2)必须把电脑控制面板中的设置PC/PG接口中的访问点名称改成与软件连接连接中的访问点名称一致。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全局变量储存器里面的V是什么作用?
答:全局变量V存储器是CPU中最大的数据存储器,可以存CPU中的任何数据,可按位、字节、字、双字的方式进行寻址。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输入接线的源型和漏型是什么意思
答:所谓的源型 漏型可以通过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漏型就是指信号从PLC中流出,而源型就是指信号从外围流入PLC,对于S7-200SMART以公共端M点为例。M端接正则为源型,M端接负为漏型接法。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DI数字量输入什么意思?
答:DI数字量输入就是我们所说的I点,比如I0.0 I0.1之类的。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扩展多少个扩展模块?

答:这主要跟CPU型号相关,经济型的CPU不能扩展,标准型CPU最多可扩展6个模块。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Modbus RTU库指令中,用扩展的信号板通讯,应该选择哪一个指令?
答:使用指令 MBUS_CTRL2 和 MBUS_MSG2 配对对其编程。

西门子S7-200PLC

问:西门子S7-200PLC AC累加寄存器,是否可以连续使用?
答:西门子S7-200PLC中的累加器是靠赋值来改变数值的,所以可以重复使用。

问:西门子S7-200PLC安装完软件打开是英文的如何切换成中文的?
答:在主界面工具栏单击Tools--Options在新打开的窗口中点击General选项,然后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hinese即可将English改为中文。

西门子S7-1200 PLC

问:西门子S7-1200 PLC 订货号中1AG31和1AG40分别表示什么?区别在哪里?
答:1AG31和1AG40两种的区别是固件版本,1AG31表示固件版本3.0,1AG40表示固件版本是4.0。

问:西门子S7-1200 PLC FB284报16#8601具体什么故障呢?
答:没有通信上,通讯没有建立,重新检查通信设置和参数,或者直接打开功能块查看代码错误信息?

问:1200中RD_LOC_T读取本地时间指令,在CPU中已经设置夏令时间,具体在时控中如何使用?
答:首先在“在线和诊断”中设置时间参数,保证时间准确。建立FC块,调用时钟功能指令“RD_LOC_T”读取本地时间,将读取CPU时钟的本地时间,并通过输出参数OUT显示。建立DB块,添加时间变量,注意数据类型为“DTL”根据实际情况调用时间参数,包括年、月、日、时、分、秒等,最后在组织块“Main”中调用FC块。当实际时间达到设置值时,线圈输出动作,可以定时断开设备。

问:写梯形图的时候都要写符号名吗?
答:也可以用绝对地址,梯形图里两个都会显示,SCL里面只显示符号地址

问:CASE后面只能是阿拉伯数字吗?
答:准确来讲是整型数据

问:用V-ASSISTANT调试伺服,v90伺服的网口可以直接插网线吗?
答:不可以,用V-ASSISTANT软件只能用USB口

其他问题

问:SMART 1000 IE V3触摸屏用的是什么组态软件?
答:SMART 1000 IE V3触摸屏用的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3触摸屏组态软件。

问:ET200SP用什么编程软件呢?
答:我想你这问的是应该带CPU功能的ET200SP,对于带CPU功能的ET200SP的使用TIA 博途软件进行编程。

问:博途里FB函数块,怎么不可以多次调用,再那里可以改,现在只能调用一次?
答:建立为带形式参数的FB,在每次调用的时候给他分配不同的背景DB即可。

问:下载博途V15可以安装WIN10系统上嘛?
答:可以安装在WIN10系统上,建议安装在WIN10专业版系统,不建议安装在WIN10家庭版的系统。

问:在博图V15里面如何把FB块整个块,移植到另一个项目中去?
答:打开两个博,直接拖过去;或者从块生成源,然后在另一个从源生成块。

问:西门子S7-300PLC发现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存在问题?
答:首先进入计算机或者我的电脑 管理 服务,找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er服务项看有没有启动或者打开,如果找不到就需要重新安装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自动化许可证管理器

问:威纶通触摸屏第一次通讯,请问出现乱码是什么原因?
原因:编程软件默认字体与下载默认字体不一致导致乱码。
解决方法1:编写字的时候,字体设置与下载字体一致就可以了。
解决方法2:在已经出现乱码的情况下,重新反编译,再下载进去

问:三菱GS2107触摸屏日期时间怎么修改啊?
按以下步骤操作一下
1:进入选择菜单
2:点击其他模式
3:点击设定模式
4:点击设置时钟
5:修改时间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