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周报36期 | SMART PLC升级、程序下载、运行报错?这有解决方...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S7-200SMART PLC 问题

问:Modbus通讯时发送指令时报故障代码6?
答:错误代码6 Modbus忙于处理另一个请求:一次只能激活一条MBUS_MSG指令。"换句话也就是只能激活使能一条MSG,建议可以改用轮询的方式去做,也就是用第一条完成位去激活下一条。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如何断电再上电后保持RUN呢?
答: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后,找到系统块,点击启动,选择模式为RUN,确定再上电即可为RUN。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可以升级吗?
答:可以升级,用SD卡升级
步骤一:
用普通读卡器将固件文件拷贝到一个空的MicroSD 卡中。固件文件包括:工作文件 “S7_JOB.S7S” 和文件夹“FWUPDATE.S7S”(内含固件,命名方式:CPU订货号+固件版本号,扩展名为.upd)。使用记事本打开文件 “S7_JOB.S7S”,应只包含字符串“FWUPDATE”。
步骤二:
在 CPU 断电状态下将包含固件文件的存储卡插入 CPU 。
步骤三:
给 CPU 上电,CPU 会自动识别存储卡为固件更新卡并且自动更新 CPU 固件。更新过程中RUN 指示灯和 STOP 指示灯以 2 HZ 的频率交替点亮。
步骤四:
当 CPU 只有 STOP 灯开始闪烁,表示“固件更新”操作成功,从 CPU 上取下存储卡。
步骤五:
给 CPU 重新上电,在 Micro/WIN SMART 中查看CPU固件版本

问:如何把PLC程序下载到SD卡当中?
答:S7-200 SMART CPU 支持商用MicroSD卡支持容量为4G,8G,16G,其它容量的SD卡容量不行,把PLC上电且停止状态下插入存储卡,在 Micro/WIN SMART 中,点击“PLC”->“编程存储卡” ,打开“设定存储卡”对话框,选择需要被拷贝到存储卡上的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点击“设定”按钮。点击下载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输入端DIa Dib是什么意思?
答:DIa DIb指的是数字量输入端的分区,8位为一个区。

问: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库文件及文字都显示符号,如何解决呢?
答:打开——工具——选项,检查下“变量表”、“项目树”等字体设置是否正常。

问:西门子S7-200PLC如何查看CPU和扩展模块具体诊断信息呢?
答:在线连接PLC,并在编程软件菜单栏“PLC”选项---“信息”---“PLC”,可以看到CPU或扩展模块的的具体诊断信息。

问:编译程序正常,下载时报错非致命错误,PLC信息是操作数范围错误:0091,如何解决?
答:检查一下程序和参数是否错误和超出范围,PLC编译器和运行时间错误属于非致命错误。非致命错误可能降低 PLC的某些性能,但不会导致 PLC 无法执行用户程序或更新 I/O。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在RUN运行时STOP闪烁黄灯,如何解决?
答:在RUN运行时STOP闪烁黄灯这表示程序里面你强制功能没有取消掉,取消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 CPU三个指示灯亮红了是什么意思?
答:CPU有错误,有没有黄灯?如何没有,PLC有程序吗?有清除它,没有PLC重新上电。

问:STEP 7-Micro/WIN SMART软件在打开时,软件界面字体可能不会正常显示,显示为“????”
答:打开Windows 控制面板中的"时钟、语言和区域",点击区域和语言,格式选项卡下:格式中选择中文(简体,中国),在位置选项卡下,当前位置修改为:中国,在管理选项卡下:点击更改系统区域设置,然后将当前系统区域设置为:中文(简体,中国)即可。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上下载程序时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已停止工作",如何处理?
答:点开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 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 smart软件就可以了,若还不能解决只能重装系统。

问:西门子S7-200SMART PLC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如果丢失s7epaapi.dll文件,需要下载文件s7epaapi.dll ,然后才能正常使用。Windows XP/WIN7/win10系统(64位系统对应64位dll文件,32位系统对应32位dll文件),将s7epaapi.dll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如果您的系统是64位的请将64位的dll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WOW64目录。
可以从另一台电脑或者是别人电脑拷贝一份s7epaapi.dll文件,按照上述的方法存放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如果以上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试下先卸载掉软件,关掉诸如360、杀毒软件等,然后重新安装编程软件试试。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一下系统,最好是安装WIN7 64位旗舰版系统。"

答:S7-200 SMART CPU有三个灯,其中ERROR指示灯常亮红色,什么意思?
答:表示有故障报警,检查程序,以及外部硬件设备接线。

西门子S7-200PLC 问题

问:在WIN10系统上安装好了200编程软件,通讯的时候PG接口一个都没有,全是空的?
答:1.WIN10系统是不能安装V4.0 STEP 7 MicroWIN SP9编程软件的,目前还不兼容。
2.你设置PG PC接口的时候一个接口都没有,您在安装软件的时候接口没有安装好。

问:西门子S7-200PLC设置PG接口的时候提示cannot start file "S7EPATD中文.DLL"如何解决?
答:C:\Windows\SysWOW64 找到 s7epatdk.dll 复制并修改名为 s7epatd中文.dll即可

问:WIN10系统能装老200版本编程软件吗?
答:目前200编程软件不可以在WIN10系统上安装的,200已经停产了,西门子官方不开发更新了,200的编程软件只能安装在WIN7系统上。

问:西门子S7-200PLC通信电缆下载如何选用?
答:PPI设置PG接口PC/PPI cable.PPI
200 300通用MPI的话就选择PC adapter.PPI

西门子S7-300PLC 问题

问:西门子S7-300PLC下载通讯时报无法建立到工作站点 SIMATIC 300 的模块CPU (R0/S2)的连接?
答:1.下载时接口选择 PC Adpater(MPI),如果是USB ADPATER 适配器要选 AUTO
2.检查你的通讯线有没有问题   3.检查通信电缆驱动有没有正确安装。

问:西门子S7-300PLC的程序归档后如何在博途打开?
答:如果是单纯的SIMATIC Manager创建的程序,在博途软件是打不开的。

问:西门子S7-300系列PLC组态中的6ES7-134-4MB02-0AB0模块和6ES7-138-4CA01-0AA0模块在PLC中起到什么作用?
答:6ES7-134-4MB02-0AB0是2路模拟量输入模块,6ES7-138-4CA01-0AA0是ET200S电源模块。

问:西门子S7-300PLC 314CPU运行需要加MMC卡嘛?
答:这款CPU必须使用MMC卡才能正常运行的。

西门子其他问题

问:西门子S7-1200 PLC DC/DC/RLY 中的RLY是什么意思?
答:RLY是继电器,在这里是指继电器输出。

问:三菱FX3U与西门子S7-1200 PLC能以太网通讯吗?
答:需要加装FX3U-ENET-L以太网模块,才可以通讯哦!

问:如何把博途西门子S7-1500的项目转换到博途西门子S7-300的项目?
答:从块生成源,然后在新项目里面添加外部源,再从源生成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