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39期 | 三菱RS485接线、通讯等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1: 启保停用SFC怎么写,自锁条件怎么处理

用SET。在SFC里面,要是不在这个块里面运行,这个块里面所有的OUT指令都会失去作用,SET是可以保持的。

2: 组合位元件指令怎么理解?
使用规则,Kn+组件的起始地址,n表示组数,一组有四个位元件。常用的有KnX、KnY、KnM、KnS。
例如K1X0表示1组4位X组成位元件X3~X0。
K2X0表示2组8位X组成位元件X7~X0。
K3M0表示3组12位X组成位元件M11~M0。
K3X0表示3组12位X组成位元件x13~x10,X7~X0x、Y是八进制位元件,M、S是十进制位元件。 组合位元件在编程中,带来很多方便。例如mov k1x0 k1y0 ,利用梯形图来说明下。第一个指令与后面所有指令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3: FX5U右边的指令栏怎么调出来?
点击视图——折叠窗口——部件选择,即可以显示。

4:触摸屏一直显示PLC正在通信中,怎么回事?
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排查:
1:软件设置:包括PLC设置以及组态软件的设置;
2:硬件问题:包括通讯线是否损坏?通讯接口是否损坏?

5: RS485怎么接线?
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是两线制(以前有四线制接法,只能实现点对点的通信方式,现很少采用),多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这种接线方式为总线式拓朴结构在同一总线上最多可以挂接32个结点。在RS485通信网络中一般采用的是主从通信方式,即一个主机带多个从机。很多情况下,连接RS-485通信链路时只是简单地用一对双绞线将各个接口“A”、“B”端连接起来。RS485接口连接器采用DB-9的9芯插头座,与智能终端RS485接口采用DB-9(孔),与键盘连接的键盘接口RS485采用DB-9(针)。
两线制  就是 2 根线来传输信号,Data+  Data-,差分信号;
四线制  就是 4 根线来传输信号,T+  T-,R+,R-,当然,也是差分信号。

6:FX2N怎么跟旋转编码器接线
旋转编码器可以提供高速脉冲信号,不同型号的编码器输出的频率、相数也不一样。有的编码器输出A、B、C三相脉冲,有的只有输出两相脉冲,有的只有一相脉冲(如A相),下图是FX2N与OMRON的E6A2-C系列旋转编码器的接口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