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周报40期 | 三菱、西门子软件安装常见出错解决方法!(绝...

楼主(2024-05-24):
问题、在安装GX WORKS2软件时能够安装成功,但是一打开软件,就出现存储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办法:
1、先在控制面板的添加删除程序中,卸载三菱编程软件及仿真软件;2、再删除注册表,注册表要删除干净,操作方法同前面一致;
3、再重新安装软件,注意安装前退出杀毒软件,关掉防火墙,并安装到另一个路径;
4、如果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问题、安装的是GX Simulator 仿真软件是英文的,怎么切换成中文的?
解决办法:
三菱的仿真软件的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切换过来的,只能卸载掉GX Simulator 7英文版的仿真软件,再安装GX Simulator 6的中文版仿真软件。
PS. 两种版本的仿真软件均可在技成学员论坛软件总贴找到下载。

●西门子系列软件●

问题、STEP 7-Micro/WIN 的安装过程因为意外中止,造成不能卸载,也不能再次安装,出现这样的提示,应该如何处理?

解决方法:
1、先删除安装文件夹,默认路径:C:\Program Files\Siemens\。
2、点击“开始”,在搜索框输入 regedit,搜索到后双击打开注册表。
3、打开 HKEY_LOCAL_MACHINE\ Software\ Microsoft\ Windows\ CurrentVersion\ Uninstall
4、选中Uninstall,在下拉文件夹中一个个往下看键值文件夹,选中每个文件夹看右边的描述信息,如果看到有“西门子200”、“200”、“STEP 7-Micro/WIN”相关字样的,则把相应的键值文件夹删除掉。

问题、安装STEP 7-Micro/WIN软件时出现调用DLL文件失败,安装将终止的错误,如下图所示,这种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系统缺失smartcable200l4.dll文件,百度搜索该dll文件安装一下,安装好之后再重新安装200软件。
2、如果安装dll文件无效,建议重装系统。

问题、西门子200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安装好后发现是英文,如何改成中文的?
解决方法:
s7-200的编程软件STEP 7 MicroWIN安装好后默认界面就是英文的,不需要卸载再安装中文版的,可以在软件菜单的Tools中找到Options,对话框中找到General,把里面的English改成Chinese,就可以了。

问题、西门子200 smart软件安装时,错误号码:0x80040707,出现DLL函数调用失败:ISRT._RegQueryKeyValue,安装程序将立即终止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如果电脑安装了PC Access smart,先卸载 PC Access smart。
2、在C盘的program files里找到siemens然后在里面找出STEP 7-MicroWIN SMART这个文件夹把它删掉,然后,把安装文件拷贝到其他盘的根目录下再安装。
3、安装时注意退出360等杀毒软件,关闭防火墙,如果还不行就重装系统,最好装原版系统,建议装WIN7 64位旗舰版。

问题、在WIN7上安装的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软件打不开,提示MWSMART Executable停止工作是什么原因?

解决方法:
点击开始按钮,在“运行”中写入“gpedit.msc”,点确定键。弹出“本地组策略编辑器”,点击“用户配置”-管理模板-开始菜单和任务栏-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历史,选中“禁用”确定即可,重新打开200smart软件就可以了。如果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建议重装系统。

问题、西门子300 step7软件安装时,出现未找到SSF文件的错误,应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对于西门子的软件安装,都要求软件安装包的路径不能出现中文字符,否则会出错。你可以把路径改成全英文或英文+数字形式的就可以了。

问题、在安装300的编程软件Step7软件(西门子触摸屏软件、WINCC软件)的时候,不停地提示重新启动电脑,而重启电脑无效时,应该怎么处理?

解决方法:
安装Step7软件,触摸屏软件,wincc软件的时候,都会出现提示重新启动电脑,重启电脑无效,必须删除注册表项才能继续安装。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
2、在打开的注册表中依次点击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3、点击一下Session Manager,将右边的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项删除即可。

问题、在打开STEP 7时,出现对话框提示"未发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对着计算机图标点击鼠标右键,点击“管理”;选择服务和应用程序中的“服务”打开。
2、在打开的服务对话框中,双击"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er",如果其状态为已停止。

3、将启动类型由"手动"改为"自动",再点击"启动"按钮即可。

问题、安装西门子S7-300编程软件,出现这个提示,本软件不能安装在使用Windows 7 Ultimate Edition x64 Service Pack1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这应该怎么处理?

解决方法:
1、所下载的STEP7 编程软件版本只支持32位的操作系统,不支持Windows 7  64位操作系统。
2、可以重装系统,安装一个win7 32位旗舰版的系统,再安装这个编程软件;或者也可以重新下载一个支持64位系统的编程软件进行安装。

问题、西门子触摸屏软件的安装出现的问题,在安装中出错,提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Microsoft SQL Server 2005 Express Edition Configuration,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怎么解决?

解决方法:
1、有可能是系统中已经存在SQL server 2005版本或更低版本,两者冲突了。可以试一下卸载SQL server 2005其他版本的软件,再安装试试。
2、另一种可能是所使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该版本软件,那么只能更换其他操作系统。

问题、安装WINCC软件提示不能安装下列程序:SQL Standard Database Services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应该怎么解决呢?

解决方法:
1、提示的是无法安装SQL数据库软件,先确定有没有安装相关windows组件,比如消息队列;2、安装的操作系统需要是原版镜像,不能是ghost版;3、关闭防火墙,以管理员身份安装。
如果这些都满足,安装应该没问题,但如果依旧装不上,可能是兼容性或者注册表信息缺失导致,最好换个系统,注意不同的WINCC 版本对操作系统都是有不同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