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技成会员专享-技术问题解答,你的问题答案在这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PLC问题

1、问:我购买了西门子S7-200从入门到精通,现在在网站上不能下载相对应的编程软件
答:STEP 7 Micro/WIN V4.0 SP9完整版安装包下载链接:http://w2.siemens.com.cn/download/smart/STEP-7MicroWIN%20V4.0%20SP9%E5%AE%8C%E6%95%B4%E7%89%88.zip

2、问:请问s7-200 cpu电与笔记本电脑连接(通过485端口),走的ppi协议,这个协议有主从站之分吗?谁是主站?默认的plc地址是2,那么笔记本电脑的地址是什么?
答:没有主从站之分,PPI默认PLC地址是2

3、问:西门子S7-200PLC 编程软件里面的指令功能,有学习视频?
答:有,梁智斌老师的西门子S7-200PLC从入门到精通第三章第四章都有讲解

4、问:西门子200smart程序模拟需要通信,我按照教程把IP和网关输进去结果显示通信失败IP无效,没有链接PLC。
答:首先要确定你的PLC IP地址要和PC IP地址在同一个网关,如果在同一个网关的话,ping一下你的PLC地址看一下通不通,检查网线是否正常,PLC以太网接口是否亮灯,网卡驱动名称是否选择对。

5、问:需要下载S7-300 V5.5 PLCSIMV 5.4SP4
答:下载链接:https://bbs.jcpeixun.com/thread-61105-1-1.html

6、问:S71200,我读星期的话,CPU停电半年了,还准确吗?
答:不一定,可以设置完时间以后再读。

7、问:你好我想问一下,西门子 1500 plc.modbus tcp通信,如果服务器端向客户端发送数据应该怎么做呢。教程所有的例子都是客户端发给服务器端的
答:正常就是在客户端上写程序的。

8、问:西门子SCl,FIFO编程例子问题。WCS_order数组中的数据已经写到了orderbuffer数组中,为什么WCS_order数组中的数据还是原来的数据而不是0?如果orderbuffer100个数组都有数据,这时ReadREQ触发,orderbuffer第一个数组的数据存在Currentorder数组中,orderbuffer第一个数组的数据被orderbuffer第二个数组的数据覆盖,依次类推,orderbuffer最后一个数组的数据就存在orderbuffer倒是第二个数组中,那么orderbuffer最后一个数组的数据是0(我仿真的结果),为什么不是原来的数据?
答:这不是一个完整的AGV程序,只是其中一小部分。WCS命令其实不用清零可以被后面发过来的命令覆盖掉,然后触发WriteREQ。你仿真的时候先把currentnum设为99再读,这里我少写了一步,就是当触发99报警以后,如果来读的信号要把最后一条命令清零的。

9、问:西门子SCl,FIFO编程例子问题。这两个写法程序编译都不会报错,但是一个写法程序不执行,这两种写法的有什么区别?第一种写法#R_TRIG_Write.CLK:=#WriteREQ;
if #R_TRIG_Write.Q then
第二种写法:#R_TRIG_Write(CLK:=#WriteREQ);
if #R_TRIG_Write.Q then
答:第一条相当于没有调用R_TRIG函数,第二条正确。

电压电工问题

10、问:一个额定功率220V/500W的电熨斗,接在工频200V的电源上和接在工频60Hz的电源上,电流是否一样。
答:根据理论就算,电流与频率无关,因此功率不变接在不同频率下的电压等级。电流大小不变

11、问:老师,电器元件的符号,是另外下载?还是调出来即可?答:1、常见的电气符号查找一下资料即可;
2、非常见的电气元件可以自定义,在原理图前注释即可

12、问:既有继电器又有变频器算什么输入?
答:这个具体看你原理图逻辑控制,PLC控制继电器、利用继电器触点控制PLC。这些都是可以的

13、问:点动。自锁控制电路的点动线路不太清楚?
答:这个比较基础,建议看看《深入浅出电工技术》与《老电工带你看图接线》

14、问:怎么复审电工证?
答:电工证的复审,可以找当地的安监局官网公布的定点机构复审

触摸屏问题

15、问:西门子T/A触摸屏怎么样可以仿真?
答:西门子T/A触摸屏可以直接启用仿真。

16、问:wincc7.3怎么用声音报警?不用脚本的方法
答:要声音报警不用脚本好像是做不了的。

17、问:去哪里能找到西门子触摸屏的工程案例
答:西门子官方以及网络上可以下载得到。

机器人视觉及其他问题

18、问:ABB机器人维护与保养共四十节只能看五节,能全部播放不
答:只要是办理了会员就可以看哦!

19、问:焊枪工具拆了,TCP怎么还存在?有什么办法去掉?
答:tcp可以在视图中隐藏掉

20、问:EPLAN-Electric电气编程软件的激活码是什么?
答:没有,这个要去网络上去搜索,有很多。

《机器人程序数据剖析》问题解答

问:每次编程加进奇点指令好不好?
答:不需要每次都加

问:cf指令只定义了1.4.6.轴参数为什么不定义2.3 轴参数?
答:机器人厂家定义好了的

问:原点怎么校验?
答:出厂时,机器人原点已经定好了

问:P点定义,轴和角度自动调整,还是要改变程序命令?
答:定义好了位置型数据之后,轴和角度就定义了

问:过程中有点卡顿怎么弄?
答:加入中间过度点

问:P点怎么定义?
答:在示教器主菜单界面点击“程序数据”,进入“程序数据”之后,找到位置型数据,新建即可

问:4轴的SCARA机器人奇点是什么样子的?
答:奇点机器人会报故障的

问:轴在平面直角坐标系四象限运对吗?
答:是的

问:轨迹'也有随机的?
答:是有微小的改变

问:只看到1 4 6 轴参数,为什么没有 2 4 轴参数?
答:有4轴参数,没有2轴的

问:外轴是指7轴以上的轴,那么6轴机器人,外轴是没有数据的了?
答:如果是ABB厂家配置的7轴是有外轴参数的,如果是PLC控制的,就没有外轴数据

问:CFX啥意思,在哪看?
答:代表了机器人8种不同的姿态

问:做圆周运动也用CFX吗?
答:不需要

问:怎么查看当前轴位置和角度信息?
答:在示教器主菜单界面右上角有显示的

问:轴配置是1,4,6轴三个,为什么外轴数据是6个?
答:厂家定义好了

问:机器人位置是当前位置还是要到达的位置啊?
答:当前位置
问:0-90度,0-   -90度位置在那里,可以讲一下吗?
答:0-90度,0-   -90度位置只需要移动机器人就可以看出来了

问:Cfx是哪个轴?1
答:不是指哪个轴,而是指机器人不同姿态

问:cf1,cf4 cf6知道这参数,对调试有什么用处?这些参数应该是自己生成的吧?
答:自己生成的参数,知道了这个参数之后离线编程更加快捷

问:为什么定义是1轴,4轴,6轴,是厂家定义好的吗,自己能给他定义为1,2,3轴吗?
答:不能定义

问:抓取点与抓取基准点的定义,基准点老是出错,仿真运行过程中位置出错
答:请查看数据值的大小有没有超出机器人工作范围

问:第四个数据都是6个轴吗?
答:不是的
问:原点位置,也要更改原点程序的吗?
答:不需要的

问:工具姿态是说选择坐标吗?
答:不是

问:前后结构能变化吗?
答:不可以变化

问:0点位置在哪?
答:出厂就定义好了0点位置

问:正负值 是不是与机器人绝对原点相比较的结果?
答:可以这样理解

问:工具姿态需要输入吗?是不是示教好了后自动生成的呀
答:示教好了自动生成

问:工具姿态4个数的含义?
答:分别定义的是1,4,6轴和姿态
问:机器人不是六个轴吗,怎么只有三个数据?
答:这三个数据指的是空间的位置点

问:位置型里面的三个数据是不是指机器人X  Y   Z的坐标
答:是的

问:1200可以自定义数据类型?
答:是的

问:200smart 用什么软件编程?
答:s7-200SMART编程软件

《食品罐装生产线的第2站设计》问题解答

问:VD200是不是可以分VW198,VW200?
答:VD200可以分VW200,VW202

问:老师用的称重模块是用的?
答:支持MODBUS RTU通讯功能的模块

问:smart为什么没有称重模块呢?
答:SIWAREX MS 这个称重模块只能用于200CN  PLC 不能用于200SMART PLC,厂家没单独给smart系列研发称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