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食品罐装生产线设计、欧姆龙模拟量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三菱基础程序设计思路分享》问题解答
问:三菱班级课是从最初级开始依序讲到最后吗?
答:班级课肯定是从基础慢慢开始讲的
问:这个仿真软件在WIN10专业版系统装上打不开,报错内存不足按照教程装的也不行?
答:那只能把系统重装一下,win 10也有多个版本,你试试家庭版的课看看,老师用的就是家庭版的
问:ROR ROL是什么意思?
答:循环右移、循环左移指令
问:我想了解一下,三菱编程软件自带有仿真软件吗?
答:works2自带仿真,直播也有给大家演示了
问:有没有K2Y000?
答:有的,具体可以去学习下位组合元件的知识: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1章有讲位组合元件
问:用ROR 或者ROL可以做吗?
答:可以做的,课程的内容已经讲解
问:老师用循还左移右移讲一下么?
答:相对与寄存器来说,里面每个位的状态可以执行左移及右移,具体可以参考课程: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3章的知识点
问:讲讲这个仿真软件的用法,好吗?
答:具体可以参考课程: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第2章第一节
问:M8002是什么意思?
答:开机脉冲,就是plc开机的一瞬间会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问:3U32mtes-a输入有带高速计数器吗?有脉冲输出吗?
答:有的千8个X点都是,Y0、Y1、Y2这3个点都是高速脉冲输出点
《低压电网接地系统与带电作业》问题解答
问:三相三线漏保和四线漏保安装注意事项?
答:三相三线漏保的负载应接无零线的负载;四线漏保应接使用零线的负载,否则会跳闸的。
问:变压器并联运行时,相序要怎么确定?
答:先核定变压器的相序,根据变压器铭牌标示或使用相序测试仪。
问:电钻能在带电的铜牌上带电作业吗?
答:尽量不要,因为钻铜排时会产生钻削,会碰到其它带电体。若不具备停电条件,可开好工作票,做好安全措施、绝缘措施,方可带电作业。
问:带电操作出了事,算工伤吗?
答:工作期间的任何工作出现安全事故,都算工伤。带电作业不等于违章作业,但带电作业需要开工作票,做好相应的安全措施。
问:我们公司既不是TN-S又不是TN-C-S,从总配电室出来采用三相4线制,没有地线,电机地线接在厂房钢构上,应该是就地地网上,这是把钢构当成了专用接地线,可以理解为TN系统,只是不太完美,可能厂房建造的比较早,老师,是每个接地系统都有工作接地,保护接地,工作接零,保护接零么?
答:不是的,只有在TN-C系统中有保护接零。
问:TN-C系统车间配电柜可不可以重复接地?
答:TN-C系统已经禁止使用了,电气设备的外壳是可以重复接地的。
问:从三相电表处拉一根火线,再从2相电表处拉一根零线,用电过程中这表走那个表?
答:这个不清楚,可以做个试验进行验证,再有,不允许这胡乱接线。
问:老师TN一S系统工作接地断了,会出现什么后果?
答:一般不会断,除非人为因素,如果断了,相当于电气设备的外壳没有接地。
问:老师,带开关电源的线路配电箱不能用带漏电保护的空开。是正确的吗?
答:开关电源的进线可以用漏保开关,但不要在同一配电柜内,可以用在上一级开关。
问:接触器工作时,“嗡嗡”响,是怎么回事?
答:1、接触器线圈供电电压偏低,出线吸合不好;
2、使用时间长,粉尘严重;
3、内部弹簧机构故障。
问:变压器的中性线和接地体怎么连接?
答:变压器的中性线直接接到接地体上,变压器的外壳也直接接到接地体上。
问:N线径怎么选择?
答:N线10平及一下的与火线同线径,以上的可比火线小一个线号。
问:地网是什么样子的?
答:配电系统的接地网是由镀锌扁铁,角铁等按照一定要求制作的一种对大地泄露电流的金属网格。
问:接地线大小如何选择?
答:与N线同径或比N线少一个线号。
问:工作接地的地线和接地体是一体的吗?
答:是等电位的,工作接地是由变压器的中性点到地网接地体的连线。
问:IT系统变压器外壳接地不?
答:接地。
问:压敏电阻电压高了就导通了?
答:是的,压敏电阻在一定的电压值下是无穷大;当超过其导通电压时,就会导通。
《欧姆龙模拟量的使用》问题解答
问:请教一个问题,CP1H XA40模拟量输入IN1+与IN1- 电流或电压都是的吧可以?
答:电压,电流输入靠PLC上的拨码开关决定
问:4-20MA对应是多少,(西门子是5300-27648),我们欧姆龙对应多少?
答:0-6000
问:现在把电压输入和电流输入信号短接点断开,电机是否能转吗?
答:断线不能转了
问:程序上的021是什么?
答:传送指令的序列号
问:通道怎么设定的?
答:由软件内部定义的
问:模拟量的输入输出参数不用在软件中设定吗?
答:需要在软件中设定测量范围
问:VINO和 IINO可以接到一起吗?
答:选择电流输入时必须接在一起
问:模拟量输入接了电流就不能接电压输入?
答:有两路输入可以使用,分别可以接电压电流使用
问:老师这是个220伏电机输入怎么接的线?
答:电机接变频器T1,T2,T3
问:老师,信号发生器什么型号?
答:可以淘宝信号发生器
《食品罐装生产线的第3站设计》问题解答
问:老师多线程控制如何写程序?
答:多线程通常是通过电脑来实现的,比如使VS 软件结合C#语言多线程与PLC通讯处理读写数据、或者使用带PC端的高性能运行控制器。
问:X轴两个电机怎么做到同步?
答:使用PLC支持同步指令发送脉冲到2个驱动器,或者使用伺服的随动功能,PLC发脉冲给一个伺服,另一个伺服跟随运动。
问:如何精准定位盖子与瓶子对准?
答:首先要结合气缸挡块与传感器,固定住有食品的罐子,定位后在现场测量盖子与瓶子的对准误差,调节安装的机械手位置,误差比较接近后,用PLC控制步进驱动器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