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机器人偏移功能、定位控制加减速时间设置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机器人偏移功能》问题解答

问:机器人变量停止后才能修改是怎么回事?
答:有可能是机器人运行了更改了数据。

问:机器人怎么偏移姿态?
答:RELTOOL函数即可。

问:Rz的意思是z轴旋转吗?
答:是的。

问:如果是连续运行,需要回圆心,这个程序怎么加程序?
答:只需要再加一条移动指令就可以的。

问:直接加的函数偏移直接会去画圆的吗?
答:是的

问:MoveC指令怎么确定圆心的?
答:圆心需要自己确定,然后再做偏移。

问:六轴同时运动划圆如何做?
答:数据计算好了,机器人6个轴会自动配合
不需要再规划。

问:从原始点 到P1点会不会也有一条线?
答:会的,所以可以删除指令的形式去掉。

问:画弧线用什么指令?
答:MOVEC指令就可以了。

问:Move Offs 这个函数都是相对坐标是不?
答:是的。
问:偏移量可用负数么?
答:可以的。

问:abb机器人用啥语言编程?
答:rapid语言。

《电工学习PLC入门指导》问题解答

问:老师我的EPLAN建项目时报“出现一个内部错误”是什么?
答:处理方法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eplan client service,把手动停止 再禁用就好了 新建项目提示不要管他 关闭就好了

问:仿真软件下载还需要再次登录吗?
答:仿真软件不需要登录,单机软件直接进去即可

问:扩展口与开关量、模拟量、通信块在扩展时意连接吗?
答:可以接信号板与通信模块,模拟量模块可以从侧面扩展

《定位控制的加减速时间设置》问题解答

问:PLC和步进电机驱动器怎么接线的?
答:参考叨叨回放https://www.daodaotv.com/live/886

问:老师怎样接线能读驱动器的PRV值?
答:直接用PRV指令读取。

问:TTIMX的寄存器代号是什么(触摸屏使用代号)?
答:和普通计时器一样,T0

问:开关电源功率大小怎么确定?
答:按功率大小确定

问:开关电源功率大小有几种方法确定?
答:电压定义好后按功率大小确定。

问:怎样在触摸屏中控制PLC的输入点?
答:不可以控制PLC实际输入点,那样与屏控制有冲突。

问:高速脉冲口最高频率是多少?
答:100K

问:A277可以读脉冲吗?
答:A276、A277用两个字读取脉冲当前值,程序中只写A276即可。

问:伺服定位的时候不是需要写脉冲的吗?
答:绝对值定位写脉冲数。

问:脉冲值怎样计算出来的?
答:脉冲值与步进电机细分有关,与伺服电机齿轮比有关。

《食品罐装生产线的第4站设计》问题解答

问:工业相机和智能相机有什么不同?
答:工业相机价格便宜点,功能需要自己开发,做项目周期长;智能相机价格贵点,通用功能厂家已开发好,做项目周期短。

问:V80.1是什么指令?
答:就是存储区里边的一个位数据

问:每一个工位都有一个PLC吗?
答:是的,生产线每个工位都设计一个PLC

问:台达P01的定位模块,搞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搞明白
答:多研究手册,接好线了就是看指令的应用

问:自己创业接项目,要具备什么条件
答:人脉+资金+技术+管理

问:检查盖子的光纤在图中哪个位置?
答:在检测单元的安装支架上,安装在盖子上边一定距离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