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结构原理、V90案例、西门子PN通讯问题解答 ...
伺服结构原理、V90案例、西门子PN通讯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基于库指令的V90简单速度控制案例》技术解答
问:换方向要设置空余时间吗?
答:我这里换方向是改变速度大小增加或者减小,实际工程中需要调换电机方向是需要设置空余时间的。
问:使能按钮频繁操作或误操作不报警?
答:在这个项目里是不会的,因为用的库指令而且你的按键操作频率是远不及驱动器的处理频率的。
问:HWIDSTW与HWIDZSW 都写标识符吗?
答:对,都写这个硬件标识符。
问:PN能带几个伺服?
答:取决于你的CPU能带多少PROFINET IO,这里你把V90看成PROFINET IO就行了。
问:V90走PN还要报文吗?
答:对的,通信都需要报文。
问:S7-300怎么 和台达驱动器485通讯?
答:添加485通信模块。
问:这个GSD与V90伺服硬件有何关系?
答:硬件是靠这个GSD文件对应到软件的。
《伺服系统的结构与原理》问题解答
问:老师,伺服增益怎么理解?
答:伺服是由3个反馈系统构成: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越是内侧环,越需要提高其响应速度,如果不遵守该原则,则会产生偏差和震动。比如位置环增益是决定指令位置随性的参数。
问:刹车电阻规格选型有选型表么?是根据电机瓦数选型么?
答:举个例子:1、 直流母线回路上可并联电容的大小:直流母线回路上电容并不能无限加大,考虑到电容加大将提高充电时候的充电电流,所以该并联电容大小由充电回路上的电阻或可控整流回路来决定,该最大可允许外接并联电容应由厂家指定。
2、 当前伺服驱动器的直流母线多采用多个耐压为400V的电压并串联的方式,当回路电压接近800V(750V~780V)的时候,制动单元导通,制动电阻投入使用。在外接电容时,需要考虑并联电阻让分配在外接电容的电压尽量均等。
3、 制动电阻的选型参数:常用的制动电阻有波纹电阻、铝合金电阻。前者价格便宜但是过载能力不高,后者价格略高、过载能力较好。制动电阻最重要的三个参数是电阻阻值、连续运行功率、最大功率。
4、 制动电阻越好,则制动效果越好。制动单元的可允许通过电流,决定了制动电阻的最小阻值。故该参数需由厂家决定。实际选择电阻通常阻值略大于最小允许阻值。
5、 制动电阻连续功率和最大功率由上方公式计算。如果无法计算准确,可以参考总功率的1/3~1/2来选择连续功率。 "
问:刹车电阻特别烫怎么办?可以加大瓦数么?
答:不能,制动电阻发热也是正常现象。如果发热严重,请检查负载是否存在频繁启停、急停等现象;
问:改变伺服控制器进线,能不能改变电机旋转方向
答:不能,需要进行参数设置或端子控制
问:位置控制由于负载或超速,丢转或超转怎么解决
答:1、有些伺服,里面有相关的参数可以改善这种情况。
2、使用屏蔽线
3、脉冲电源用PLC自带的24V
4、增加滤波装置
问:那虚拟编码器的作用是干吗的呢?
答:在不带伺服电机,调试的时候可以参与应用。
问:电机运行一小段时间伺服驱动器报过载故障码?
答:首先根据故障代码排除的负载伺服电机故障或者驱动器接线问题,比如卡堵、机械、接线错误等问题。
《西门子家族控制器之间的PN通讯》问题解答
问:在1200PLC与200smartPLC的PROFINET通讯中,定义的I/O区是互为发送接收的吗?
答:是这样子的,不光是1200PLC与200smart控制器之间是这样,任何西门子的控制器,只要是支持PEOFINET通讯的,都需要定义自己的发送和接受区域,因为准确来说,通讯实际就是在交换数据,所以根据此理解我们就可以获取到控制方和被控制方都需要有各自的发送接收区域,这样才能相互对称进行对接;说白了,就是发送对接收,接收对发送这样的关系,具体怎么分配根据实际项目所需情况进行自定义,可根据要求进行组态设置。
问:两台1200plc的数据内容在200smart这边可以单独接收存储吗?
答:可以的没问题,两台1200PLC可做为I/O智能设备被SMART控制器进行控制,SMART这边可以通过PROFINET控制向导进行设置地址的映射区域及范围,保证地址不会重复并且独立性;所以两台1200PLC可以单独发送给SMARTPLC数据,并且SMARTPLC也可进行单独数据接收保存。
问:1500编译的时有错误警告提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这要具体看报什么错误,博途软件会在编译的时候弹出一个结果报告窗口,双击错误提示地方,会自动跳到程序有错误的地方的,根据这个获取具体报警错原因。
问:在PROFINE通信中,1500PLC怎么在软件中设置不是固定的IP地址,然后导出的GSD文件中1500PLC的IP地址可以在200smart软件里进行设置?
答:在博途软件里面,有两种指定PLCIP地址与设备名称的方法,一个是通过项目固定设定,一个是通过软件在线直接对设备设定,如果要不选择固定IP地址,那么在CPU以太网口设置属性里面,将选项改为直接指定设备的IP地址与PROFINET名称即可,然后在操作模式中选择I/O智能设备角色,定义好发送接收区域映射地址,点击保存编译按钮,没有报错的情况下,导出GSD文件,然后添加到SMARTPLC软件里面去,此时,SMART软件在设置1500PLC作为I/O智能设备的时候,就可以根据实际PLC的IP地址进行对应修改IP地址了。
问:在PROFINE通信中,200smartPLC怎么在软件中设置不是固定的IP地址,然后导出的GSD文件中200smartPLC的IP地址可以在博途软件里进行设置?
答:200smartPLC也是一样,作为I/O智能设备时,将选项改为不是固定IP地址和PROFINET名称,选择通过其他途径进行获取IP地址即可,然后同样导出GSD文件,方法和上面的类似一样的;这样控制器那边在导入的GSD文件下可以根据实际PLC设置的IP地址进行对应设置。
《食品罐装生产线的第5设计》问题解答问:是不是要检测位置定位?
答:盖章的时候是需要定位的,确定产品的角点或中心位置
问:项目中步进用的直流?
答:是的,采用的是24V供电的步进驱动器
问:程序不需要初始化吗?
答:初始化程序通常是需要编写的
问:回原点程序?电机是步进
答:是的,通过脉冲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精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