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动机原理、S7-200SMART 的MODBUS通讯课堂技术问答

楼主(2024-05-24):
答:可以这样理解

问:三相电机怎么改两相运转
答:任意两相绕组跨接电容即可

问:三相电机如何判断是否烧毁
答:1、直观判断:有糊味,热的把手快烫掉了;2、相与相相与地绝缘小于0.5MΩ(有可能已经烧毁,有可能快要烧毁)

问:脉冲频率和数量是什么关系
答:在定位控制时,上位机给伺服发一段脉冲,这段脉冲中包含:脉冲个数、脉冲频率;
脉冲个数:指令中总共有多少个脉冲,它经计算决定伺服电机轴转动多少圈;
脉冲频率:是指脉冲发出过程中实时的脉冲密度大小,决定伺服电机实时的转动速度;
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但在使用时是不可分开的。

问:步进进和伺服有什么区别
答:1、步进价格低、定位精度低、高速转矩低、低速易抖动
2、伺服电机定位精度高,转矩刚性好,转速对转矩的影响不大。

问:老师,电机三相阻值差多少是不平衡的
答:对于三相绕组之间的直流电阻用最大值减最小值除以最大值不能超10%

问:单相电机反转影响使用寿命吗?
答:不影响,但正反转之间的切换要等到电机完全停止才能切换,否则会有影响。

问:那么100.15不可做位中间辅助继电器用对吧?
答:100.15欧姆龙厂家没有定义用途,不可使用

问:2个接近开关在一起怎么实现?
答:轨道轮上安装3个铁块随轨道轮转动,一个接近开关检测正转信号,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反转信号

问:电动葫芦电机,是伺服电机吗?
答:普通三相380v交流电机

问:请问SMARTV2.5的编程软件F1帮助按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答:有的计算机需要按下键盘的Fn键+F1键才能弹出来帮助,这和电脑本身自己键盘的功能操作方式有关系的。

问:今天课程中,为什么对于变频器频率转换那一块不直接乘100使用整数指令?
答:是这样的,本程序中因为想要精确到变频器当前设置频率的小数点后两位,所以使用浮点数去做,而且在实际的触摸屏当中,我们输入的也是小数,例如多少点多少HZ,这样是为了更加精确一些,看起来也比较直观一些,如果你自己直接用整数乘上100去做的话,那你想一下,如果我们要设置频率是假设是50.25HZ,那这样就满足不了精度要求了
问:MODBUS通讯库指令的ADDR管脚的数据地址40009是十进制数地址吗?
答:是的,MODBUS寄存器地址是一个十进制数地址,其中有五位数,最高的那一位表示当前进行修改读取数据地址的类型是什么,举个例子,西门子PLC有很多存储区,I、Q、M、V等等,那么我们要怎么知道访问的是V区呢?其实它早就给大家固定分配好了,4对应的就是V区,后面四个位的数值就是表示具体对应的哪个地址了。
问:机器人偏移位置,是在机器人做,还是plc里做?
答:偏移位置是机器人里进行设置的,比如接近点,离开的安全点;PLC是完成逻辑控制、报警检测、皮带调速、与机器人通信等功能。

问:罐子是如何定位的?
答:罐子使用气缸与夹具进行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