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中断程序,MCGS触摸屏,Visual Studio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2月19日直播技术问题老师已解答,如有问题也可以留言区提问。

扫码免费听直播课
扫码免费听课问:多个排队怎么区分优先级?
答:先触发先排队的原则

问:中断事件和程序有限制吗?
答:没有

问:执行死循环时,那三个值一直为1吗?
答:是一直为1,需要赋值为0才会变化

问:这个死循环指令在做项目的时候有什么作用啊?
答:当要与初始化程序隔开时

问:进入死循环,这个中断程序怎么返回呢?
答:有相应的返回指令,也可以用跳转指令

问:中断程序里面是什么啊?
答:中断程序里是对BOOL量的赋值

问:TCP编程时服务器程序需要端口号,那客户机程序需要端口号吗?
答:在进行通信时,服务器程序需要端口号,客户端里也需要设定与服务器通讯的相同端口号。比如打电话,对方号码是168,你是客户端打电话给对方(服务器)也必须拨打168这个号码。

问:不明白strComp函数为什么逻辑等于0时正常执行程序?
答:是这样子的,我们的!strComp这个函数规定,如果结果返回值如果是0~127,那么执行命令是正常的,如果等于-1,那意味着转换失败。我们这里是通过比较它的结果返回值来判断指令是否执行正常,根据判断结果是否开始执行程序命令。

问:怎样把一台昆仑通泰触摸屏程序下到另一台相同型号无程序昆仑通泰触摸屏上?
答:首先先把其中一个有程序触摸屏的程序上传到电脑上,操作方式是点击触摸屏软件文件选项卡里面的上传工程功能进行程序回传,回传完毕以后,把电脑的回传程序下载到新的一台触摸屏里面即可。注意,回传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以前的触摸屏在下载程序的时候勾选了原始工程文件,否则不能回传。

问:如果触摸屏上面按钮点击灯亮了以后,那用户自动注销了,是不是灯就灭不了了啊?
答:那肯定是的,其实这个我们可以想一下,用户登陆了以后,肯定是操作完一定的任务以后,才会注销用户,如果你注销了用户又要别的任务了,重新登陆用户即可,这个不影响实际操作。

问:际当中,如果我们忘记了触摸屏设置的密码怎么知道密码是多少?
答:是这样子的,实际中,我们肯定是有触摸屏的原始程序的,打开触摸屏的原始程序,重新把密码设置一下,下载到触摸屏中即可,无法通过其它方式获取。

问:串口调试软件有使用视频讲解吗?
答:技成官网,欧姆龙叨叨回放课程有

问:pLC与触摸屏485通讯,用不用写通讯程序,比喻读写
答:PLC写程序,屏对应地址获取

问:老师输入输出,可以用i0.0。和q0.0吗?
答:屏不能对应PLC实际输入地址,可以用中间继电器W对应,屏对应输出地址可以显示

来源:技成直播课

文章好看就点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