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V90、定时器计数器、机器人案例知识问答讲解 ...
伺服V90、定时器计数器、机器人案例知识问答讲解

楼主(2024-05-24):
《运动控制之初识V90》问题解答
问:Startdrive 这个连接里面有 1 2 3 4 ,具体安装那一个呢。每一个 有什么区别呢?
答:那些版本都是更新,正常你安装update1就行,其他的应该是要在你安装了update1以后才能安装,如果后面项目上要用到更多功能可以再另下载更新。
问:工艺对象PTO PN 都是标准报文3?
问:PTO是不涉及到报文的,报文都是针对PN通信而言。
问:库指令是下到V90驱动器里面了吗?
答:不是,也是下载在PLC上,驱动器内部运算是西门子公司集成好的。
问:我想问一下这个 编码器如何让他置零位?
答:这里区分绝对编码器和增量编码器,做原点回归就是给编码器置零,具体方法参考原点回归
问:HSP文件也需要数据线对驱动器设置吧?
答:设置是需要用USB数据线的,但调试可以用startdriver调试。
问:gsd文件从哪里下载?
答:GSD文件需要从厂家官网下载,注意选择对应版本。
问:绝对式编码器回零是靠参数写进去 内部保存吗?
答:对的,绝对编码器只需要做一次零点校准。
问:伺服是可以调整电子齿轮比,让1个脉冲走1个毫米是吧?
答:理论上是可以,但是你这个1个脉冲走1毫米是非常不科学的,不建议这么做。
问:V90有转矩控制?基本POS?
答:V90是支持转矩控制和EPOS控制的,具体可以参考手册。
问:用于定位的是伺服好还是步进好?
答:肯定是伺服好,步进是没有反馈的,相当于开环控制,伺服是闭环控制。
《定时器与计数器2》问题解答
问:这个程序如果点亮后 再按一次 能复位Y0 吗?
答:可以学习一下这一节课: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459784.html
问:仿真软件和真的一模一样吗?
答:仿真软件不能模拟定位、通讯等高级知识点,其他的都一样
问:rst t0也行吧?
答:rst t0和断开t0线圈的区别是rst t0并不能使得已经导通的t0的触点复位,而断开线圈可以
问:那个上升沿是怎么工作的?
答:当一个信号导通时,它的上升沿只会导通一次,在它导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导通
《设定何时停止PLC运行》问题解答
问:有CX-programmer 9.73及以上版本吗?
答:联系欧姆龙供应商解决
问:1234的排序是不是4321?
答:1234的排序用MOVD指令可以分配到另外的D区随意排列与使用
问:W43.00是串到停CPU指令?
答:W43.00可以用到程序中需要定时停机的程序当中,可以用到时触点启动警告即将到时停止
问:keeP指令是停CPU?
答:指令是置位,复位,停止的话用触点接到程序中传0到输出,中间继电器,D区都可以停止
问:A351等高八位,低八位的顺序不一样吗?
答:高8位是分,低8位是秒,单独取出秒存D区可以做比较秒输出,定时到秒停止
问:断电自动可以保持吗,要内置电池吗?
答:不可以断电,需要电池保持
问:如果我11秒才开始开机呢?
答:PLC内部有内部时钟 设定时间定时是以后时间,如果设定1年以后停止,可以一年以后开机,定时就时间无效了,但是也不知道设置了多长时间
问:停止是CPU?
答:停止程序运行
问:源字BCD码#1234等于十进值的4660吗?
答:BCD码4位2进制算一位10进制最大9,16位最大9999,十进制的16位2进制最大65535,靠指令区分使用
问:这个可以明白,控制字#9999 怎么理解?
答:MOVD指令控制字没有使用那么大数据,用的格式是BCD进制
问:控制字怎么来的?
答:编写PLC软件时用的二进制数据,为了简化编程界面以16进制表示
问:若0020就是搬3组?
答:是的
问:#0012是000C 的意思吗?
答:BCD码0000 0000 0001 0010
问:0010中1为什么是2组?
答:0算一组,1是2组,2是3组,3是4组
问:#0010,#0012是定义死的吧?
答:根据需要的移动几组,存放的位置使用
问:D0,D1是几位寄存器,#0010,#0012是什么意思?
答:#0010移动两位数组,放在D0 16位寄存器,存秒用了低8位,高8位空着。 #0012,D1 16位寄存器,存放用了低8位,高8位空着。
问:0010是什么含义?
答:移动两位数组
问:0010控制字什么意思?
答:#0010移动两位数组,放在D0 16位寄存器,存秒用了低8位,高8位空着。
问:HEX是什么?
答:16进制
《食品罐装生产线的第1站设计》问题解答
问:瓶子检测用什么传感器?
答:依据瓶子的特征检测,金属的可以使用电感传感器,透明的一般使用光纤传感器
问:为什么上电后需要气缸伸出遮挡呢?
答:防止物料输送线上发生拥堵,保证生产线顺利进行
问:伺服是用速度模式吗?
答:这个项目里设计时伺服采用的是位置模式
问:PLC能调零飘吗,漂移什么意思?
答:PLC通常是模拟量模块调零,会结合恒流源进行调节
漂移一般是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在接收外部模拟量信号时产生的,可能发生PLC无信号输出,电机低速爬行,可以通过设置变频器或伺服驱动器相关参数解决。
问:六个站只有一个皮带线吗?
答:每个工作站都有皮带线,不是一条整线
问:是不是还需要急停?
答:急停功能是需要设置的
问:伺服是如何暂停的,继续以后还能按照暂停之前剩余的数据进行?
答:可以采用位置模式,使用绝对定位指令
问:各站通讯是怎么实现的?
答:站点之间通信可以采用开关量或通讯总线实现
问:这个项目可以用博图制作?
答:可以使用博途软件采用1200或1500PLC进行编程
问:不用皮带线用倍速链会不会好一点?
答:倍速链也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具体看机械工程师的设计思路
问:为什么这个地方选择用伺服?不可以用步进吗?
答:伺服相比步进来说,性能更好,步进功率太小加减速机的话价格比伺服贵
问:皮带线有周转托盘到位了也不停?
答:因为第1站上电后,有气缸遮挡物料,托盘到位后,不停止也是可以的
问:通讯时注意什么?
答:注意通讯参数设置、距离、干扰措施、通讯程序设计的合理性
问:plc和伺服电机怎么连通?
答:PLC发脉冲,通过硬件接口接线去伺服驱动器
问:变频器加PID好用吗?
答:在当前项目里边没有采用,因为PLC还要加模拟量模块成本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