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编程语言案例、机器人、电工问题汇总 ...
SCL编程语言案例、机器人、电工问题汇总

楼主(2024-05-24):
《基于SCL高级编程语言的结构化编程案例02》问题解答
问:就是说他俩是串联的,需要同时满足才行?
答:对的,AND指令相当于串联,需要同时满足。
问:PLC的脉冲输入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答:检测信号的上升沿。
问:可以用MOVE传送吗?
答:可以的,MOVE指令可以用来传递函数值。
问:静态变量的初始值是多少?
答:静态变量的初始值可以在变量区自己设置。
问:全局DB有什么用?
答:全局DB里面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可以全局使用。
问:这个INPUT数值,实际PLC如何给INPUT赋值?
答:这里涉及到形参和实参的知识,在外部调用的时候可以对INPUT变量进行赋值。
问:老师,静态变量有没有先赋值后使用的说法?
答:对于变量,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先定义,后使用。
问:没看清怎么调用的?怎么一拽进来就可以了?
答:调用程序是可以采用拖拽方法的,也可以手动输入。
问:loadRatio定义为实数?原因?
答:因为NORM_X指令的返回值是实数。
问:i 可以为Word类型吗?
答:可以,不过word型默认是16进制的,推荐使用INT型。
问:ET是什么,时间当前值吗?
答:对,就是计时器的当前值。
问:最多能用多少个状态?
答:状态本身没有限制,要说极限的话跟CPU的能力有关。
问:老师 case这个可以 用于分支控制吧?
答:对,可以用与分支控制,控制它的状态值就行。
问:编程是键盘大写打出来的?
答:博途软件不区分大小写,关键字它会自动给你改成大写。
问:THEN是什么?
答:IF后面的条件满足,则执行THEN后面的语句。
《机器人如何与PLC进行通信》问题解答
问:请问谁知道这个ABB软件 在哪下载?
答:这个软件在技成官网学员论坛有下载的,也可以关注“玩转PLC工业机器人”公众号回复:资料,可下载!
问:机器人有多少I/O点?
答:自带的信号板,有8DI/ 8DO,16DI/16DO的,看需求可以扩展的
问:机器人与200smart可以建立连接吗?
答:可以连接的
问:支持rtu通讯吗?
答:不支持哦
问:老师 如果是发那科机器人侧也是一样的3步设置吗?
答:也是一样的哦,需要设置IP地址,设备名称,数据传输大小。
问:ABB机器人是啥软件?
答:robotstudio 6.08
问:ABB机器人和博途可以同时装不?
答:可以同时装
问:怎么和三菱PLC 通讯?
答:走CCLINK协议通讯
问:现在什么品牌PLC和机器人用的多?
答:西门子、三菱、基恩士
问:机器人那边接受plc的也需要move吗?
答:需要把数据传送到相应的地址哦,所以需要用到MOVE指令
问:机器人那边不用设置地址?
答:需要设置IP地址
问:机器人端有没有内部寄存器?有没有地址表
答:映射地址在博途软件中就可以查看
问:一次只能通讯一个么?
答:可以通讯多个的
问:一般设置是多少?
答:一般通讯设置64个字节输入输出
问:库卡机器人可以与与哪种pLC通讯呢?
问:库卡机器人可以和PLC通讯,一般走ETHERCAT协议和PN协议,只要支持这几种协议的PLC都可以通讯
问:prifibus与工业以太网通讯有什么区别?
答:工业以太网通常实时性好,安全性高和可靠性高,用于复杂工业设备之间的通讯。线缆的制作也比较简单易于维护,Profibus在响应速度上以及实时性是没有工业以太网精度高的。而且通讯电缆制作也比较复杂。
《老电工处理问题三十六招》问题解答
问:我用220控制380不行吗?
答:可以,一般基于安全考虑可用DC24V控制交流接触器;
问:屏蔽层如何接地?
答:屏蔽电缆的屏蔽层、信号包地都要接到单板的接口地上而不是信号地上,这是因为信号地上有各种的噪声,如果屏蔽层接到了信号地上,噪声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沿屏蔽层向外干扰,所以设计不好的电缆线一般都是电磁干扰的最大噪声输出源。
问:电气图纸初学者用哪个软件画比较好?
答:CAD比较容易上手,EPLAN更加专业一些。因此,初学者建议还是从EPLAN开始学习。
问:老师,家里面的电器如果没有装漏电保护,接了地线,这个不装漏电保护危险吗?
答:断路器主要的作用是过载和短路,漏保的主要作用是漏电、短路、过载。因此,家装电路如果想要漏电保护必须家装漏保。
问:老师问一下设备接地是否良好怎样测量好坏?
答:1、万用表检测设备的阻值正常与否?
2、兆欧表检测设备绕组与绝缘外壳之间的绝缘阻值是否正常?
3、一般工作电压在380以下的绝缘阻值应当不低于0.5兆欧。
问:传感器,液位计什么的?
答:传感器是用在检测、计量专用的传感器,诸如压力、温度、流量、液位等的检测。
问:万用表没电流挡,可以用电压挡测4-20ma 输出吗?
答:不可以。电压档不可以测量电流
问:干扰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答:1、首先确保设备良好的接地;
2、排除附近是否有干扰源;
3、选择正规渠道的屏蔽线;"
问:我们常用到的绘图软件有哪些?优缺点?
答:CAD比较容易上手,EPLAN更加专业一些。因此,初学者建议还是从EPLAN开始学习。
问:想问一下,发现漏电怎么处理啊,都是设备问题?
答:1、检查漏保开关是否异常,不正常予以更换;
2、检查设备是否正常,可用兆欧表检查设备的绝缘阻值;
问:我上次遇到ET200 远程站点一直连不上最后发现有两块IO模块同时坏了导致站点一直报故障
答:是的,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问:我遇到一个通讯故障,没有查到故障,加了一个末端电阻就好了
答:对的,RS485加终端电阻也是解决故障的一个办法;
问:屏蔽线的两端都接地吗?
答:是的
问:我有遇到,通讯工作一段时间,有断线,重新拔插一下又可以,又工作几次又不行。
答:这种情况就要检查现场接线以及是否存在干扰和接触不良情况
问:全全继电器怎么工作的?
答:安全继电器的工作原理,需要结合原理图讲解
问:用万用表测电流电压电阻导通需要断电吗,表笔怎么打?
答:测量电压、电流需要在工作的情况下,如果测电阻需要在断电的情况下
问:传感器,线路正常,无电压电流没在范围内,怎么处理?
答:一般情况下模拟量传感器反馈电流在4-20mA或0-20mA,假若不在这个范围区间,则需要更换传感器
问:如果用电磁换向阀控制气动阀,突然停气会影响气动阀的状态吗?
答:突然停气,气动阀会恢复初始状态
问:老师,有的智能仪表会有变送输出和控制输出,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答:在现场加变送器的目的也是排除干扰和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