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种单按钮起保停案例分享(2月6号直播技术问题解答) ...
42种单按钮起保停案例分享(2月6号直播技术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三菱编程基础知识介绍》问题解答
问:取反指令怎么在软件里写进去?
答:编程栏里面有取反的图标的
问:M3和M2的位置要对调一下才行吧?
答:不需要对调,可以看一下老师的分析
问:y为什么不是线圈能亮?
答:控制有两种方式,一个是通过线圈,另外一种是通过功能指令
问:为什么y0常闭要放在第一条?
答:根据扫描的逻辑,你可以尝试放在第二条,然后分析能不能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的话说明调换顺序也没关系
问:老师,上期课程,你讲MCGS与变频器通讯。输入框可控制变频器正反转和停止。用正反转按钮,怎么不能控制啊?
答:具体得看下课程的操作,你要确保线接对了,通讯参数设定无误,协议没选错,再去排除问题,通讯不成功可以通过串口调试软件去调试
问:程序里那个斜杠是什么功能?
答:取反指令,可以把斜杠前面的逻辑取反运算
问:如果x0按的时间长了会怎么样?
答:和程序扫描周期相关的程序,一般第二个扫描周期分析完,再往后的扫描结构都和第二个扫描周期一样,你按一个按钮按久了不会影响的
问:三菱的地址就这样以000开始,不分字节,字,双字吗?
答:三菱的寄存器都是一个字,双字的话可以通过在指令前面加D变成32位的指令。位的话可以通过位组合元件变成字节、字、双字
问:或逻辑不能写到前面吗?
答:可以去尝试一下,分析程序都是从上到下,从左往右扫描,假如分析过程中不影响,那就应该没问题的
问:这跟加一指令,有区别吗?
答:计数器和加一指令差不多,只不过用的元件不同而已
问:两个c0是一个吗?
答:编号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元件
问:M0在这里起什么作用?详细详细讲解一下?
答:中间继电器,过程控制,具体可以看下本节课的回放,多个案例都用到中间继电器
问:复位和置位的区别是什么?
答:复位就是一个位元件清0,相当于断开它的线圈。置位是把一个位元件置1,相当于把它的线圈导通
问:请陈老师讲讲,为什么设计一键启停?
答:1、理解程序的扫描方式及扫描周期
2、锻炼编程逻辑
3、学习如何监控程序
4、理解程序写法的多样性
《一节课让你了解数据类型在PLC中的作用》问题解答
问:两个独立的s7-300plc能在一个wincc上做画面吗,怎么实现?具体方法?
答:你的意思是一个wincc同时连接两个S7-300的PLC吧,这是可以实现,在你的wincc里面建立连接驱动的时候,就可以添加两个连接去连接两个PLC。
问:300的plc在更换硬件时候,型号一样,但是版本号不一致,可以互换么?会报错么?
答:型号一样,订货号一样,一般都可兼容
问:请问曾老师200做modbus主从通讯的时候 如从站中读取的&vb200 读入主站中也是&vb200 那么从站中对V200.0开始的操作8个位,在主站中也是V200.0开始表现出来的吗?顺序改变没有?
答:顺序不会改变,原来的数据是多少,读取的数据也是多少,那么当转换成二进制数进行位对应的时候,那么每个位的状态是一样的了
问:那个SMART的ASCII码的各个字母的值是怎么得来的呢?
答:有对应的ascii码对照表,这个是规定的值的,可查找对照表获取
问:网线连接PLC查找不到cpu?
答:几个方面去考虑:
(1)硬件连接是否正常,观察网口指示灯是正常
(2)网卡的设置选择是否正确
(3)检查是否是杀毒软件等禁止了一些相应的服务项
(4)若知道PLC的IP地址(新PLC的IP地址192.168.2.1)可使用添加CPU的IP地址的方式添加IP地址后进行连接,(注意需要把电脑的IP设置与之同一个网段)
问:200和SMART区别大不大?
答:个人觉得区别不大,但随着200SMART固件版本的升级,增加了很多原来200CPU不支持的功能。
问:用时间去控制开关。例:设定一个时间开灯,在设定一个时间关灯,这个程序如何编写?
答: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时间是指什么时间,是定时器定时的时间还是日期时间,如果是定时器定时的时间,用定时器指令做延时就可以完成,如果是日期时间,那么你需要使用读写PLC的时钟功能的指令,给PLC设置好时钟,然后读取时钟跟你要设定的时间作比较去驱动灯开或关即可。
问:两个200smart和一个屏,威纶通8013ie通过以太网一屏多机吗?
答:这个在于你的触摸屏,记得威纶的触摸屏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连接PLC时,可以建立多个连接去连接多个PLC。
问:西门子触摸屏可以直接访问PLC的I0.1吗?
答:可以访问I0.1,但要注意的时候,只能读I0.1的状态,不能修改。
问:VD存储器中可放小数吗?
答:小数就是real的数据类型,real的数据类型为32位,使用存储器存储时用双字的寻址方式进行寻址,所以VD存储没有问题。
问:累加器在什么情况下使用?
答:累加器是用来暂存数据的寄存器,它可以用来存放运算数据、向子程序传递参数或者从子程序返回参数。S7-200提供4个32位累加器(AC0、AC1、AC2和AC3),并可以按字节、字或双字的方式来存取累加器中的数值。按字节、字的方式只能存取累加器的低8位或低16位,按双字方式可以存取累加器的全部32位内容。
问:威纶通触摸屏如何和200SMART用网口连接通讯,要用交换机吗?
答:如果就一个触摸屏和一个PLC的连接,不需要经过交换机,触摸屏组态连接驱动时选择S7-200SMART的以太网驱动,设置好连接的PLC的IP地址,另外还需要单独设置好PLC的IP地址和触摸屏的IP地址,保证在同一个网段。
《自动化控制电路》问题解答
问:伺服反馈电压不稳定是什么问题?
答:1、电机动力线有短路情况,造成过压保护;2、驱动的外部电源不稳定,造成驱动保护;3、驱动故障
问:3线制的传感器怎么改两线制的?
答:不能改
问:伺服刹车时会在控制器显示报警吗?
答:正常刹车不会,有故障时,会有故障代码
问:老师上次有个案例,设备启动报电源电压低,把电源线70的换位95的就好了。为什么?
答:电缆的载流量小了,会引起电缆发热,消耗电能,造成线路产生压降
问:伺服垂直升降刹车有延时怎么办?
答:用220V交流接触器来断刹车的24V即可做到刹车无延时动作
问:老师装配电容补偿柜要怎么计算?
答:建议参考技成官网《电器元件选型与应用大全》第41课时。课程链接:
http://course.jcpeixun.com/6746/460391.html
问:伺服电机维修后如何判断UⅤw?
答:与普通笼形三相电机定子绕组的判断方法一致
问: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啥不同?怎么选择?
答:伺服电机定位精度高,功能强大价格贵;步进电机定位精度低,价格低
问:官网有讲台达伺服的视频吗?
答:有三菱、松下、西门子的伺服驱动应用技术可供参考
问:伺服驱动器动力不足,怎样调整?
答:提升增益,就是加大速度换比例增益(VP)
问:24v电源,在什么情况下并联用,什么场景串联用,能详解下吗?
答:并联扩容,串联升压
问:经常出现编码器线工作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就要换新?这个啥原因?
答:过大的机械振动极有可能造成编码器码盘、轴和轴承的损伤
问:plc报伺服位置错误代码是什么原因?
答:建议参考技成官网丁先群老师的伺服定位课程
问:怎么判断伺服电机烧没烧?
答:1.先闻有没有糊味;2.伺服定子绕组的测量方法与三相普通笼形电机一样
问:二线制的传感器怎么接不同的plc?
答:把二线至的传感器当成一个按钮开关来接线
问:电磁阀上的气路图怎么看?
答:建议参考技成官网的电磁阀课程
问:老师,请问怎么能够快速判断是伺服驱动器的问题,还是外围信号的问题?
答:对应报警代码来进行分析
问:我有台s7_200plc,输出端接24VDC的继电器,接上1个或2个继电器能正常运行,接上6个以上,继电器就会啪啪的响,吸合不好。给每个继电器线圈都加上续流二极管,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呀?
答:中继线圈的电源电压不足,建议增加直流24V电源的容量
问:我碰到过一个问题伺服不能断电,一断电再送电一工作就报警?
答:伺服不能断电应该是电源输入侧断路器的故障;伺服报警一定要检查对应的故障代码信息
问:固态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的动作检查也是用电阻档测量吗?和检查中间继电器一样的方法?
答:主电路不通电的情况下可以用欧姆档,通电用钳表,检查泄露电流用钳表
问:干扰怎么消除?
答:1.加接地线;2.远离干扰源
问:并联会升压吗?
答:并联会增大电源的容量,串联会升压
问:开关电源可以串起来用?
答:可以的
问:老师4N24和4P24是什么意思?
答:0V和24V
问:普通电机加编码器跟伺服电机有区别吗?
答:普通电机在制造工艺上无法加编码器。其在工作原理上与伺服电机是有区别的
问:伺服电机编程器是增量型的吗?
答:照工作原理,编码器可分为增量式、绝对式、正余弦式编码器,比较常见的是增量式和绝对式的编码器
问:老师,私服是根据什么来调节正反转?
答:脉冲+方向信号
问:中间继电器不分PNP 和NPN 的?
答:对于交流的不分;对于直流的分
问:交流还分源型漏型啊?怎么识别LN?
答:交流不分源型和漏型;LN是指220V的火线和零线
问:常开、常闭就是就是输出的0和24V的改变吧?
答:常开常闭是开关的通断信号
问:压力传感器和称重传感器的区别?
答:压力传感器传递的是压力信号,仪表上显示的也是压力值;称重传感器传递的是重量信号,仪表上显示的是重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