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变压器、欧姆龙软件、机器人控制分享(文末抽奖)

楼主(2024-05-24):
《基于SCL高级编程语言的FIFO程序编写01》问题解答

问:V15与V14区别在哪?
答:基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可能会增加一些功能和做一些优化,具体的功能可以在西门子官网查到

问:程序中//和*有什么区别?
答:效果没有区别,都是做注释,可以用作屏蔽程序。

问:SCL编程在其它plc能通用不?
答:ST语言的基本语法是一样,每个品牌PLC都一样,但有些专用指令是不一样的。

问:老师,原有的step7程序在博图里怎么转不过来呢?
答:大部分软件是可以通过移植从STEP7转到博途的,有一些特殊功能可能不行,具体的可以参考西门子官网,有专门针对项目移植的介绍。

答:装了博图,那就没必要在安装300软件了么?
答:300是可以用博途编程的,但可能以前的程序是用STEP7写的,就需要用到STEP7软件了。

问:老师数据类型order 什么意思?
答:这里的Order是自定义的PLC数据类型,官方名称UDT。

问:CLK:=#ReadREQ;请再解释下
答:CLK是R_TRIG指令的输入参数,这里就是把ReadREQ作为CLK参数的输入。

问:老师,SCL语言就是三菱的ST语言吗?
答:对的,西门子SCL语言就是其他PLC的ST语言。

问:老师,很多程序写在FC块中,若SCL程序写在FC块中,局部变量如何监控?
答:PLC在线以后,在编程页面选择监视,就可以监控。

问:老师SCL语言的指令表有吗?
答:可以参考帮助文档。

问:有没有WHILE之类的指令?
答:WHILE指令也是用来做循环的。

答:看来FOR 语句不适合做累计产量吧 还有其他指令吗?
答:没有具体指令,但是可以通过编程实现。

问:如果不写DATA 9 那么系统会自动填充嘛?还是说里面的数据不变?
答:不会自动填充,会保持原有数据不变。

问:累计值的次数不确定 咋整?
答:那就得通过其他编程方式实现了。

问:for i:= 8 to 0 do 就是往下方向填充?
答:不会,因为默认增量是1,如果你改增量为-1是反向改变i。

问:老师,为什么循环结束 DATA9要=0?
答:如果不赋值为0则会一直保持原有的数据。

问:老师FOR 后面数字是变量 可以吗?
答:可以的,可以通过赋值改变FOR循环执行的次数。

问:老师,那j到了9后它下次数值不就是保持在9了吗?下次i=2时它还能从1-9执行吗?
答:执行FOR指令的时候都会从i的起始值开始。

问:FOR 语句的ITO10累计过程的频率 哪里设定?
答:你说应该是指增量,可以通过BY来指定。

问:老师着FOR后面的 I 多少时间加一次?
答:处理完DO后面的语句就会增加,不能单纯说多少时间。

问::=是什么意思?
答:赋值。

问:老师有的指令前面加*,是什么意思;有的还加一行*?
答:注释,里面的内容是不会被执行的。

《一起来学习变压器知识》问题解答

问:Dyn11中,11的含义?
答:D:表示一次绕组三角形接法;Y表示二次绕组星形接法;n:表示中性线;11表示二次绕组与一次绕组相差330°

问:机床为什么隔离变压器变压后有一根线接机床机壳?
答:隔离变压器就是要隔断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之间的电气联系。如果一次、二次的零线都去接地,失去了隔离的初衷。所以,隔离变压器的副边不应接地,原边及铁芯、外壳应接地。

问:自耦变压器属于变压器范畴吗?
答:是的  属于变压器范畴。

问:隔离变压器的铁芯不接地吗?
答:隔离变压器就是要隔断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之间的电气联系。如果一次、二次的零线都去接地,失去了隔离的初衷。所以,隔离变压器的副边不应接地,原边及铁芯、外壳应接地。

问:是变压器选大了,负载相对于变压器就小了,变压器相当于是个电感线圈,变压器自身消耗的无功功率就大了?
答:是的  因此在变压器选择的时候也要基于合理经济的前提

问:500kva变压器额电流721是单相电流吗?
答:这个电流表示线电流。

问:变压器的无功损耗怎么算?
答:视在功率为S,有功功率为P,无功功率为Q,电压U,电流I,相角差为φ
S=U×I
P=U×Icosφ
Q=U×Isinφ
根据有功功率P与视在功率S的比值,称为功率因数cosφ
cosφ=P/S
根据sinφ平方+cosφ平方=1,再计算无功功率
Q=Ssinφ=S根号(1-cosφ^2)

问:游老师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什么呢?
答:首先通常我们用的交流电源电压一根线和大地相连,另一根线与大地之间有220V的电位差。人接触会产生触电。而隔离变压器的次级不与大地相连,它的任意两线与大地之间没有电位差。人接触任意一条线都不会发生触电,这样就比较安全。

问:工厂电力变压器在运行生产线的大直流电机后,为何变压器噪音很大,但运行交流电机时噪音不大。
答:理论来讲变压器的噪声与交流电机或直流电机关系不大。根据现场情况可找一下机械方面原因

问:老师,变压器一次侧偶尔跳闸一次,推第二次没问题什么原因?
答:可能是过载或其他一些电气原因

问:0.75和0.5是什么的功率因素,变压器的?
答:负载的功率因数

问:KVA   和A  怎么理解?
答:首先KV·A表示视在功率,A表示电流单位。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加无功功率,电流是功率除以电压。

问:降压变压器能反过来用吗?
答:不可以 。  次级绕组与一次绕组电压等级也不一样,反接会损坏变压器

问:如果二次绕组导线截面积是一次测的两倍,那么二次侧匝数怎么算?
答:有一个公式,U1/U2=N1:N2,当一次绕组的电压和匝数知道了,二次绕组的电压知道了 那么匝数就可以换算出来

问:降压变压器能反过来用吗?
答:不可以

问:电力变压器会爆炸吗?
答:存在爆炸的可能,但是合理的使用,爆炸是小概率事件

《欧姆龙CX-programmer软件操作 》问题解答

问:当前值读取格式设置错误,为什么会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答:二进制是PLC的基本数据运算,程序只能用对应的数据格式指令使用

问:为什么我10.00一直输出?
答:10通道有16个位可以读取,包含了10.00 ,10.00是输入通道,拆掉输入信号线应该无输入,信号灯灭

问:老师这个功能块计数器号需要分吗?
答:不需要,只起个名使用,多次使用名称应该不一样

问:在软件怎看io输入入输出?
答:上传程序,在监控程序模式可以看到相应的输入输出点变色

问:工具菜单中的备份命令,备份哪些数据?DM区数据备吗?
答:早期的产品如:C20P、C40P、CPM1A等没有RS232通讯端口,采用手持编程器通讯,备份DM数据

问:常开又是WORD是什么意思?
答:WORD是一个字,16个位 如果常开代表一个字的16个位都是0

问:win10系统的可以下载欧姆龙软件吗?
答:可以在技成培训欧姆龙论坛下载9.6版欧姆龙软件安装https://bbs.jcpeixun.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464&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367

《机器人控制方式介绍》问题解答

问:第三条指令是不是以每3m/S2减速到停止?
答:是的

问:加速度指令字母怎么这么多?
答:字母看起来挺多,但是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问:如果不撤销速度限制是不是后面所有的动作指令都会限制?
答:是的,执行一次后面的指令都生效

问:最后这两种限制速度的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是不是比较复杂了?
答:也不是很复杂,比较常见

问:v1000\t改成V500\T有什么变化?
答:没变化,还是参考的T,也就是时间为基准

问:T:=5为啥是最长是十秒?
答:(100/50)*5=10

问:速度加个时间是什么意思?
答:时间是可选变量,此时不以速度为基准。而是以时间为基准

问:如果第二个V后面是1400的话是不是就运行700的速度?
答:是的

问:grip1 是什么意思?
答:工具坐标

问:那结束点和起始点重合就可以画一个圆了吗?
答:是的

问:老师问下修改后之前程序怎么备份啊?
答:可以用U盘备份好之前的程序

问:三分之一圆怎么弄呢?
答:定3个点即可

问:这个指令必须用半径一样的圆?
答:如果是完整的圆的话,半径肯定是一样的

问:Movej与MoveC都是圆指令么?
答:不是的,前者是关节运动指令,后者是圆弧运动指令

问:P1到P2和P2到P3的距离不一样可以吗?
答:两点之间的距离不一样是可以的

问:movc是画圆形指令?
答:是圆弧指令

问:P4值不一样,结果也不一定是圆吧?
答:是的(不一定是圆)

问:老师,圆弧的半径是可以自己设置的吧?
答:可以的

问:正向画圆和反向画圆命令一样吗?
答:指令一样的

问:老师,可以理解MOVEL为直线运动指令,MOVEJ为曲线运动指令嘛?
答:可以这样理解

问:V200什么意思?
答:速度,就是200mm/s

问:老师Z10为0可以吧?
答:可以的

问:P1点为什么不在虚线上?
答:因为没有设置精准到达,而是Z10

问:MOVEJ是曲线的指令嘛?
答:关节运动指令

问:P2/3位置点如何确定?
答:示教器修改即可

问:起点和终点怎么看?
答:任一点为起点,但是圆形的话起点和终点是一点

问:ABB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了模拟器显示不了?什么原因?
答:需要重新装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