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 ST步进阶梯、梯定时器与计数器应用,你了解多少?

楼主(2024-05-24):
《电工应掌握的变频器知识》问题解答

问:如何从变频器的外围检测,整流桥(上桥、下桥)、逆变电路IGBT的(上桥、下桥)?
答:1、整流桥的检查:上下桥,三个二级管对应的RST端子和P端子,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来测量六个二级管的正、反偏压降
2.IGBT的上下桥检查:需要在输入端串入灯泡或电阻丝,以防止IGBT的导通导致直流母线短路,具体测量方法因文字过多建议参考技成叨叨直播课程链接如下:https://www.daodaotv.com/play/3199"

问:当变频器输出三相220V时,能接单相电机吗?
答:不能,因为变频器会报故障

问:变频器干扰plc通讯信号怎么解决        ?
答:1.变频器的动力线与PLC的通讯线要分开布线
2.PLC的通讯线要采用双绞屏蔽线,并单端接地
3.接地必须良好

问:一台18.5的潜水泵,我手里有台30千瓦的就给他换上了,他用的恒压供水,结果出来的水是热的,这种情况是变频器选的大吗?
答:这个与变频器的功率大小没有关系

问:高频对变频器干扰怎么处理?
答:1.变频器的输入侧加电抗器
2.变频器接地要良好

问:老师30千瓦变频器对30千瓦电机怎么提升一个等级?
答:可以采用37KW的变频器

问:变频器与电机距离远,功率比电机功率大,对电机有影响吗?
答:变频器功率大,只要参数设置正确合理,对电机无影响,距离远建议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

问:老师,两个变频器同步控制两个电机怎么把两个变频器连接起来,和设置的?
答:需要进行通讯设置,建议参考官网丁老师课程,链接:http://course.jcpeixun.com/p/majorcourse?f5=变频器

问:电动机的功率比变频器大?
答:通常情况下变频器的功率等于电动机的功率,重负载情况下,变频器功率可升一级

问:烧IGBT,烧三相整流桥,烧驱动板是什么原因?
答:1.电机相间短路;2.变频器出线相间短路;3.变频器出线接入三相电源

问:老师,315KW电机,啸叫声音大,发热严重,冬天运行在60度左右,如何解决?
答:1.检查电机风扇;2.检查电机润滑情况;3.变频器输出加电抗器

问:老师,R端子和S端子供电源220V还是380V?
答:对于变频器的输入电源,可以有220V和380V两种,大功率的都是380V,具体接线参照变频器端子说明

问:老师,变频器可以空载运行吗?
答:可以

问:交流接地,直流接地,通讯接地,到底怎么接?接哪里?
答:这几种接地,要接到配电柜的接地排上,接地排要接到配电网的接地网上

问:导电膏能用在电路板的锡焊点上吗?
答:不能,电路板的锡焊要用松香或焊锡膏

问:老师,导电膏和导热硅脂有什么区别?
答:导电膏主要用于导电和防氧化,而导热硅脂是传递热量的,二者不能混用

问:进线和出线的地可以连在一起吗?
答:进线和出线的地本身就是等电位,可以连在一起

问:接到配电室的接地线,与就近接到大地有啥不同?
答:配电室的接地线是专用接地线,地下做的有地网,其接地电阻满足要求;而就近接到大地,阻值会很大,其接地电阻值不一定能够满足要求

问:输入单相220V的小型变频器,控制3KW以下的三相电动机,是不是需要把电机的接法从星形改为三角形?
答:这个具体要参照所选厂家、型号的变频器手册说明,一般情况下星形和三角形都可以

问:老师,输出电抗器接到电机端还是变频器端?
答:变频器端

问:老师,刹车电阻和制动电阻什么区别?
答:一般都叫制动电阻,但制动电阻不是给电机刹车用的,是当电机产生再生发电时,通过电阻的发热来消耗再生发电的电流

问:igbt和可控硅是一回事吗?
答:不一回事,功能应用和制造工艺都不一样

问:老师,软启动和星三角哪个实用价值高?
答:看具体的控制要求,软起动价格贵,附带功能多;星三角价格便宜,应用广泛

问:变频器最大50赫兹输出的波形和输入的波形一样吗?
答:不一样,不管频率是多少HZ,变频器输入是三相正弦交流电波形,输出是PWM脉宽波

问:所有电机都有频率转差率和磁极吗?
答:所有电机铭牌上都会标准电机的额定频率、转差率和磁极对数

《定时器与计数器应用讲解》问题解答

问:DMOV什么意思?

答:32位的传送指令

问:高速计数器接收的频率可忽快忽慢吗?
答:只要频率不超过对应的频率就没问题,三菱3U的plc是50赫兹

问:高速计数器有输入点的要求吗?
答:有的,要特定的X点

问:高速计数器对应的X点有没有表?
答:按照编程手册,有对应的X点

问:用t0自复位会不会有时间误差?
答:会有一个扫描周期的误差

问:m8002什么功能啊?
答:开机初始化脉冲

问:倒计时的数值是怎么让他显示出来?
答:通过减法,总时间减去已记时间,用寄存器去保存数据,显示出来

问:这个软件仿真的时候老是卡死了是怎么回事呢?
答:和系统不太兼容或者电脑内存问题

问:高速计数用于什么情况?
答:可以用在编码器,电机测速等需要高频信号的场景

《电脑自发自收485通讯演示 》问题解答

问:遇见个一个变频器  一样是MODBUS-RUT  但是起始不是空闲方式  而是一个字符 可以用这个软件收发吗?怎么设置起始字符进去?
答:字符是ASCII码7位字数据,选择数据位7位直接按键盘数据发送字符,不要勾选任何16进制

问:用RS指令,串口发送是不用写这种代码吧,只需要随便写一个数据就能发送成功吗?
答:可以,但是欧姆龙指令读取的是16进制数,读取后需要用指令转换,如果是16进制可以直接读取

问:请问一下怎么将这些资料做到CAD上啊?
答:翻阅一本说明书有点麻烦,可以把说明书经常用到的写一页CAD屏幕,查阅方便,靠日积月累

问:设置后要不要重新启动下数据才生效?
答:串口调试软件直接使用就行,不用再次启动

问:你这变频器三相的吧?实际我看接的是单相的,可以吗?
答案:变频器市电220伏输入,输出三相可以带动380伏电机

问:跟变频通讯通讯需要CRC校验吗?
答:需要CRC效验,串口调试软件单击效验可以自动产生效验数据

问:如何电脑,pLc,变频连接通讯?
答:电脑装欧姆龙编程软件,编写PLC通讯程序,下载到PLC,PLC和变频器用485通讯线连接,PLC可以通讯控制变频器

问:老师,麻烦小白科普下,这个电脑和电脑走485的通讯 有什么应用呢?答:485通讯不太好理解,用电脑练习通讯对于理解通讯格式有非常好的效果

问:电脑上的9针串口能支持485的也可以么?
答:电脑脑上的9针串口是一对一通讯,不支持485一对多通讯

《FX5U ST语言步进阶梯》问题解答

问:输出脉冲化在ST语言中如何去做?
答:PLS( X0 , M0 );//上升沿输出,当按钮X0按下时,M0输出一个上升沿
PLF( X1 , M1 );//下降沿输出,当按钮X1按下时,M1输出一个下降沿

问:哪个数据是不是可以用D寄存器?
答:不可以,但是D寄存器可以作为下标偏移进行使用
INCP(X0,D0);//对数组的下标进行偏移,从而达到寻址的作用
DECP(X1,D0);
数组A[D0]:=K2X0;

问:三菱没有交叉参考吗?看不到哪个软元件使用了?
答:是没有交叉参考

问:块如何采用软件打开?
答:选择工程--库操作--登陆至库一览--导入用户库即可

问:X0和X2可以同时启动吗?
答:在FB块中,不同的调用,是可以同时启动的

问:刚才的定时器时无符号数才对,为什么要用有符号数?
答:定时器的设定值时有符号数据,因为最大值为32767

问:定时器0.1和0.01和高速计时器有什么区别?
答:在FX5U中定时器区别是通过指令进行区别的,不是编号,所以高速定时器其实就是0.01秒的定时器

问:定时器的类型对吗?
答:定时器的类型是对的

问:写程序之前需要建立I/O表吗?
答:写程序之前需要建立IO表

问:FB是什么?
答:就是可以封装而且带接口函数的子程序

问:FX5U的自带网口可以通信条码枪吗?
答:可以通信,采用套接字进行接收数据就可以了

问:FX3U的模块可以用在FX5U上吗?
答:完全可以,只需要购买总线转换模块即可

问:没有C语言基础可以学会ST语言编程吗?
答:肯定可以学会,但是需要多看多练

问:王老师上升沿怎么写?
答:SET(LDP(1,X0),Y0);//当X0产生上升沿则置位Y0

问:第一步有Y0、第二步也有Y0怎么办
答:重新置位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