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专题、SCL语言的FIFO程序分享~

楼主(2024-05-24):
《变频器技术专题》问题解答
问:两个变频器同步控制两个电机该怎么连线和设置的?
答:变频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所有电机额定电流的总和的1.2倍以上。在变频器下路接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参数设置需要查询对应的手册;
问:软启在什么时候切换到旁路接触器带动电机?
答:软启在全压运行后即切回旁路运行
问:按停止按钮,变频器有的时候不制动怎么回事啊(停止按钮接在plc上)?
答:需要检查接线和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问:变频器载波系数是什么意思?
答:功率模块IGBT的功率损耗与载波频率有关,且随载波频率的提高、功率损耗增大,这样一则使效率下降,二则是功率模块发热增加,对运行是不利的,当然变频器的工作电压越高,影响功率损耗亦加大。
问:变频器都可以调速什么电机?
答:变频器器可以带变频电机
问:变频器与电机之间可不可以安装热继电器,更好保护电机?
答:并不需要,变频器本身就带有过载保护
问:变频器刹车电阻要一直发热怎么办?
答:那就需要核算一下制动电阻选择是否合适
问:如何查看故障?
答:变频器故障可以从操作面板的代码来直观反映
问:变频器能节能多少?
答:这个需要根据实际现场的工矿、使用环境来判定。大量的实践证明变频器是相比于直接启动或别的启动方式节能很多;
问:放完电测怎么还有电压?
答:变频器放电,首先在断开变频器输入电源,第二步借用放电电阻短接直流母线端子,第三步可用万用表检查确定下;
问:接线端子线在上面测量准确吗?
答:准确
问:怎么根据变频器大小,选电阻?
答:功率=电阻每工作一次消耗的能量(KJ)/制动(消耗能量)间隔的时间(S).其中电阻每工作一次消耗的能量(KJ)是功率乘以时间;
问:三相输入改装成单相输入行吗?
答:不行
问:启动时软启动继电器会断开是什么问题?
答:参数设置不对,检查参数设置;
问:功率在多少KW就不能直接启动必须装变频器?
答:根据设备的调速需要,并不是必须安装变频器;
问:132kW定频电机,公司技改前端加装变频器可行吗?需要注意什么?
答:132KW家装变频器肯定没问题,选择合适品牌的变频器,设置参数即可;
问:变频器最大带多大千瓦电机?
答:各个品牌变频器不同型号所带负载大小不同;
问:变频器经常烧坏怎么回事?
答:变频器经常出故障要主要看安装环境和日常维护,一般来说变频器合理的使用,三五年是不会出问题的;
问:用软启动器还需要星三角接线启动吗?
答:不需要的,软启就是降低启动电流的;
问:软启动和⭐三角哪个实用?
答:看你负载的要求,小功率风机、水泵建议星三角降压启动;
问:KVA 和A 该怎么理解或者怎么互相换算 游大师走两步 困扰我好久了 有公式没运算公式?
答:计算5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50*1.44=72A计算8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80*1.44=115.2A计算10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100*1.44=144A;
问:软启动跟变频器可以一起用嘛?
答:变频器包含软启所有的功能,所以不需要一起使用;
问:我这个变频器没有负端子,怎么量直流母线电压啊?
答:有的+和N,这两个端子也可以测出来;
问:有的变频器显示频率 有的显示转速怎样调试?
答:按照变频器移位键可以读出频率、电压、电流;
问:我这是变频器控制化工泵,进压滤机,压力会变化,时大时小,造成压力大时变频会过载跳闸,压力小又会保护,每次都要人工去设置频率大小来应对,液体是强腐蚀的又不能装压力变送器来来PID自动控制,那还有什么办法来自动调节?
答:这个可以建议加装压力传感器来进行调节,现在有抗腐蚀的压力传感器;
问:Gnd和com能连在一起吗?
答:COM:非必须0伏,工作公共端,工作负极!相对工作接地!参与电路回路之中的!
GND:必0伏地线,是工作接地0V极!参与电路回路之中的!
问:电机额定参数可系统自动输入吗?
答:变频器也有自学习功能;
问:KVA 和A 该怎么理解或者怎么互相换算?
答:计算5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50*1.44=72A计算8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80*1.44=115.2A计算100KVA变压器低压侧额定电流:100*1.44=144A
《基于SCL高级编程语言的FIFO程序编写02》问题解答
问:currentorder是什么数据类型?
答:是我们自己建立的Order类型,Order是用户自定义类型UDT,有关知识可以参考PLC系统手册。
问:wcs 是什么意思?
答:Warehouse Control System 的简称,仓储控制系统。
问:Order在DB块中调用了二次,是否在PLC数据类型建的数据可以多次调用?
答:这个也不能称为调用,UDT类型和其他的诸如word类型的一样,就是一种自定义的数据类型,你需要用的时候就可以定义变量为UDT类型,没有次数限制。
问:OB1里有啥?
答:OB1里一般是程序调用。
问:如果DATA数组里的数据类型不一样呢?
答:既然是数组,它的定义就是相同的数据类型;如果类型不一样,就要用其他方法来做,比如struct。
问:I-1如果i=0,不会报警吗?
答:会报警,报超出范围,不过PLC会自动复位这个报警,有历史记录可以查询。
问:WCS order 是什么?
答:就是从WCS接收到的命令,你可以理解为上位机那边发过来的一串报文。
问:for循环会不会进入死循环呀?
答:FOR循环不会,因为它自己有一个增量,总会到终止值。
问:CURRENTNUM变量不用初始化吗?
答:如果有需要,可以用程序里面的ResetREQ初始化,程序后段有写。
问:上一个循环data使用i当前的data用j不影响吗?
答:没有影响,FOR循环指令的变量只影响当前的FOR循环,每次都会从初始值到终止值。
问:FB_FIFO这个功能块起什么作用呢?
答:数据可以存到里面,调用数据的时候先进来的先调用。
问:DB_FIFO不是很懂 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答:是建立的一个全局DB块。
问:Order用了二次,UDT是否可以重复使用?
答:可以重复使用的。
问:orderBuffer是啥意思?
答:字面上是命令缓存器的意思,这里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数组用来存放命令。
问:FB 里out put 的布尔量怎么初始化?
答:你可以在变量接口区设置初始值,也可以用程序来做。
《触摸屏软件通讯控制变频器》问题解答
问:在电脑上用软件只能写进去 不能读出来 同样的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上就可以读和写 我电脑有问题?
答:下载程序时需要勾选允许上传程序
问:PLC通讯是不是与串口一样?
答:PLC与变频器485通讯需要接扩展485通讯模块CP1W-CIF11
问:闪烁的变量连接的是哪个?
答:4098读取变频器频率,当有频率输出时为闪烁输出
问:看了这么多都是8193推回来2000但正转反转怎么区别?
答:在16进制2000 转10进制8192加1,也就是8193的地址里,写1是正转,写2是反转,写6是停止
问:老师意思是?他们挨个通讯吗?循环读取的意思吗?
答:触摸屏定义了读取地址后自动读取
问:如果是触摸屏com口如何设置?
答:选择COM1,波特率,效验位等通讯格式与按下位机一致
问:电脑使用omron PLC CX-DesigVer 软件 可以直接控制变频器么?
答:9.5版没有485驱动不可以
问:电流波动太大怎么回事?
答:2.2KW的变频器控制的60W电机运行,读取的电流不准确
问:有时候直接通信能写进去 但是读不出来怎么回事?
答:读数据就选择只读,写数据选择只写,不要选择读写
问:这个是触摸屏直接控制变频器吗?
答:是昆仑通泰触摸屏软件通讯控制实际变频器运行
问:选择无校验是不是就不用发送校验码了?
答:通讯效验奇效验,数据位为单数发送,双数加1位变成单数发送,效验码是一组命令数据警过CRC效验后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