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通信、传感器、机器人技术解答(2月10日直播) ...
FX5U通信、传感器、机器人技术解答(2月10日直播)

楼主(2024-05-24):
《工业传感器专题》问题解答
问:红外反光型的有反光距离在4米的吗?
答:这个需要看产品参数
问:感器K型与热电偶型有什么区别?
问: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问:BK BU 代表什么颜色那个表?
答:BK 表示黑色 BU表示蓝色
问:热电阻和热电偶的区别?
答:热电偶与热电阻均属于温度测量中的接触式测温,尽管其作用相同都是测量物体的温度,但是他们的原理与特点却不尽相同。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热电阻的测温原理是基于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变化的特性。
问:色标传感器如何调试?
答:1、长按“—”进入安全模式;
2、将包装袋色标置放于色标传感器探头处,按“—”;
3、将包装袋比色置放于色标传感器探头处,按“—”;
4、标定完毕
问:有多个传感器怎么接一个plc上?
答:相同类型传感器可以正常接,如果不同类型取决PLC支持什么类型,不同类型可以中间加中间继电器
问:四线制模拟量24-不短接可以吗?
答:不可以
问:电容式和电感式从外观上有区别吗?
答:首先是一个检测金属一个检测非金属,且一个输出电流、一个输出电压;
问:什么情况下适合用2线传感器和3线传感器?
答:区别是两线是电源与信号串接电流输出,三线是电源与信号并接电压输出。关键是你怎利用它们持性了
《工业机器人在食品罐装生产线的应用》问题解答
问:一个项目设计规划主要有哪3部分需要开展工作?
答:可行性分析、产品方案设计、进度计划
问:一个PLC需要控制6个步进或伺服电机怎么做?
答:脉冲方式控制的话,查阅手册看硬件是否支持,比如200SMART单个主机不支持,那么可以考虑2个PLC之间通讯,使用2个PLC来实现,也可以用其他系列PLC,支持6或8轴的PLC。
通讯方式也可以实现,比如200SMART的PN通讯,但成本较高。
问:如何实现重量的测量?
答:选用称重模块+PLC主机配合来实现称重,数据读取可以用模拟量或通讯。
问:伺服电机如何保证传送带产品的平稳性?
答:先保证皮带的水平度,然后皮带的张紧力与伺服的PID参数配合起来调试。观察运行效果,不能有跳动、来回摆动、失控等情况出现。
问:可以用气动和步进代替伺服吗?
答:具体看应用场合,固定位置的上下料等,可以使用气缸,步进是否代替伺服,看考虑的出发点,可能成本节约了,效果不一定好,步进的速度比伺服慢。
问:总线是什么?
答:现场总线(Field bus)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种工业数据总线,它主要解决工业现场的智能化仪器仪表、控制器、执行机构等现场设备间的数字通信。
问:这个项目设计需要几台机器人
答:从成本考虑,使用一台6轴工业机器人
问:互相通信是通过传感器联动的吗?
答:站点之间的通讯可以采用开关量或通讯实现,不需要使用传感器
《FX5U用MODBUS和台达PLC进行通信》问题解答
问:D0、D1、D2的数据不会乱掉吗?
答:数据分不同的时间存储和读取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问:频率是动态的怎么弄?
答:采用不等于的方式就可以实现随时更改频率
例如:D100<>D101-------------------MOV D100 D1000
------------------MOV D100 D101
问:D100是不是实际频率?
答:这个要看你读取的频率是不是寄存到D100中
问:一个485端口可以带多少个从站?
答:采用通信轮询,可以带255个站
问:读取和写入可以同时进行吗?
答:可以同时读写,功能代码为H17
问:直接MOV H50.00这样可以吗?
答:明显的这样不行,在软件中无法输入
问:K2表示写入H2000,H2001是吗?
答:如果采用的时多笔写入H10的话,就是这个意思
问:为什么不是30是30HZ?
答:因为变频器会将你设定的数据进行缩小100倍
问:怎么知道2103是个什么数据类型?
答:需要看手册的参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