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单按钮启停程序、WINCC与S7-300PLC通讯等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问:今天课程讲到Y轴控制,我想知道怎么控制X轴走第3步的时候,Y轴同时开始呢?
答:根据XY坐标分析,当X轴走第二段时,Y轴不需任何动作,当X轴走完第二段时,通过X轴第二段结束完成条件同时启动X轴Y轴走第三段坐标即可。

问:在XY坐标中,第一段A到B时的斜线X轴为什么定义的距离是—400?
答:因为电机在运行当中有一个方向问题,这里写-400是为了让电机向右边方向走400个脉冲距离;如果写400,那么电机就会向左边走400个脉冲距离。

问:同步带是同步轮周长吗?
答:基本算法,同步轮的周长=同步带的齿数*同步带的齿距。

问:怎么确定电机转一圈,皮带走多少呢?
答:这个可通过尺子测量得知,举例:可让步进电机转一圈,测量滑台从开始位置到结束位置一个距离,用测量的距离除以PLC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等于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根据此方法可算出一个脉冲及转一圈移动距离。

问:安钮本身上升沿接通M0与安钮接通PLS M0功能一样吗?
答:一样的功能

问:m1触点直接与左母线相连可以吗?
答:可以的

问:仿真不了,显示无法指定使用COM,请确认COM端口设定在哪里?
答:软件有问题,建议重装

问:老师能否讲一下软元件符号写到程序图上去的方法吗?
答:看这个课程4  5  6这3节课可以学习 :http://course.jcpeixun.com/6820/

问:怎么把这种但按钮程序加到实际程序里面去?
答:可以参考直播过程中老师的讲解

问:用了上升沿指令输入符号中就不用画箭头了吗?
答:是的

问:老师为什么启动信号用M点做仿真不行呢?
答:可以的,不行可能你的软件出问题了

问:分析西门子扫描周期也是这样的吗?
答:一样的分析方法

问:如何读取一串数据里二进制码,为1的数量呢?
答:该功能在西门子S7-200系列的PLC里面不存在这样的指令,需要自己人为的去编写一个这样的功能,可以使用SHL指令去进行移位,如判断的是字节,则移动8位,然后去记录SM1.1接通的次数,该次数的值就表示二进制码中为1的个数。

问:那么这个vw300是t38的什么呢?时间还是开关状态
答:定时器可以按位和字的方式寻址,前者用于判断定时时间是否到,后者表示的是定时器的当前值,而VW300很明显是一个16位的存储器,那么他表示的就是时间值。

问:那间接寻址一般适用在什么地方呢?
答:间接寻址一把用于对数据处理的时候用,如对数据进行排列,做一些校验程序等等。

问:这个UDT创建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答:只要按照步骤进行创建所需要数据类型结构,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创建步骤很关键。

问:调用有次数限制吗?
答:没有限制,实际项目中根据设备多少决定调用次数,不用担心调用次数限制问题。

问:博途里面的WINCC  支持变量前缀这种动态变量吗?
答:博途wincc也可以支持这种方式的去做,需要在库中的类型里新建类型,并根据模板画面中需要显示的参数定义该类型;在变量表中新建类型的不同的实例,然后制作模板画面,并在画面中需要引用变量处,引用新建类型中变量的后缀部分;最后定义画面窗口,并在画面窗口配置第三步中建立的模板画面,并根据需要动态化画面窗口的变量前缀属性。

问:为什么会写那么多子程序怎么考虑?
答:程序是分开页面写的,不是子程序。就像一篇文章,用了好几页

问:昆仑通信态屏与电脑连接,总是通信失败,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
答: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昆仑通泰软件端口,PLC端口三方通讯格式设置一致

问:老师我有一个触发板带485通讯,没有资料,怎么调试啊?
答: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接收数据

问:ASCII与RTU也一样?
答:ascll码是计算机键盘7位二进制表达方式,RTU是16进制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