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系列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系列1200PLC常见问题//1、西门子1200PLC请教一下怎样将连续的E­_tdta0~E­_tdta100传送到DE­_DT[0]~DE­_DT[100]?
答:MOVE_BLK传送的是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据长度,MOVE_BLK_VARIANT传送的是指针,但貌似实现的功能一样,这两个地址可以实现。

2、S7-1200作为智能IO设备和CP343-1的 Profinet 通信(CP343-1做控制器)如何设置?
答:参考一下链接,上面有很详细的说明哦!https://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S7-1200_PLC_EASY_PLUS/11-Comm/02-Bus/02-Profinet/03-I_Device/03-S7-300CP.html

3、在TIA portal 中进行step7 的项目移植过程中,出现移植错误,提示“安装的step7版本不适用,请安装step7最新版本”,请问如何解决,step7 用的是V5.5,但是step7与TIA分别安装在两台电脑上。
答:你需要把这两个软件同时安装在一个电脑上才可以移植哦!

4、安装博途V15后 打开“帮助”提示文字乱码,如何解决?
答:电脑安装的IE浏览器版本过低 需要安装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以及最高最新的版本即可。

//西门子系列200samrtPLC常见问题//5、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脉冲数如何转换成速度值?
答:西门子200samrt高速计数器脉冲转换速度必须要知道它的当量,或者角度,没有参考点不能直接转换的。

6、西门子200samrt程序运行正常但是stop灯亮黄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答:RUN灯正常,而STOP闪烁,这种指示一般都是说有I/O点被强制。可以看一下PLC信息里的信息是否有被强制。

7、如果西门子200samrt保存的文件打不开或者文件格式不对,下载下来的文件也打不开,如何解决?
答:很简单,把200samrt文件后缀名格式改为smart即可完成打开。

8、西门子S7-200 SMART中如何组态PID功能?
答:在Micro/WIN SMART中的工具菜单中选择PID向导,定义需要配置的PID回路号,为回路组态命名,设定PID回路参数,设置PID参数,设定回路过程变量,设定输入回路输出选项,设定PID输出选项,设定回路报警选项,定义向导所生成的PID初始化子程序和中断程序名及手/自动模式,指定PID运算数据存储区,生成PID子程序、中断程序及符号表等,配置完PID向导,需要在程序中调用向导生成的PID子程序,实际运行并调试PID参数。

9、PID向导生成的程序为何不执行?
答:必须保证用SM0.0无条件调用PID0_CTRL程序,在程序的其它部分不要再使用SMB34定时中断,也不要对SMB34赋值。

10、如何判断电阻阻值大小?
答: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档位来测量,这个方法是最常用的方法。

11、西门子200samrt本身自带的485口做从站, 信号板也做MODBUS从站,可以实现吗?
答:可以,前提从站站号必须对应,从站只能端口0,不能端口1,主站可以端口0也可以端口1。

12、定时器的指令输出是一个脉冲还是持续输出的 ?
答:一直接通的,只有给信号就持续输出。

13、西门子200smart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安装软件时,弹出的黑色窗口时你可能直接退出来了。所以驱动文件没有安装。也可能之前安装的s7软件卸载了,没有卸载干净造成的。估计要重新装系统,再安装smart软件了

14、西门子200samrt符号表符号写完之后我想修改符号,修改完之后在程序中触点符号变成绿色波浪线如何解决?
答:你修改完符号以后,把底部出现绿色波浪线的触点符号重新填写一下就好了,或者点击触点下方选择找到你修改的符号名称选择即可。

15、西门子200SMART用与流量计通讯怎么读取数据。是要先发送给流量计命令,然后再接收数据吗?
答:Modbus485串口通讯读流量计信号,确实是先发送请求,再接收数据,就是通过一个块把信号读进PLC而已。这个块在读取信号的时候会自动先发送请求。

16、在win10系统上安装完200samrt V2.4,点击打开时候出现“由于找不到S7OTBXDX.DLL”无法继续执行代码。怎么解决?
答:S7OTBXDX.DLL文件,是由于你的系统组件缺失导致的,SMART软件在系统注册过程中无法完成注册,你可以网上搜索相应的DLL文件(对应你的系统),放到系统文件夹下C:/WINDOWS/SYSTEM32(64位为SYSWOW64)

//西门子系列wincc问题//17、安装wincc7.3时出现SQL 2005安装程序不能完成安装,如何解决?
答:在安装wincc软件之前,必须先安装消息队列,否则安装WINCC软件时不能安装成功。第一步 打开“控制面板”后,选择“添加或删除程序”进入下一步。第二步 选择“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进入下一步。第三步 出现下列图示时,向下翻,查找消息队列选项,进入下一步。第四步 勾选“消息队列”,选择下一步安装安装完成后一定重启电脑,否则无法识别消息队列安装。通常是SQL2005安装在这台电脑过,没有卸载干净,可能残留了注册表,只能想办法先把SQL2005注册表删除掉再重新安装。

//西门子系列300PLC常见问题//18、西门子300PLC硬件诊断“插入的模块和组态的模块不完全相同,”应如何处理?
答:检查组态型号跟实物模块型号是否一致,硬件订货号要和硬件配置里的一样。

19、SM321,SM322,SM331,ET200M是什么扩展模块?
答:SM321是数字量输入模块,SM322是数字量输出模块,SM331模拟量输入模块,ET200M是接口模块

20、PLC SIM仿真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显示不能建立到目标模块的连接,如何解决?
答:1.设置的计算机与PLC的通信的对象不是PLCSIM,而是适配器或CP 5611等通信用的硬件。
2.PLC没有以太网接口,计算机与PLC的通信协议设置为基于以太网通信的PLCSIM(ISO)、PLCSIM(TCP/IP)等。
3.PLC没有DP接口,计算机与PLC的通信协议设置为PLCSIM (PROFIBIS)。
S7-300/400的CPU都有MPI接口,可以优先考虑将计算机与PLC的通信协议设置为PLCSIM(MPI)。但是有的接口需要用组态来确定是MPI还是DP接口。如果程序包含系统数据块 (SDB, System Data Block),请验证 CPU 是否处于 STOP 模式。对于真正 CPU,仅当 CPU 处于 STOP 模式时才能下载 SDB。

21、西门子315-2 DP最多可以扩展多少个扩展机架?
答:可以扩展4个机架,最多也就扩展4个机架。

22、我把SFB12下载到315-2DP/PN它怎么会变成STL语言了
答:打开300编程软件点击菜单栏打开视图会有LAD STL FBD,选择你要转换的即可,梯形图是LAD。

//西门子系列200PLC常见问题//23、西门子200PLC编程软件可以装在win10系统上吗?
答:不可以装win10上哦!只能装在win7或者XP系统上,可以在win10系统下装一个虚拟机,虚拟机装win7系统即可。

24、win7系统西门子200PLC编程软件的帮助文件没有打不开,如何处理?
答: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在win7系统上,主要是缺少补丁,去网络上载个补丁就可以了,也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https://bbs.jcpeixun.com/thread-160756-1-1.html即可。

25、西门子s7-200plc高速计数器的时钟是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吗?
答:是的,高速计数器的时钟是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

//SIMATIC WinCC flexible问题//26、安装西门子SIMATIC WinCC flexible触摸屏软件时报无法启动服务“almservice”如何解决?
答:右键我的电脑-->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找到名称是: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的服务,然后手动启动选择自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