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系列1200PLC 问题
1、STEP7professional的许可无法彻底完成,因为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中发生内部错误?
答:一般出现这样的提示,基本都是在win10系统环境下出现的,这主要原因还是win10系统的更新,导致软件不兼容,还有就是博途对win10的支持不太好。解决办法是:软件打开前右键,选择“以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右键属性~兼容性~勾选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的对话框。如果还不行,在兼容性设置里设置以兼容win7运行。这样操作后,打开软件就不会再有这错误提示了。
2、TIA Protal出错,需要关闭?

答:一般出现这样情况大部分都是博图软件的漏洞,需要你把博图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的即可,如果频繁发生,可以考虑重装软件!

3、模拟量调速程序,现在就算目标速度(模拟量输入)稳定了,实时速度还是还有波动,伺服驱动器,直接给定(0%-100%-0-1300),基恩士传感器(模拟量)到PLC,PLC通过报文传给伺服?
答:先确定是接线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程序里面强制给一个数给报文,然后看速度是不是变化的,如果变化说明是接线的问题,如果不变说明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给你一个思路。确实不能大于某个设定值就减,小于就加,因为他肯定是个波动的状态,要设置一个可接受的波动范围,比如在目标值的正负10波动都认为它是不变的,这里用程序可以实现的。还有你这种程序写的太长了,不好查找问题,如果你要处理这个速度问题,你可以单独写一个程序块,要用的时候就调用,查找问题也好找一些。

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 常见问题
4、s7-200smart编程软件无法启动提示s7epaapi.dll丢失?
答:如果在运行或编译程序时提示缺少或找不到s7epaapi.dll等类似提示,可以从网上下载这个文件或者拷贝其它电脑上这个文件。然后把s7epaapi.dll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即可(一般C:\Windows\SysWOW64)里面。

5、使用MODBUS的库指令通信时,发现当多次调用 MBUS_MSG 指令时,指令的故障存储器代码值报6的错误,应如何处理?
答:对于MBUS_MSG指令,再同一时刻只能使能一条,若使能了多条MBUS_MSG指令,将执行第一条 MBUS_MSG指令,所有后续 MBUS_MSG指令将中止执行并出现错误代码6。因此若有多条指令,可考虑使用DONE位或时间做轮询方式去分别使能 。

6、EM253是不是可以搭配西门子任何一款CPU就能实现运动定位?
答:是的,可以搭载西门子任意一款CPU并实现运动定位。

7、200samrt在编写控制程序时,使用子程序可以缩短PLC的扫描周期时间,可以优化程序结构嘛?
答:是的,可以缩短比优化PLC扫描周期时间。

8、S7-200 SMART编程软件如何添加或删除库文件?
答:打开编程软件,找到库菜单选择“库”—右键—“打开库文件夹”将要添加的库文件存放到默认目录下C:\Users\Public\Documents\Siemens\STEP 7-MicroWIN SMART\Lib“选中“库”—右键—“刷新库”

9、200samrt编程软件安装好设置成中文界面的时候菜单栏全是出现问号?
答:一般是出现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电脑语言的问题,可以到控制面板------时钟、语言和区域------管理-----更改系统区域设置改成简体中文即可解决。

10、s7-200smart与台达变频器modbus rtu通信时 MSG指令报104是什么问题?
答:104是从站设备故障,检查台达变频器。

11、S7-200 SMART PLC 如何使用SD卡下载程序
答:打开编程软件,点击“PLC”->“设定” ,打开“设定”对话框,选择需要被拷贝到存储卡上的块(程序块、系统块、数据块),点击“设定”按钮。显示编程成功即可

12、S7-200SMART上电后CPU显示黄色灯,程序未运行?当断电后再上电,CPU还是报黄色灯程序未执行什么原因呢?
答:打开编程软件在左侧菜单栏中找到系统块或者打开CPU也可以,点击启动设置为CPU上电后进入STOP状态,修改为“RUN”,然后将系统块下载到CPU即可解决。

13、200samrtPLC S型CPU最多可以支持多少个高速计数器?
答:S型PLC最多支持6个高速计数器

14、S7-200SMART下载提示所指示的数据页不存在?
答:在上传程序时候只选择了程序块,下载时勾选了程序块和数据块一起下载,上传和下载不一致导致的。

15、西门子200samrtPLC可以下载注释嘛?
答:不可以,200samrt不允许下载注释,也没有这项功能。

16、200samrt下载时,报“端口无法打开或被其他应用程序使用?检查S7DOS Help Service服务是否开启?
答:计算机右键管理选择服务找到S7DOS Help Service把它开启自动即可

西门子系列200PLC 问题
17、西门子200PLC库下载之后打不开,要怎么操作呢?
答:打开编程软件在菜单中找到库选项,选中库鼠标右击选择添加或删除库,会跳出来一个对话框,点击最左下方添加会打开一个目录,把你下载好的库文件放进Lib文件夹中,再点击添加,即可。

18、S7-200PLC的通讯口,通讯距离我用100米可以嘛?
答:可以,但前提必须要加中继器,一般超过50米必须要加中继器。超过50m距离而不加中继器的话。不能保证这样的通讯一定成功。

西门子系列300PLC

19、西门子300PLC仿真时出现(无法通过在线接口访问模块CPU314)问题?
答:打开仿真器在项目中的 选项(Options)-- Set  PG/PC  Interface 中选择 "PLCSIM(MPI)",如果不行就选 "PLCSIM(PROFIBUS)"。

20、WinCC项目无法正常激活什么意思?激活WinCC项目时,进度条始终不变化,无法进图系统,无法进行任何组态操作?
答:当前运行的WinCC项目的项目名称或存放的路径中存在中文符号点击开始—输入“CMD”输入“Reset_wincc.vbs”,然后回车。出现“ready”对话框,说明成功。然后再将项目名称或存放的路径中存在中文符号修改成英文符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