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24-05-24):
西门子系列1200PLC 问题

1、怎么找到形参对应的实参?
答:对着你想要找的程序块点交叉引用

2、计数器指令可以用于OB1程序指令嘛?
答:可以的

3、1200能不能选择只下载程序。不去下载硬件组态信息  如果可以需要怎么操作
答:可以,点击你的组态设备,鼠标右击找到下载到设备,下载到软件即可

4、新建一个FB1功能块第一次调用会自动产生一个DB1数据块,如果再次调用FB1功能块,也会自动产生DB2块,那么,里面的数据会不会相同?
答:不会的,如果你的FB是带形参的,多次调用都需要分配背景DB ,存储的是响应的接口参数。如果不是带形式参数的。不能多次调用

5、OB1 循环时间有时超过150ms 导致设备反应慢
答:这个一般都是程序编写的问题,执行某个指令的时候超过了扫描时间,先屏蔽程序调用,然后一个一个的调用,掉到哪个出错的时候就是哪段程序错了,但是OB里面程序的调用,还得一个一个排查

6、在控制2个伺服的时候,分别是X,Y轴的,那这一个数据怎么控制2个伺服的位置呢?
答:二维数组里面每一个元素也是一个数字,并没有两个轴的位置,两个轴就建立两个一维数组,分别存放X,Y的值。

7、西门子PLC S7-1200系列与PC通过以太网通信如何配置IP地址?
答:PLC的CPU端口IP可设置为:192.168.0.1;PC端的IE接口IP可设定为:192.168.0.2;实际PC的IP可设定为:192.168.0.3。注意IP地址选择为同一段(即“0”段),后面的值1,2,3可以不同。通信方式选择PE/IE方式,下载时会搜索到IP为192.168.0.1的PLC,然后选中此PLC,下载即可

西门子系列200smartPLC 问题

8、变量表里不能增添&特殊符号
答:变量表是不能增添特殊符号的,程序里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是可以增添,但变量表不行

9、怎么复制程序以及删除程序?
答:复制:按下Ctrl键盘一定要按住,鼠标往下拖。删除:键盘delete删除键

10、S7-200 SMART CPU是否支持5V编码器?
答:ST20、ST30 CPU的I0.0-I0.3,I0.6-I0.7,ST40、ST60 CPU的I0.0~I0.3可以支持。

11、高速计数器如何复位到0?
答:给新起始值NEW_CV为0,然后置位CV就行了

12、运行向导的加减速时间为什么设置不了为0?
答:我设置为0后就报错,代码是4        电机的加减速时间不能低于20ms;否则报组态错误

13、我厂里有大量使用S7-200PLC的设备,鉴于S7-200PLC停产,如何用S7-200SMART  PLC替换S7-200PLC呢?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答:200smart,是通过以太网通讯下载程序的,本身其成了一个485通讯接口,200的程序在200smart是可以打开的,其他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14、S7-200 SMART I/O扩展模块DIAG指示灯以红色闪烁的原因?
答:建议查看CPU的信息来确认具体报错原因,查看CPU信息的方法请见硬件诊断或诊断方法举例。

15、曾老师的程序,就是PLC与变频器的MODBUS通信,看和跟着写就会了,不看不跟着视频做就一点也不会了?
答:这位学员你好,目前对你的了解,发现你、是初学者,首先要理解这个程序的意思,然后锻炼逻辑思维,自己慢慢练习编写就好了,刚开始你可以写一下简单的,不要写太复杂的,你这一下子就跳到变频器通信了

16、MODBUSRTU协议,上位机与仪表通信,读写数据都正确,为什么仪表掉电,写入的参数又丢失了?怎么保存?
答:如果在仪表上设置参数掉电后都保存不了的话,基本可以确定是仪表问题,有些仪表写入参数后还需要向固定的寄存器写入确认参数,为了保证写入参数真确,需要检查仪表通信部分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