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PLC控制1500PLC进行DP通讯全过程

楼主(2024-05-24):
1200DP,亦被称为PROFIBUS通讯协议,是西门子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通信机制。这一通信方式在性质上与PN通讯颇为接近,同样依赖于通讯模块的辅助。然而,与PN通讯相比,它在当前的应用场景中略显不便。
案例:采用1215PLC作为主站,对1511PLC(作为从站)实施DP通讯控制。

1.1200PLC配置
在配置1200PLC作为主站时,主要需进行两个步骤:
首先,添加适当的通讯模块;接着,设定DP通讯地址。具体操作时,首先创建一个PLC项目,随后根据所提供的订货号,将PROFIBUS通讯模块集成到系统中。

双击DP通讯模块以进入其配置界面,然后修改PROFIBUS通讯地址。请确保该地址与G120变频器所使用的地址不冲突,避免产生地址冲突导致通讯问题。

2.1500PLC组态
在组态1500PLC时,由于其模块种类繁多,务必按照实际的硬件安装顺序进行组态。任何顺序上的错误都可能导致下载过程中出现错误提示。因此,在进行组态时,请仔细核对并遵循硬件的安装顺序。

3.1500设置
通讯地址配置:在电机通讯模块PROFIBUS模块的配置界面中,进入相应的设置项,为其分配一个唯一的DP通讯地址。请确保该地址在整个通讯网络中是唯一的,以避免地址冲突。

4.数据交换设置
数据交换设置是确保主站(如1215PLC)与从站(如1511PLC)之间能够正确、高效地进行数据传输的关键步骤。以下是数据交换设置的一般步骤:
首先,在1215PLC的主站配置中,需要定义与从站(1511PLC)进行数据交换的具体参数和规则。这包括确定通信协议、数据格式、传输速率等。
其次,针对从站(1511PLC),需要设置相应的数据接收和发送区域,以便与主站进行数据的交互。这通常涉及到配置从站的输入/输出区域,并指定与主站进行数据交换的具体数据块或变量。
在数据交换设置过程中,还需要注意数据的同步和校验问题。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可以采用适当的同步机制(如时钟同步)和校验方法(如CRC校验)。
最后,完成数据交换设置后,需要进行测试验证。这包括发送测试数据并观察从站的响应,以及检查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和实时性。通过测试验证,可以确保数据交换设置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DP通讯与PN通讯在数据传输方面确实存在相似之处,即数据通常是从Q区(输出区)传输到I区(输入区)。若希望使用这种通讯方式实现DB块(数据块)或M区(内存区)的数据交换,确实需要通过IQ区(中间转换区)进行中转。
在配置好DP通讯的相关参数后,确保硬件连接正确,即使用DP线将主站与从站PLC连接起来。随后,将配置好的程序分别下载到对应的PLC中。一旦下载完成,PLC将按照设定的通讯规则进行数据交换,实现DB块或M区数据的传输。
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数据交换时,应确保主站和从站的通讯地址、数据格式等参数设置正确,以避免通讯错误或数据丢失。同时,还应关注通讯的稳定性和实时性,确保数据能够准确、快速地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