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楼主(2024-05-24):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应该大多数人都知道 WinCC 的 IO 域对于浮点数的显示都支持格式预定义。例如原数 567.89 可以在经过 IO 域的预定义后在画面上显示为 567.9:
甚至是带符号或不带符号,带前导 0 或不带:
相对常规应用而言基本还是能满足项目开发的需求了。但是最近确实也遇到了用户的一个合理需求让 WinCC 的输入/输出域格式预定义犯难了。用户发现在画面中显示的累计量,不管是水还是电,项目初期都还 OK ,项目初期的水电累计量:
还比较容易读数:三百六十五点九吨水,一千七百八十九点三度电。可是随着项目运行时间长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数据位数不过来了。

能不能给加个千位分隔符让数好读一些呢?
这对 WinCC 的输入/输出域来说确实就犯难了,软件本身没有提供千位分隔符的格式预定义啊。但是客户的需求倒也是合理的,想想办法吧。还好 WinCC 支持脚本功能,自己写一个应该也不算难,写吧。于是想想,写起来貌似用静态文本来输出这些累计量可能更方便,于是最终给用户呈现出了下面这种效果。
加上了千位分隔符确实看起来好读一些了。分享一下实现方法,小技巧解决些小问题,兴许能带来一些启发,别的地方也能用上。
画面上添加两个“静态文本”,在属性窗口中打开“文本”属性的“ VBS 动作…”编程窗口,然后写上代码就完成了:Step.1
Step.2
对于不同累计量的静态文本,只需要将脚本中的变量名替换掉就 ok 了。其实只是用了 VBS 简单的一个 Formatnumber 函数来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省去各位看官用的时候再去查这个函数的用法,简单在此解释一下这个函数吧(其实度娘上倒也很容易找到用法)。

Formatnumber函数可返回作为数字被格式化的表达式。

语法:

Formatnumber (Expression [, NumDigAfterDec [, IncLeadingDig [, UseParForNegNum [, GroupDig]]]])

对应于刚才的脚本,解释一下用到的:
Expression
也就是累计量值,HMIRuntime.Tags("Water_Total").Read 这个毫无疑问是必须的。NumDigAfterDec
默认值为 -1,当然也可以省略,如果选择 -1 或者省略,也就自动根据计算机区域设置来显示了。在上面的脚本里用了 1 ,实际也就是指定了小数点后保留 1 位小数。GroupDig
默认 -1 也可以,上面的脚本里指定了 -2,也就是使用计算机区域设置中的设置。那这个设置如何打开如何设置?
打开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切换为以小图标方式查看就可以找到“区域”设置了。

打开“区域”设置,点击“其他设置(D)…”就可以找到“数字分组符号(I):”设置了。默认情况下通常分组符为“,”,当然您也可以根据您的需要任意选择或者输入。哪怕是“空格”甚至是“@”。

设置完成重新激活您的 WinCC 画面就能看到您想要的效果了。

SIMATIC WinCC系统不仅支持简单的单机应用,同时还支持带有冗余功能的多服务器的分布式系统,以及基于 Web 的全球解决方案。基于这些多样的架构,可以实际就地或远程的生产过程监控。

文中WinCC架构图中所用图标说明如下

本中介绍8种最常用架构及选型

  • 单机系统

  • 单机冗余系统

  • 多用户系统
    (多客户机/单服务器架构)

  • 冗余服务器多用户系统
    (多客户机/单冗余服务器架构)

  • 分布式系统
    (多客户机/多服务器架构)

  • 单机系统的浏览器/服务器架构(B/S)

  • 分布式系统的浏览器/服务器架构
    (即C/S与B/S混合架构)

  • 瘦客户机架构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智能设备)

    在实际项目中,可能会有更多的需求,诸如,数据归档要求,第三方系统与WinCC的数据通信接口,生产管理功能选件等,因篇幅所限,不能尽述。
文章,软件,视频,由于多次转发,已找不到作者,来自网络,侵权立删
公众号:  巨控电子( 扫码关注 )

   微信技术群:PLC工业自动化社区 (加好友标注:姓名-城市)

西门子WINCC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
广州巨控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功能说明
1.本地上位SCADA系统采集分布各地现场PLC等设备运行的数据,并可以下发控制指令;
2.提供OPC接口服务(OPC UA 及OPC DA),常年稳定运行,规模可达10万数据点;
3.支持Kepware,Wincc(含博途),IFIX,INTOUCH,组态王,力控等上位机软件,完美兼容;
4.配巨控免费组态软件,可实现图形界面,远程视频(萤石云)、报表系统,报警等。
5.支持多台上位机同时监控,采用转发压缩技术,多客户端不增加流量费用。
6.独有压缩和多包并发技术,远程通过4G上网,数百个数据点,上位机可保证秒级内响应。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系统架构
1.远端现场PLC等工控设备和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连接,可使用串口,网口等多种通讯方式。
2.无线通讯模块可通过4G/WiFi/以太网多种方式连接巨控云安全服务器。
3.本地数据中心的上位SCADA系统能上网即可通过OPC采集数据,无需固定IP,端口映射。
4.如果有多台巨控模块,可以通过一台上位机集中监控各地的PLC。
5.如上位机无法上网,或不想暴露在公网,可选配巨控4G安全路由器(GK-ROUTER)。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支持的PLC
1.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可支持西门子,三菱,欧姆龙,AB和各种国产PLC。
2.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通过MODBUS可以支持各种变频器,仪表,触摸屏。
3.巨控PLC无线通讯模块自带IO,可直接接开关量,模拟量传感器,测温探头等。

组态软件远程监控优势
1.非透传模式,全部数据加密,平台具备赛门铁克安全认证,确保数据安全。
2.采用先进的压缩算法,节约远程模块流量,典型应用一个月仅需100M流量。
3.多包并发技术,采用4G上网,同时监控数百个变量,上位机也可做到秒级以内响应速度。

   巨控科技提供WebGui组态软件,客户可以自己开发个性网页和APP监控PLC,购买巨控GRM模块,配置好模块和PLC通讯之后,客户即可在远端电脑上使用巨控 WebGui开发工具进行网页界面配置。

      WebGui开发方法和获得的画面效果类似于组态软件或者触屏界面,开发者无需网页制作知识和任何网络编程基础。如果客户已经做过触摸屏或者组态上位机界面,可以直接使用做好的界面做WEBGUI底图,放上变量即可。配置完成后,将网页上传到从巨控购买的WEBGUI云账号(需单独付费购买),即可通过该账号密码,电脑浏览器或者手机APP登陆使用。

    配合设备地图,3D饼图,动态效果,PC客户端自适应,适合监控中心大屏展示。

   可利用模块4G路由功能,配合萤石云摄像头使用,APP同时监控现场数据和图像。

系统架构

  1.通过巨控模块485口采集PLC或者仪表数据,支持各种主流PLC。
  2.通过巨控模块网口采集PLC或者仪表数据, 支持各种主流PLC。
  3.巨控远程通讯模块可直接连接开关量信号,模拟量传感器。
  4.巨控远程通讯模块可通过OPC连接上位机SCADA、DCS数据。
  5.远程模块通过4G,有线、WIFI形式,将现场数据发送到巨控云服务器。
  6.客户通过WegGui自己配置APP画面,手机或者电脑网页都可以浏览。
  7.提供PC客户端浏览,分辨率自适应全屏,适合大屏展示。

WebGui功能
  1.具备丰富的图库元件和动画效果,直观显示现场流程图。
  2.利用历史数据存储功能,查看和导出历史数据,历史曲线。
  3.可以查看当前报警和查询历史报警,(模块需选配历史数据功能)
  4.具备萤石云控件,利用模块4G路由功能,APP上同时查看现场数据和现场视频。
  5.具备全局地图功能,一目了然,了解各个不同地方设备的情况。
  6.具备多级密码和子账号功能,可以实现工程商,客户等多级权限管理,查看。

巨控云平台优势
  1.非透传模式,全部数据加密,平台具备赛门铁克安全认证,确保数据安全。
  2.采用先进的压缩算法,节约远程模块流量,典型应用一个月仅需100M流量。
  3.多包并发技术,即使数千个变量,平台也可做到秒级响应速度。
  4.超微服务器架构和服务器集群设计,该结构可以保证容量的可扩展性,安全性,稳定性。
  5.数据库设计根据GB17859-1999《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等级划分准则》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T 389-2002》,符合相关安全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