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精智面板Sm@rtServer功能的使用

楼主(2024-05-24):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如何在精智面板(ComfortPanel)中组态Sm@rtServer 功能。

1. 在项目的“运行系统设置”中激活Sm@rtServer功能,下载项目至触摸屏中。

2. 在触摸屏控制面板中进行相关设置。
  • 点击"Settings"按钮,选择"WinCC Internet Settings"进行设置。

选择"Remote"选项卡下的"change settings"按钮进行设置。

  • 在弹出的"Sm@rtServer Settings"对话框中选择"Server"选项卡,分别设置Password1和Password2。
其中Password1默认情况下未勾选"View only",客户端侧可以监视和操作。
其中Password2默认情况下已勾选"View only",客户端侧仅能监视,而无法操作

选择"Administration"选项卡,在该选项卡中可以设置"强制密码"。该设置主要用于控制紧急情况下的强制访问。例如有2块触摸屏,分别作为Server和Client。在Server端操作画面时,Client端侧临时需要操作,此时在Client侧点击画面时会弹出对话框,提示需要输入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就可以将操作权限转移。

当客户端需要获得访问权限时,必须输入此密码

3. Sm@rtClient客户端软件的使用。
3.1 使用PC端的Sm@rtClient客户端软件远程监视或操作HMI设备。
默认情况下,在TIA Portal软件的安装路径下已经存在Sm@rtClient客户端软件。所在路径位于:

双击打开Sm@rtClient软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触摸屏的IP地址。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根据要求输入对应的密码点击OK按钮即可。

Sm@rtClient客户端侧的画面显示。

  • 西门子WINCC
  •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 西门子TIA博途
  •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 博途WINCC公共弹窗
  • 西门子WINCC应用C脚本数学运算
  • 西门子精简面板和精智面板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