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图解S7-1200运动控制轴资源

楼主(2024-05-25):
开环控制下的S7-1200轴资源

S7-1200 运动控制轴的资源个数是由S7-1200 PLC硬件能力决定的,不是由单纯的添加IO扩展模块来扩展的。目前为止,S7-1200 的最大的脉冲轴个数为4,该值不能扩展,如果客户需要控制多个轴,并且对轴与轴之间的配合动作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多个S7-1200 CPU,这些CPU之间可以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进行通信。
如上表所示,不同固件版本的S7-1200 CPU的轴资源个数不尽相同,客户在使用或购买S7-1200 CPU时务必确认轴的资源个数以满足使用要求。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添加SB信号板并不会超过CPU的总资源限制数。对于DC/DC/DC类型的CPU来说,添加信号板可以把PTO的功能移到信号板上,CPU本体上的DO点可以空闲出来作为其他功能。而对于Rly 输出类型的CPU来说如果需要使用PTO功能,则必须添加相应型号的SB信号板。
注意:上表中的5V信号都是集电极开路信号,不是5V差分信号。
(一)CPU1211C 脉冲轴资源和脉冲频率

注意:
(1)只有固件版本为V4.0及其以上的S7-1200 CPU才额外支持“正/反向”和“AB正交”的PTO控制方式;
(2)表格中红色的数字实际上说明的是:在博途软件中PTO控制方式下并不能直接选择“单脉冲”的方式,但是用户可以在“脉冲+方向”的方式下不使用“方向”控制信号来实现“单脉冲”输出。
注意:上表中固件版本 V3.0的CPU1211C列出了PTO和PTO1,实际上固件版本 V3.0版本的CPU1211C有4个轴的资源,由于CPU1211C本体只集成了4个DO点,因此CPU1211C DC/DC/DC类型的CPU最多只能组态2个PTO。如果用户有更多轴的需求,需要添加SB信号板。
(二)CPU1212(F)C 脉冲轴资源和脉冲频率

注意:
(1)只有固件版本为V4.0及其以上的S7-1200 CPU才额外支持“正/反向”和“AB正交”的PTO控制方式;
(2)表格中红色的数字实际上说明的是:在博途l软件中PTO控制方式下并不能直接选择“单脉冲”的方式,但是用户可以在“脉冲+方向”的方式下不使用“方向”控制信号来实现“单脉冲”输出。
注意:上表中固件版本 V3.0的CPU1212C列出了PTO,PTO1,和PTO2。实际上固件版本 V3.0版本的CPU1212C有4个轴的资源,由于CPU1212C本体只集成了6个DO点,因此CPU1212C DC/DC/DC类型的CPU最多只能组态3个PTO。如果用户有更多轴的需求,需要添加SB信号板。
(三)CPU1214(F)C 脉冲轴资源和脉冲频率

注意:
(1)只有固件版本为V4.0及其以上的S7-1200 CPU才额外支持“正/反向”和“AB正交”的PTO控制方式;
(2)表格中红色的数字实际上说明的是:在博途软件中PTO控制方式下并不能直接选择“单脉冲”的方式,但是用户可以在“脉冲+方向”的方式下不使用“方向”控制信号来实现“单脉冲”输出。
(四)CPU1215(F)C 脉冲轴资源和脉冲频率

注意:
(1)只有固件版本为V4.0及其以上的S7-1200 CPU才额外支持“正/反向”和“AB正交”的PTO控制方式;
(2)表格中红色的数字实际上说明的是:在博途软件中PTO控制方式下并不能直接选择“单脉冲”的方式,但是用户可以在“脉冲+方向”的方式下不使用“方向”控制信号来实现“单脉冲”输出。
(五)CPU1217C 脉冲轴资源和脉冲频率

注意:从上面这些表格可以看到,不同的DO点,其脉冲输出频率也不尽相同,请客户务必确认其输出频率能否满足工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