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与变频器V20之间USS通信

楼主(2024-05-25):
【导读】分享S7-1200 与西门子传动设备 V20 之间 USS 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并读取和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进入电气自动化人事招聘专属群USS通信基本原理

USS 协议(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 Protocol,即通用串行接口协议)是西门子专为驱动装置开发的通用通信协议,它是一种基于串行总线进行数据通信的协议。USS 通信总是由主站发起,USS 主站不断轮询各个从站,从站根据收到主站报文,决定是否、以及如何响应。从站必须在接收到主站报文之后的一定时间内发回响应到主站,否则主站将视该从站出错。USS 协议是主从结构的协议,总线上的每个从站都有唯一的从站地址。一个 S7-1200 CPU 中最多可安装三个 CM 1241 RS422/RS485模块和一个 CB 1241 RS485 板,每个 RS485 端口最多控制 16 台驱动器。S7-1200与V20的USS通信

【一】使用环境
  • TIA Portal STEP 7 V16
  • CPU1215C DC/DC/DC V4.4
  • CM1241 RS422/RS485 V2.2
  • SINAMICS SINAMICS V20(6SL3210-5BE03-7UV0)
  • 1LA9 电机(1LA9060-4KA10-Z)
【二】实现功能S7-1200 与西门子传动设备 V20 之间 USS 通信,控制变频器的启停和频率,并读取和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两类指令“USS通信”与“USS”区别

如图 1 所示,S7-1200 USS 有两个 USS 指令库(1)“USS通信” 指令库下的指令除了适用于 S7-1200 中央机架串口模块(CM 1241 V2.1 以上或 CB 1241 且 S7-1200 CPU V4.1 以上),还可用于分布式 I/O PROFINET 或 PROFIBUS 的 ET200SP/ET200MP 串口通信模块。(2)“USS通信” 是目前最新的指令库,并且以后的更新也会基于这个指令库。一般情况下,“USS” 只是在老项目中使用。下面的介绍以 “USS 通信” 指令库为例。(3)“USS” 指令库下的指令只能用于 S7-1200 中央机架串口模块(CM 1241 或 CB 1241)

图 1.S7-1200 PLC 的 USS 通信指令SINAMICS V20变频器设置

SINAMICS V20 的启停和频率控制通过 PZD 过程数据来实现,参数读取和修改通过 PKW 参数通道来实现。可以使用连接宏 Cn010 实现 SINAMICS V20 的 USS 通信,也可以直接修改变频器参数。变频器参数设置步骤如下:(一)恢复工厂设置 设置参数 P0010(调试参数)= 30,P0970(工厂复位)= 21(二)设置用户访问级别 设置参数 P0003(用户访问级别)= 3 (专家访问级别)(三)设置 SINAMICS V20 变频器 USS 通信所需的命令源、协议、波特率、地址等参数。选择连接宏 Cn010 后,需要将参数 P2013 的值由 127(PKW长度可变)修改为 4(PKW长度为 4);(1)此外对于本例需要将参数 P2010 的值由 8(波特率 38400)修改为 6(本例中使用波特率为 9600),P2010 值与波特率对应关系参见表 1。
参数值6789101112
波特率(bps)96001920038400576007680093750115200
表 1 P2010 值与波特率对应关系(2)本例中使用如下表 2 所列的设置值。
参数描述设置值备注
P0700[0]选择命令源5命令源来源于 RS485 总线
P1000[0]选择设定源5设定值来源于 RS485 总线
P2000[0..2]基准频率值50.00百分比100% ==> P2000 的值
P2023[0]RS485 协议选择1USS协议
P2010[0]USS 波特率6波特率为 9600
P2011[0]USS 地址1USS 站地址为 1
P2012[0]USS PZD 长度2USS PZD 长度为 2 个字长
P2013[0]USS PKW 长度4USS PKW 长度为 4
P2014[0]USS 报文间断时间500可设置范围 0-65535 ms。报文间隔超过此设定时间还没有接收到下一条报文信息,则变频器将会停止运行。
表 2.SINAMICS V20 设置变频器参数值(四)变频器重新上电在更改通信协议 P2023 后,需要对变频器重新上电。在此过程中,请在变频器断电后等待数秒,确保 LED 灯熄灭或显示屏空白后再次接通电源。USS_Port_Scan

USS_Port_Scan 指令用于处理 USS 网络上的通信。用户程序执行 USS_Port_Scan 指令的次数必须足够多,以防止驱动器超时。通常从循环中断调用 USS_Port_Scan 。例如添加循环中断 OB30, 并设置循环中断时间 30ms。如图 2 所示:

图 2.添加 OB30USS_Port_Scan 指令输入引脚”PORT“为分配的串口模块的“硬件标识符”。安装并组态串口模块之后,可用的端口标识符将出现在 “PORT “功能框连接的参数助手下拉列表中。或者,可在系统常量中找到该硬件标识符值。在 OB30 中调用”USS_Port_Scan“指令, 鼠标双击 CPU 1215 DC/DC/DC 站点下的 ”PLC变量>默认变量表“ , 在”系统常量“标签栏中找到本例所使用的 CM1241 RS422/485 模块,如图 3 所示。USS_Port_Scan 指令输入引脚”USS_DB“指向为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放入程序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表 3 为该指令的接口参数说明。

图 3.USS_Port_Scan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PORTINPort串口模块硬件标识符
BAUDINDInt波特率
USS_DBINOUTUSS_Base将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放入程序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
ERROROUTBool该输出为 True 时,表示发生错误,此时 STATUS 输出错误代码。
STATUSOUTWORDUSS 通信状态值
表 3.USS_Port_Scan 指令接口参数说明注意:(1)一个串口通信端口无论与几台变频器连接,都只能有一个 USS_Port_Scan 指令,每次调用该函数块都与单个驱动器进行通信。(2)如果使用 CB1241,需要使得 USS_Port_Scan 背景 DB 中的 LINE_PRE 起始值更改为 0。USS_Drive_Control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用于请求消息、驱动器响应消息,以及与驱动器交换数据。例如, 本例中将输入引脚”OFF2“和”OFF3”设置为 True, “”DIR“使能为 True,”Drive“ 设置为 1,"PZD_LEN“设置为 2,”SPEED_SP“设置为 50.0(即 50% 频率值为 25Hz), 然后将”RUN“ 使能为 True,使变频器以 25HZ 频率运行。如图 4 所示。表 4 为该指令的接口参数说明。

图 4.USS_Drive_Control 指令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RUNINBool驱动器起始位:该输入为 True,将使驱动器以预设速度运行。如果在驱动器运行时 RUN 变为 False,电机将减速直至停止
OFF2INBool电气停止位:该位为 False 时,将使驱动器在无制动的情况下自然停止
OFF3INBool快速停止位:该位为 False 时,将通过制动的方式使驱动器快速停止
F_ACKINBool故障确认位
DIRINBool驱动器方向控制:设位为 True 时指示正方向(对于正 SPEED_SP)
DRIVEINUSInt驱动器地址:该输入是 USS 驱动器的地址。有效范围是驱动器 1 到驱动器 16
PZD_LENINUSInt字长度:PZD 数据的字数。有效值为 2、4、6 或 8 个字
SPEED_SPINReal速度设定值:以组态频率的百分比表示的驱动器速度。正值表示正方向。(DIR为 True 时)
CTRL3-CTRL8INWord控制字
NDROUTBool新数据就绪:该位为 True,表示输出包含新通信请求数据
ERROROUTBool该输出为 True 时,表示发生错误,此时 STATUS 输出错误代码
STATUSOUTWord状态值
RUN_ENOUTBool运行已启用:该位指示驱动器是否在运行
D_DIROUTBool驱动器方向:该位指示驱动器是否正在正向运行
INHIBITOUTBool驱动器已禁止:该位指示驱动器上禁止位的状态
FAULTOUTBool驱动器故障:在该位被置位时,设置 F_ACK 位以清除此位
SPEEDOUTReal驱动器当前速度(驱动器状态字 2 的标定值):以组态速度百分数形式表示的驱动器速度值
STATUS1-STATUS8OUTWord驱动器状态字
表 4.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接口参数说明可以使用 DIR 或使用符号(正或负)和 SPEED_SP 输入控制驱动器旋转方向。如表 5 所列。
SPEED_SPDIR驱动器旋转方向
数值>00反转
数值>01正转
数值<00正转
数值<01反转
表 5.SPEED_SP 和 DIR 参数注意:每个驱动器应使用一个单独的 USS_Drive_Control 函数块,但同一个串口模块接口下的所有 USS 协议变频器使用的 USS_Drive_Control 必须使用同一个背景数据块。USS_Write_Param

USS_Write_Param 指令用于修改驱动器中的参数。必须从主程序循环 OB 中调用 USS_Write_Param。例如, 本例中将输入引脚 ”Drive“ 设置为 1,"PARAM“设置为 1120,”INDEX“设置为0 (即 V20 的加减速时间参数为 1120, 该参数下标为 0), "EEPROM"设置为 False, “VALUE”设置为“10.0”(即加减速时间 10.0s)。然后将”EN“ 和"REQ"使能为 True,将修改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为 10.0s。如图 5 所示。表 6 为该指令的接口参数说明。

图 5.USS_Write_Param 指令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REQINBoolREQ 为 True 时,表示新的读请求
DRIVEINUSInt驱动器地址:DRIVE 是 USS 驱动器的地址。有效范围是驱动器 1 到驱动器 16
PARAMINUInt参数编号:PARAM 指示要写入的驱动器参数。该参数的范围为 0 到 2047
INDEXINUInt要写入的驱动器参数索引
EEPROMINBool该参数为 True 时,写驱动器的参数将存储在驱动器 EEPROM 中
VALUEINWord, Int,
UInt,DWord,
DInt, UDInt,Real
要写入的参数值,REQ 为 True 时该值必须有效
USS_DBINOUTUSS_BASE将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放入程序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
DONEOUTBoolDONE 为 True 时,表示输入 VALUE 已写入驱动器
ERROROUTBool该输出为 True 时,表示发生错误,此时 STATUS 输出错误代码
STATUSOUTWord写请求的状态代码
表 6.USS_Write_Param 指令接口参数说明注意:请勿过多使用 EEPROM 永久写操作。请尽可能减少 EEPROM 写操作次数以延长 EEPROM 的寿命。USS_Read_Param

USS_Read_Param 指令用于从驱动器读取参数。必须从主程序循环 OB 调用 USS_Read_Param。例如, 本例中将输入引脚 ”Drive“ 设置为 1,"PARAM“设置为 1120,”INDEX“设置为 0 (即 V20 的加减速时间参数为 1120, 该参数下标为 0)。然后将”EN“ 和"REQ"使能为 True,读取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 该值输出在参数“VALUE”。如图 6 所示。表 7 为该指令的接口参数说明。

图 6. USS_Read_Param 指令
参数类型数据类型描述
REQINBoolREQ 为 True 时,表示新的读请求
DRIVEINUSInt驱动器地址:DRIVE 是 USS 驱动器的地址。有效范围是驱动器 1 到驱动器 16
PARAMINUInt要读取的驱动器参数编号。该参数的范围为 0 到 2047
INDEXINUInt要读取的驱动器参数索引
USS_DBINOUTUSS_BASE将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放入程序时创建并初始化的背景数据块的名称
DONEOUTBool该参数为 True 时,VALUE 输出请求的读取参数值
ERROROUTBool该输出为 True 时,表示发生错误,此时 STATUS 输出错误代码
STATUSOUTWord读请求的状态代码
VALUEOUTWord, Int,
UInt,DWord,
DInt, UDInt, Real
已读取的参数的值,仅当 DONE 位为 True 时才有效
表 7.USS_Read_Param 指令接口参数说明
USS通信常见问题

(一)"如何输入参数 USS_DB?"

USS_Drive_Control 指令放入程序时会自动创建背景数据块。例如“USS_Drive_Control_DB”。例如在“USS_Port_Scan”指令输入引脚“USS_DB”下拉菜单可选择“USS_Drive_Control_DB“,之后左键点击自动出现的”USS_DB“即可。如图 7 所示:

图 7. USS_DB 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