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之间 ISO on TCP 通信

楼主(2024-05-25):
【导读】S7-1200 和 S7-1200 之间 ISO on TCP 通信连接配置与动态数据传输方法。
一、ISO on TCP协议通信的连接配置
使用ISO on TCP 协议通信,除了连接参数的定义不同,其它组态编程与 TCP 协议通信完全相同。S7-1200 CPU中,使用ISO on TCP协议通信时,PLC_1的连接参数如图1所示。通信伙伴PLC_2的连接参数,如图2所示。
图1. PLC_1的ISO on TCP协议通信连接参
图2. PLC_2的ISO on TCP协议通信连接参数
二、ISO on TCP动态长度数据传输
ISO on TCP协议支持动态长度的数据传输。创建接收和发送DB块,可是优化寻址方式或实际地址方式。
1.通信数据区的定义
发送方的数据块通信数据区定义为6个字节,如图3所示
图3.发送方数据块通信数据区的定义接收方的数据区也定义为6个字节,如图4. 所示
图4. 接收方数据块通信数据区的定义
2. 编程
发送方的程序如图5所示,“LEN”参数要定义成变量100。
图5. 发送方的编程接收方的程序如图6所示,“LEN”参数赋一个常数“0”,以便实现动态数据长度传输。注意要创建符号寻址方式的DB块
图6. 接收方的编程
3.动态长度数据传输
要实现动态长度数据传输,需要将接收方的数据长度设为0。如果发送方数据长度“TSENDC_LEN"设为100,则传送100个字节给接收方;监控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7. 监控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