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CPU固件版本与博途版本对照表

楼主(2024-05-25):
【导读】西门子CPU版本和博途版本是必须兼容的,所以我们在购买硬件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博途版本。CPU操作系统将各种功能集成在固件之中,如果需要在CPU中增加功能,则需要在固件更新包中集成新功能并加载到CPU中,配合在软件中的CPU版本去实现,此外固件更新包也会修复之前版本中的一些错误。所以对于客户来说,需要操作的是将网上的固件更新包下载下来,加载到CPU中,尽可能保证当前CPU固件是当前订货号能够加载的最新固件。目前的固件版本号形如 x.y.z,其中软件组态只关注 x.y,第二个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在软件中无法组态,大多数情况只是修复错误,不影响功能使用,但是有这一位的固件变化也是建议更新。对于软件而言,不同版本的博途支持的CPU最高版本也是不同的。
一
S7-1200 固件和博途版本兼容表
* 需要 V11 SP2 Update 3 + HSP0026** 需要 V15.1 + HSP0276
二
S7-1200 固件与博途版本注意事项
(1)除了上面列出的两个通过安装 HSP 支持更新版本的固件,其余都无法通过加载诸如 HSP、GSD 的方式使得低版本软件组态高版本 CPU,如果想使用高版本 CPU 的功能,必须更换软件。
(2)固件可以通过存储卡或软件在线更新,但是需要注意:S7-1200 CPU 可以将固件从 V1.x 升级为 V2.x ,但是不能将固件从 V2.x 升级为 V3.x,也不能将固件从 V3.x 升级为 V4.x。
V1.x/V2.x、V3.x、V4.x 的 CPU 是不同系列的订货号
。
(3)对于已经进行过固件升级的 CPU 理论上是也能再通过固件更新的方法降级回去,但是一般不建议,毕竟升级后的固件即使不使用新功能,也是修复了错误,即使软件组态不了较新版本,也是可以正常使用不会报错,没有必要再降级回去的。
如果从出厂版本再往下降,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降级的。
S7-1200 CPU V4.x 版本, 从高版本降级到低版本时可能会存在硬件版本的限制,例如:6ES7215-1xx40-0XB0 FS:06 ,最低固件版本只能到 V4.2.0。(4)
新订货号的 S7-1200 CPU 不能完全替代旧订货号的 CPU
;新订货号的 S7-1200 CPU 会在性能上有所改进;在更换订货号时,需要重新组态、下载新CPU的订货号。S7-1200 CPU V4.x 版本, 实际固件高版本可以兼容组态的低版本,可以在 TIA Portal 上组态 CPU 低于实际版本,但是无法使用新的固件功能。例如:CPU 版本 V4.5,根据表 2 可知使用博途V16最高只能组态 V4.4,将该组态下载可以正常运行。如果是新 CPU 第一次使用这样组态会报错,可以尝试进行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下载硬件组态,问题就会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