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WinCC界面显示和控制与S7-1200/1500的通讯状态? ...
如何在WinCC界面显示和控制与S7-1200/1500的通讯状态?

楼主(2024-05-25):
【导读】WinCC V7.4SP1中对于S7-1200/1500通讯,可以创建状态和控制变量,用来显示和控制与S7-1200 /1500 PLC的通讯。
(一)参考以下视频建立WINCC与PLC的通讯连接
(二)在WINCC变量管理器中创建以下两个变量
(1)变量变量名称:@<连接名称>@ForceConnectionState数据类型:无符号的32位值数值含义:“1”:建立连接;“0”:终止连接。功能说明:此变量用于控制与PLC通讯连接。
(2)变量变量名称:@<连接名称>@ConnectionState数据类型:二进制变量数值含义:“1”:连接已就绪;“0”:连接已终止。功能说明:此变量用于显示PLC通讯连接状态。
注意:在为以上两个变量分配PLC地址时,该地址不能被其它程序所用。
(三)WinCC7.4SP1使用系统诊断控件对S7-1200/1500进行系统诊断
(1)打开图形编辑器,在右边控件列表中选择“WinCC SysDiagControl”控件。
(2)用鼠标把控件拖拽到画面中,双击此控件,在弹出的组态对话框中选择“显示拆分视图”。
(3)项目激活后,控件显示所连接PLC状态。
(4)双击PLC,可以查看当前PLC详细信息。
(5)点击工具栏诊断缓冲区按钮,可以查看当前PLC诊断缓冲区。
(四)创建和测试诊断通信连接界面
(1)在WINCC画面中添加两个I/O域,并分别关联控制和状态变量,然后添加系统诊断视图用于诊断通信连接。系统诊断视图的用法,请参考上面第三条。如下图所示:
(2)项目激活运行后,通讯已经建立,这时候控制和状态变量值均为1
(3)将控制变量置0后,通讯已经中断,状态变量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