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程序块三种加密方法,还可以绑定硬件序列号! ...
S7-1200程序块三种加密方法,还可以绑定硬件序列号!

楼主(2024-05-25):
【导读】分享西门子S7-1200的程序块加密的三种方法。
概述
S7-1200 程序块密码保护有以下几种类型
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
程序块的防拷贝保护
程序块的写保护
(一)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Know-How-Project)
程序块的专有技术保护主要是对项目中的程序块(OB、FB、FC、DB)进行访问保护,如果没有专有技术保护密码则无法看到程序块中的具体内容,对于专有技术保护的 DB 块,如果没有密码只能读不能写。本示例中以博途 V17,CPU1214C V4.5 为例,对程序块进行专有技术保护,如图 1 所示,需要在块属性中设置,具体步骤如下:
图 11. 选择需要保护的块,右键点击属性,如图 2 所示。
图 22. 在属性窗口中选择保护选项,点击保护按钮,如图 3 所示。
图 33. 在弹出的定义保护窗口中,输入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4 所示。
图 44. 关闭定义保护窗口以后,在所选保护的窗口中再点击确定按钮,这样专利保护密码才可以生效,如果点击取消按钮,则该块不会被保护,如图 5 所示。
图 55. 当被保护的块密码生效以后,可以在项目树窗口中看到被保护的块左下角有小锁标志,如图 6 所示。
图 66. 当打开被保护的块时,弹出窗口提示需要该块的密码,输入正确密码,点击确定后可以看到该块完整内容;如果点击取消按钮,则只能看到块的接口,无法看到程序块内容,如图 7 所示。(如果是 DB 块,可以看到内容,但无法编辑)。
图 77. 如果想取消密码,可以再次点击该块属性中选择保护选卡中的保护按钮,输入旧密码,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如图 8 所示;如果希望修改密码,则输入旧密码,再输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点击确定按钮。
图 8
(二)程序块的防拷贝保护
对于 OB、FB、FC 块具有防拷贝保护功能,可以将该保护块绑定 CPU 或者存储卡的序列号,程序只能下载到所绑定的 CPU 或者存储卡中。
注意:只有博途 V11 或者更高版本支持该功能。
以 FC 块为例,防拷贝保护功能具体实现步骤如下:1. 选中需要保护的块,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9 所示。
图 92. 在属性窗口中选择保护选项,定义防拷贝保护功能,如图 10 所示。
图 103. 防拷贝保护功能有三个选择,默认为未绑定,如图 11 所示。
图 114. 选择绑定存储卡的序列号或者绑定 CPU 的序列号。
【A方式】
选择“在下载到设备或存储卡时,插入序列号” 。选择此选择时,无需手动输入序列号,下载到 CPU 后,系统会自动读取需要绑定的 CPU 序列号或者存储卡的序列号。
(1)对于 S7-1200 V4.1 及以上的固件版本,选择此项会提示“尚未定义防拷贝保护密码”,如图 12 所示,点击定义密码,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密码,点击确认按钮,如图13所示。设置此功能后,在下载程序时候必须输入下载块的密码。注意博途 V13 SP1 或以上支持此功能。
图 12
图 13(2)对于 S7-1200 V4.0 及以前固件版本,无需定义防拷贝密码,如图 14 所示,如果没有源程序,而是用上载程序下载到其他同型号的 CPU 或卡时候,会提示下载到设备时出错,CPU 会停机,如图 15 所示。
图 14
图 15
【B方式】选择“输入序列号”,选择此项时候,需要手动输入 CPU 或者存储卡的序列号。如果输入序列号并下载到 CPU 中,即使有源程序,只要更换 CPU 或者存储卡,与绑定的序列号不一致,都无法正常下载,导致 CPU 停机。采用B方式时请注意以下几点:
(1)
如果定义了多个块的防拷贝保护,下载过程会提示输入多个密码,如图 16 所示。
图 16(2)如果选择绑定存储卡的序列号,下载时候 CPU 中没有存储卡,会提示下载到设备时出错,如图 17 所示。
图 17(3)如果先设置了专有技术保护功能,则防拷贝功能变为灰色,无法设置,如图 18 所示;如果想同时使用两种功能,需要先设置防拷贝功能,再定义专有技术保护。
图 18(4)在专有技术保护存在的情况下,防拷贝保护密码也是可以修改的,如图 19 所示。
图 19
常见问题:防拷贝保护功能是否可以取消?
① 如果没有使用“专有技术保护”功能,只使用了“防拷贝保护”功能,上载程序时可以选择“未绑定”后重新下载,取消防拷贝保护功能。② 如果使用了“专有技术保护”功能,防拷贝功能无法从上载的程序中取消。需要先取消专有技术保护。如图 20 所示。
图 20
(三)程序块的写保护
对于 OB、FB、FC 块具有写保护功能,定义写保护后,该块只能进行读,而不能进行编辑。具体步骤如下:1. 选择需要进行写保护功能的块,右键选择属性,如图 21 所示。
图 212. 在属性窗口中选择保护选项,定义写保护功能,写保护功能首先需要定义密码,点击定义密码按钮,如图 22 所示。
图 223. 在弹出窗口中输入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23 所示。
图 234. 勾选写保护复选框,在弹出的访问保护窗口中输入定义的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如图 24 所示。
图 245. 现在可以看到写保护复选框已经打√,点击窗口确定按钮,如图 25 所示。
图 256. 具有写保护功能的块,打开时窗口会出现提示:由于该块设置为写保护,因此只能读取,如图 26 所示。
图 26